入手27寸2560*1440显示器的体验

楼主(2023-11-28):
在win10下,没有缩放,100%显示,字体感觉偏小。当主屏幕看的话,不是很适应,看久了有点头晕。

尝试125%缩放,很多网页的图片化字体显示模糊,比如高德地图。所以还是调回了100%/不缩放。

对各种网页的适配,不如23.8英寸的1920*1080那么顺眼。基本都是两边大面积空的,内容全部在中间的一小块。

另外问题就是现在流行的窄边框封边的原因,左右上下边缘的大概十几个像素,是曲面的,
人在中间,看不到最左最右两边的十几个像素。需要正对着边缘才能看的到。类似三星手机的曲面屏。

楼主:
优点自然也有:

尺寸大,像素多,如果某些软件不支持滚动截图的,可以用它来显示,可以截图出更大更清晰的画面。很多时候不需要长截图就可以完成截图需求。

用来看地图,视野也爽。1920*1080看地图就有点小家子气了。

当竖过来用的时候,也是打开了新世界,用来看pdf和程序非常爽。

网友:
用三台1080的显示器,爽歪歪

网友:
24的2k 27的4k比较合适

网友A:
前两天看一个视频说,27吋的最佳效果是5K屏

网友:
32寸显示器呀

网友B:
正在用的就是27寸2560*1440,写代码画板子分左右屏很爽,比两个屏幕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用的就是27寸2560*1440,写代码画板子分左右屏很爽,比两个屏幕爽。

一个显示器怎样分左右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显示器怎样分左右屏?

显示器支持2个信号输入(接2跟DP线)

网友:
2K分辨率有点非主流,看1080P和4K的电影都无法对齐。
所以最好直接上4K

网友:
尺寸得跟桌子适配。60cm宽的桌子,24吋可能就是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支持2个信号输入(接2跟DP线)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分辨率,27寸100%应该不小了吧,可能你看大字体习惯了

网友:
我是34寸3440*1440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高了以后字会变小,以前没电脑的时候,老人看报纸都用放大镜的,显示器分辨率太高对眼睛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看一个视频说,27吋的最佳效果是5K屏

32寸4K字都小的1B,还27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32寸4K字都小的1B,还27寸。

那个人的观点是27吋5K分辨率刚好达到“视网膜屏”的标准,而且对于windows而言可以在200%缩放比率(不会出现旧式程序界面模糊)下平衡屏幕字体大小和显示容量

网友:
我28的4k,mac下拟成1080p非常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显示器怎样分左右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人的观点是27吋5K分辨率刚好达到“视网膜屏”的标准,而且对于windows而言可以在200%缩放比率(不会 ...

这是对的,直接上更高的分辨率,然后用200%的缩放(整数倍),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分辨率小了点, 27寸该上4k了(缩放200%)
不过这分辨率不缩放倒是也不错, 24寸的话得适应下.

关键windows的缩放吧, 不是整数倍又模糊...

网友:
win11  150%缩放,当扩展屏使用,,没有啥不适应的呢。

网友:
我买了27寸的4k,缩放175%,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双屏27-2k,没开缩放。感觉不错,想上3屏

网友:
我双十一买了一台优派的27寸2K显示器,可以旋转的。
开始用HDMI线连接,发现分辨率达不到2k,后来换一条DP线就好了。
我设成2K分辨率,用125%比例,很清晰、很鲜艳。

网友F:
我用32寸的2K显示器,觉得字体大小可以,综合来看效果挺好的。

网友:
曾经在三星显示器工作,各种显示器随便用,
我只能接受最大到24寸的1080p,再大就累脖子了,当然可能也是我个头不高,大个子应该能适应更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32寸的2K显示器,觉得字体大小可以,综合来看效果挺好的。

32寸2560*1440
跟24寸 1920*1080的ppi  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看起来字体大小很合适。

计算方法:

sqrt(2560*2560+1440*1440)/32=91.787798753429

sqrt(1920*1920+1080*1080)/24=91.787798753429

我也想买这个尺寸,但是贵很多,市场上这个尺寸配置很稀有。

网友G:
别听他的,一个显示器接两条线到同一台电脑不开玩笑么,
win10 win11就可以直接把窗口拖动到最左边或者最右边,那么可以自动分窗口。当然还有很多划分方式,可以自行DIY。快捷键:按住Win键,同时按方向键(左、右、上、下)将应用程序窗口分屏显示在屏幕的相应位置

网友:
目前用的是27寸4K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听他的,一个显示器接两条线到同一台电脑不开玩笑么,
win10 win11就可以直接把窗口拖动到最左边或者最 ...

学了一招简单而实用的操作了,谢谢。

网友:
打算入手一个27 INCH  5120*2880的, 又怕显卡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