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推荐一个2011接口的CPU静音风扇。

楼主(2023-11-29):
如题,手痒,弄了块华南的主板,然后弄了个E2669的E5,全部组好后,风扇简直是直升机,普通编程画板一上午,快被吵出幻觉了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进BIOS调整么?

网友:
风扇要几厘米的?
如果是12cm的话,大镰刀的GT5400是大风量扇里比较静音的。

网友:
静音,要性价比买二手猫头鹰。。。。不求性价比买新猫头鹰。。。

网友A:
这个平台廉颇老矣,但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我用过这个,噪音很小。

【淘宝】https://m.tb.cn/h.5l5LEgE?tk=wZteWVxAcoQ CZ3457 「6铜管2011针CPU散热器双路服务器主板X99 X79 台式机静音风扇2066」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我的服务器是自己加工了一大块紫铜板,然后上面再固定一个热管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台廉颇老矣,但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我用过这个,噪音很小。

,可是我弄了个小机箱,不能装这么高的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弄了个小机箱,不能装这么高的风扇

换机箱, 风扇做那么高不就是为了安静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