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有2个圆孔的芯片,有没有概率会贴错?

楼主(2023-11-29):
比如这样,一个LQFP64

有没有概率认错1脚。

网友:
上面的圆点是给人看的,机器不看那个点,贴片机拍照定位,是照的芯片底面,不看上面。
一般贴片机定位方向,是靠元件在编带或托盘内的方向确定的,芯片在编带里没放错,就不会贴错方向,有拍照识别的除外。

网友:
应该不会,有STM32经验的SMT工程师会识别小的点。

网友:
我多少年前手工焊的时候犯过这个错误,机器不会。

网友A:
曾经大学时候人工焊接AVR出错过。。。话说为什么不把大圆点堵住呢?这样不就没有歧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大学时候人工焊接AVR出错过。。。话说为啥不把大圆点堵住呢?这样不就没有歧义了 ...

那:啥不把大圆点堵住呢?这样不就没有歧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啥不把大圆点堵住呢?这样不就没有歧义了。

修正了下下,哈哈

网友C:
所有芯片,文字正看的左下角都是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芯片,文字正看的左下角都是1脚

有的片子在右上角

网友:
好吧,看来我绝对了,目前碰到的芯片都是左下角

楼主:
随便看了一圈,正方形的芯片,小圆点都是在左下角。

哪个芯片是右上角,举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看了一圈,正方形的芯片,小圆点都是在左下角。

哪个芯片是右上角,举例看看。

以前拆过的8几9几年的老片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有芯片,文字正看的左下角都是1脚

看看atmega64,在正看文字的左上方。。。。。突然觉得我大学焊接反不太冤了,刚刚看到又还懵了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啥不把大圆点堵住呢?这样不就没有歧义了。

大圆点可能是出模用的,把芯片从模具里顶出来,

网友:
没有出错的概率,机器是根据编带或者托盘的方向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atmega64,在正看文字的左上方。。。。。突然觉得我大学焊接反不太冤了,刚刚看到又还懵了下,哈哈

我用了十多年的atmega了, 但现在三两年才用一次。 隔的时间久每次焊都看一眼老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十多年的atmega了, 但现在三两年才用一次。 隔的时间久每次焊都看一眼老板子  ...

现在atmega用什么开发环境?好像atmel的avrstudio早就不更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atmega用什么开发环境?好像atmel的avrstudio早就不更新了吧

用avrstudio4.17.   稳定能用就行。不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