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有台个人数据服务器RAID6阵列崩溃了,数据全丢了(尝试找回数据中)15楼数据已找回

楼主(2023-11-29):
幸亏我有三台这样的服务器,所以丢了一台也无伤大雅。

昨晚发现有台个人数据备份服务器(使用HP GEN7的)硬盘阵列看不到了。

我纳闷:难道同时损坏了3个硬盘?这根本不可能的啊,我一个月前才检查过硬盘正常的。

刚才赶到东莞市区的房子,检查了服务器。找到了问题所在,阵列也能看到了,但数据估计已经全部丢失。

找到问题的原因,让我感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GEN7 内部只有4个3寸机械硬盘位。我在外面扩展了4个SAS硬盘架。总共8个硬盘组成RAID6。

当时感觉原机的电源可能功率不够(其实是够的),于是,我很聪明的,那一台联想的原装台式机电源,单独为这4个外扩的硬盘供电。

使用了一年,安全无事。

没想到,外加的台式机电源竟然损坏了!!! 于是导致了raid6整理的4个硬盘断电!

灾难性的结果出来了: RAID6 3个或以上硬盘损坏,就会丢失数据!

我现在同时4个硬盘损坏!

其实不单外加电源损坏,就算是外加电源的电源线松掉,这个阵列都会丢失数据。

有要花几天时间同步数据了 ???

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一个阵列不要使用两个电源,尤其是其中一个电源不太可靠的情况下

注:损坏的部件,外加的台式机电源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的硬盘其实没有损坏,而是4个同时断电。

所以,断电的硬盘肯定是有数据的。

而余下4个通电的硬盘,因为已经丢失4个硬盘,raid6阵列已经无法工作,所以,设计者肯定会将这4个硬盘的数据也保留不变。

如果我将4个断电的修复,恢复所有硬盘的供电,是否阵列上的数据能早回来?

如果我是raid6设计者,肯定会考虑到这种情况,肯定能恢复所有数据。

大家认为我猜的对吗?

网友A:
又不是泥石流冲了机房,感觉就是同时断电造成的多点数据错误。

如果数据足够重要,另找硬盘GHOST备份现场,然后再折腾恢复,应该能找回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泥石流冲了机房,感觉就是同时断电造成的多点数据错误。

如果数据足够重要,另找硬盘GHOST备份现场 ...

跟你说的两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泥石流冲了机房,感觉就是同时断电造成的多点数据错误。

如果数据足够重要,另找硬盘GHOST备份现场 ...

“幸亏我有三台这样的服务器,所以丢了一台也无伤大雅。”

这台出意外的重新建RAID,也不要修复了;新建好后,从另外2台拷贝数据回来。。。。

网友C:
阿莫很可能多担心了,可能系统检测到突然掉线4个硬盘, 系统都待机不再进行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莫很可能多担心了,可能系统检测到突然掉线4个硬盘, 系统都待机不再进行读写了 ...

我2楼就猜测,数据仍在。

但现在进入系统,raid6 阵列的磁盘已经不见了。我在看怎样重新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亏我有三台这样的服务器,所以丢了一台也无伤大雅。”

这台出意外的重新建RAID,也不要修复了;新建 ...

我认为应该很乐观,应该数据能找回来。

raid6不会这么脆弱。

网友D:
我有三台群晖,二黑一白,今天一台黑群被官方封杀了没办法登陆主介面,平时要是封杀了只要登陆后台终端就可以解决,这次不知为何后台登陆不了,只要登陆连接就关闭,这下没招了

还好,我也是丢一台也不担心,但不甘心,总得找个办法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三台群晖,二黑一白,今天一台黑群被官方封杀了没办法登陆主介面,平时要是封杀了只要登陆后台终端就可 ...

据说被封杀的都是洗白了,用QC连外网的。

用公网IP链接,是封杀不到的。

注:他被封杀,是因为盗用了正版机器的机身号码和MAC地址,只要用QC链接,群晖服务器就知道你是盗版的了,就会封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说被封杀的都是洗白了,用QC连外网的。

用公网IP链接,是封杀不到的。 ...

我是用破解版安装的,不知算不算洗白,没用QC,我就是用公网IP的,移动的光纤,一样被封,已封了很多次 ,每次我都解决了,这次登陆不了,彻底没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的硬盘其实没有损坏,而是4个同时断电。

阵列卡不是有电池吗?电池保证内存数据的回写,可以保证数据完整性。
不会丢数据啊,除非硬盘物理性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破解版安装的,不知算不算洗白,没用QC,我就是用公网IP的,移动的光纤,一样被封,已封了很多次  ...

你肯定是洗白了的。不洗白不会封你的。

网友:
原则上4块硬盘同时掉线,阵列就不可操作了,看读写策略,阵列卡电池内可能会有少量的数据,一般也不会有啥问题。

供电恢复上,应该阵列会自动恢复,理论上也不需要同步数据,因为掉线瞬间阵列应该就不可用了,不存在数据差异的问题

楼主:
数据恢复了!

会重新做一次奇偶校验,大概10小时。这个无所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破解版安装的,不知算不算洗白,没用QC,我就是用公网IP的,移动的光纤,一样被封,已封了很多次  ...

你的黑群是哪个版本?
用过5.2版,还可以,没洗,没有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黑群是哪个版本?
用过5.2版,还可以,没洗,没有封过,

6.17版本

网友E:
您的新版黑群可以百度网盘下载吗?如如何设置?
5.2版百度网盘下载,设置不成功,
百度网盘,win端软件下载占用CPU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的新版黑群可以百度网盘下载吗?如如何设置?
5.2版百度网盘下载,设置不成功,
百度网盘,win端软件下载占 ...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6oIgXvT4oVkCjVzx6I9OQ?pwd=1uib 提取码: 1ui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破解版安装的,不知算不算洗白,没用QC,我就是用公网IP的,移动的光纤,一样被封,已封了很多次  ...

感觉是你用的系统有问题。系统肯定用官方镜像安装,第三方的鬼知道有没有加料。我黑群多年,没听说过黑裙还要用什么破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你用的系统有问题。系统肯定用官方镜像安装,第三方的鬼知道有没有加料。我黑群多年,没听说过黑裙 ...

6.0版本是会有封杀的,具体表现就是,没办法登陆控制介面。。。估计是安装时用了公共的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