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嘉立创FA能否上线散热片定制

楼主(2023-11-29):
如图,像这种散热片,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切割适当的大小和安装孔,淘宝找了一圈,一旦定制就问你多少量,问题研发阶段压根就没量

网友:
嘉立创有cnc,再备些材料,上线散热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网友:
莫大说的对,上线这个散热片包括铝型材盒子 是我们的下一步规划;

我们不单单是上线这个,因为上线这个散热片客户会有很多不同的参数选择,多大,多长,哪种型材,哪里开槽,哪里钻孔,这些如果不说明清楚,下单沟通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也比较难给客户做定制化,
如果都做成非标成本也高,就不符合我们努力为客户降本增效的理念了;

我们软件团队还在憋大招,在定制在线的CAD软件,到时,我们会把散热片,型材库 都做成参数化模型,大家打开我们的CAD软件,调入备好料的型材库,选择您需要的长,宽,再按您的要求直接在3D图上加上孔,螺纹,开槽的要求,直接可以一键下单给工厂,工厂直接拿模型库里面的标准备料生产,把非标的东西做成标准化,加工程序都可以自动出,这样我们沟通效率高,生产效率高,大家的成本就也能降下来,我们也能服务更多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