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485总线能否采用变压器隔离?

楼主(2023-11-29):
看了很多485总线隔离方案,都是在485芯片信号控制端进行隔离的, 灵机一想---如只需点对点485的连接,能不能在485差分输出端接个高频隔离变压器实现?  类似于以太网的变压器隔离
应该有坛友搞过这种隔离吧,有什么坑吗?

网友:
得调制呀 直流分量太多了 频率也低

网友:
那比信号控制端进行隔离还要麻烦

网友:
adi的磁藕不就是你说的么

网友:
多年前收藏的一张图

网友:
国产的电容耦合也有

网友:
485有直流分量,变压器隔离你需要曼彻斯特或者8b/10b之类的编码来保证DC平衡。

网友:
用网络变压器测试过,stm32f1的串口最大到4.5m,点对点测试没发现啥问题,项目上没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