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有比较靠谱的四线电阻触摸板供应商介绍吗?

楼主(2023-11-29):
如题,目前要做触摸屏,触摸板用电阻式的。但是不知道哪个牌子的触摸板才是行业内比较靠前的,无从下手,特来此讨教。谢谢!

网友A:
禾瑞亚必须的,质量好,价格高。五六十块钱。

国产兼容的不到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禾瑞亚必须的,质量好,价格高。五六十块钱。

国产兼容的不到十块钱

您说的是几寸的?哪里可以买到这个牌子的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几寸的?哪里可以买到这个牌子的货?谢谢

你是买触摸玻璃还是触摸电路板?
电路板还分几寸吗?只要是禾瑞亚芯片方案的质量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买触摸玻璃还是触摸电路板?
电路板还分几寸吗?只要是禾瑞亚芯片方案的质量都差不多 ...

触摸板,就是那块看起来像玻璃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