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打乱魔方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3-11-30):
最后不要太复杂的公式。好计点的。

不要太高深的打乱,顺便打乱,能玩就行。

网友:
那不是闭眼扭吗?

楼主:
我要专业点到做法 ???

网友A:
睁着眼 才能打的更乱

chatgpt 这么说:

当涉及到专业方法时,有一些魔方打乱和还原的技术可以增加挑战性:

CFOP法:这是一种流行的速解方法,也可用于打乱魔方。它包括四个步骤:交叉(Cross)、F2L(First Two Layers)、OLL(Orientation of Last Layer)、PLL(Permutation of Last Layer)。CFOP法在打乱和还原魔方时可以产生复杂的状态,增加恢复的难度。

Roux法:这是另一种流行的速解方法,它通过不同的步骤来打乱和还原魔方。Roux法在转动魔方时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布局,这些布局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解法来还原。

专业打乱器:有些专门的魔方打乱器可以产生高度复杂的状态。这些打乱器使用算法和随机性来生成魔方的非常复杂的布局,这些布局可能会超出一般人的解决能力范围。

高级打乱技巧:经验丰富的魔方玩家通常掌握一些高级打乱技巧,例如多层同时转动、特定模式的创建、特殊块的置换等,这些技巧可以产生更复杂的状态。

这些专业方法和技巧需要更多的练习和理解才能掌握。如果你对速解方法有兴趣,可以深入了解 CFOP、Roux 或其他专业的魔方还原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涉及复杂的算法和步骤,对于打乱和还原魔方会产生更多变化和挑战。

网友:
从来不玩魔方,不会玩。有一次老大非要我玩,我就哄她到房里去一下,然后全部拆下来,然后重新拼回去。其实拼也是老婆拼的,拆散了我还拼不好。

网友B:
个人认为,玩魔方并不能开发大脑思维。
都是按现成的方法(公式) 往里面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玩魔方并不能开发大脑思维。
都是按现成的方法(公式) 往里面套就行了 ...

那是你认为。

你认为的事情,错误的肯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睁着眼 才能打的更乱

chatgpt 这么说:

你问题具体如何转动魔方啊。

楼主:
【可能你连如何打乱魔方都不会-哔哩哔哩】 http://b23.tv/rtCtWXE

R D R F' D2 R F' U' R'  F R L' F' D' B L' B2 D2 U'

r d r f' D2 r f' u' r'  f r l' f' d' b l' B2 D2 u'

网友:
不如买台(套)乐高复原魔方机器,加入随机数反向做复原魔方机器人?
既然玩魔方了,就不要怕折腾?

网友C:
对于只会背基本公式的人来说,闭眼乱扭照样得从头开始还原,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只会背基本公式的人来说,闭眼乱扭照样得从头开始还原,没啥区别。

闭眼乱扭,拼到最后,会发现越来越容易,甚至有些步骤都可以跳过,是因为之前没有彻底打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闭眼乱扭,拼到最后,会发现越来越容易,甚至有些步骤都可以跳过,是因为之前没有彻底打乱。 ...

那就来点专业的,比赛级的随机魔方打乱生成器:https://ruwix.com/puzzle-scramble-generator/?type=rubiks-cub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来点专业的,比赛级的随机魔方打乱生成器:https://ruwix.com/puzzle-scramble-generator/?type=rubi ...

截图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