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工厂数器件个数,是人工数的,还是机器数的?

楼主(2023-11-30):
比如电子元器件发货,客户来料贴片,是人工数的,还是机器数的?

之前看到深圳有个贴片厂,用上了X射线点料机。可以同时对4盘电阻电容或者1个大卷轴芯片进行计数,都不需要拆包装,不到10秒就点好了,而且准确率非常高。

网友A:
只能说我们有很多台X射线。但是我们大部分还是人工数,测。

网友:
因为客户都是寄散料,  50个, 5片

反倒是一盘的未开封的元件,都是直接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我们有很多台X射线。但是我们大部分还是人工数,测。

半盘电阻电容的话,不会也去人工数吧。

网友B:
盘料也不是人工一个个的数。 有那种像放影机一样的东西,把盘料用一个空盘绕一遍就数完了。也算快。拆过包的料数,上机器数也麻烦的。不如人工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料也不是人工一个个的数。 有那种像放影机一样的东西,把盘料用一个空盘绕一遍就数完了。也算快。拆过包 ...

这种中间空了几个都无法识别。

X射线点料机,拍一张照片就数好了,都不需要拆包装。

网友:
老式的是这种

网友B:
X射线点料机  开仓门。放料定位。都是要时间的。  适合批量的料。散料麻烦的。 射线也是有寿命的。我们就是做类似这种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射线点料机  开仓门。放料定位。都是要时间的。  适合批量的料。散料麻烦的。 射线也是有寿命的。我们就是 ...

几十个,只要卷成一卷的,都可以点的。

放料不需要定位吧,上面有四个圆盘图案,随便放上去就行了。

之前送料贴片厂的时候,不到三分钟,十几种芯片料就点完了。当时很惊讶,怎么会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