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微信下载了附件,放到哪个目录了?

楼主(2023-11-30):
不是图片与视频,是压缩文件 。

网友A:
一般来说,应该是[我的文件]-[下载列表]-往下拉[weixin],注意三星有应用分身的,要去分身文件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应该是[我的文件]-[下载列表]-往下拉[weixin],注意三星有应用分身的,要去分身文件夹找。 ...

我的文件,[下载列表]没有找到啊

网友:
安卓的文件管理太菜鸡了

网友B:
我的在download目录下的weixin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文件,[下载列表]没有找到啊

那就试试在微信里长按文件,[其他应用打开]-[我的文件],然后可以看到实际的路径,但一般直接打不开,可以考虑转存或者复制到外面能看见的文件夹。

网友:
Download -> WeiXin。
三星我的文件,最上边有个最近文件,是按收到文件时间排序的,最近收到的文件在这里面都能找到,长按这个文件->更多->详细信息里能看到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在download目录下的weixin下面

download下面没有文件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ownload下面没有文件夹的。

看看sdcard目录下的download

网友:
微信里点压缩文件,出来个界面让你选择打开方式,这时点右上角三个点,新出一个界面有个保存,点保存就自动保存了,但会显示一下路径,按这个路径去找

网友:
这个目录有部分文件,大部分应该是分散到各个聊天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download下面没有文件夹的。

收到的文件要在微信里先点开,图片要点下载,压缩包要点接收文件,才会在Download/WeiXin目录里复制一份,或者按楼上说的,在微信里用第三方工具打开,用第三工具的保存功能另存一份。
微信的文件管理非常烂,一个文件会复制好几份,文件放的到处都是。

网友C:
微信里面下载之后,需要点保存,才会转存到 /sdcard/Download/Weixin/
但是它自己的目录里面应该还是有 /sdcard/Android/data/com.tencent.mm/micromsg/Download/
我一般转存之后,手动删除文件那个消息

网友D:
真的下载成功了会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里面下载之后,需要点保存,才会转存到 /sdcard/Download/Weixin/
但是它自己的目录里面应该还是有 /sd ...

/sdcard/Android/data/com.tencent.mm/micromsg/Download/

里面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下载成功了会在这里

我靠,摸索到要保存!

其实之前已经保存到手机的了。只是不知道放哪里了(就是标题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摸索到要保存!

其实之前已经保存到手机的了。只是不知道放哪里了(就是标题问的问题) ...

微信会偷偷摸摸的在某个地方保存一份,而且永远也删除不掉的,上次我记得你转过一个B站的测评,删除聊天记录都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微信里面下载之后,需要点保存,才会转存到 /sdcard/Download/Weixin/
但是它自己的目录里面应该还是有 /sd ...

微信早就不在/sdcard/Android/data/com.tencent.mm放数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靠,摸索到要保存!

其实之前已经保存到手机的了。只是不知道放哪里了(就是标题问的问题) ...

微信里直接发apk安装文件,会被它改后缀,建议发压缩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信里直接发apk安装文件,会被它改后缀,建议发压缩包

收藏后再发送,就可以避免被改扩展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信里直接发apk安装文件,会被它改后缀,建议发压缩包

加个.1,不过不影响安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微信早就不在/sdcard/Android/data/com.tencent.mm放数据了

是安卓改了机制,像苹果一样每个APP有独立的数据目录权限,其它APP读不了。

于是微信下载到本机的文件还得再点一次保存才能存到公共目录给其它APP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安卓改了机制,像苹果一样每个APP有独立的数据目录权限,其它APP读不了。

于是微信下载到本机的文件还 ...

手机上,点开这个文件夹,显示为空目录,但是连接电脑去看就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点开这个文件夹,显示为空目录,但是连接电脑去看就不是

我使用了另外一款文件浏览器,data不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信里直接发apk安装文件,会被它改后缀,建议发压缩包

小米手机,直接把.apk.1当作.apk来看待,可以直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