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4也会被玩死吗?

楼主(2023-11-30):
问了一个电阻并联的计算问题,没想到GPT-4也会卡死。

网友A:
数字运算好像是弱项
特殊体质的网友说歪果仁不会乘法口诀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运算好像是弱项
特殊体质的网友说歪果仁不会乘法口诀造成

教AI 学会使用电脑.  计算问题用电脑算.

网友B:
问问为什么要在隧道上面建一座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问为什么要在隧道上面建一座山

文心:
并非每条隧道上面都有一座山。

隧道是连接两个地面之间的通道,通常在山体或地下挖掘而成。山体隧道是指在山体中挖掘的通道,而地下隧道则是在地下挖掘的通道。这些隧道的设计和建设是为了满足交通、能源、水利等需求,连接两个不同地点之间的通道。

因此,不是每条隧道上面都有一座山,这取决于隧道的具体设计和建设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心:
并非每条隧道上面都有一座山。

看来优化过了,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网友:
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涉及计算有专门的gpt插件,没必要让非专业的默认功能去做专业的事

网友:
gpt3.5比较弱 智,但是gpt4就非常强大了。

网友:
gpt3.5每次都给我甩个公式, 不给我答案...

网友:
这是假的gp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