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台群晖,用来提供远程图片、无损音乐、高清视频服务,个人使用

楼主(2023-11-30):
我刚才测试了小侄子的黑群晖,发现能满足我的使用要求。

他的黑群晖是 CPU是 i5 4690K,16G内存,机械硬盘。提供高清电影,有些需要转码的CPU占到了80%

先评估群晖吧。估计除了贵外应该没有什么缺点了。

当然也对比一下黑群晖。有现成的原装电脑主机推荐?

还有一个问题:以后频繁的远程使用视频播放和无损音乐,要支付账户费用或流量费?

网友A:
不用群晖,你有这么多台服务器,买一个plex软件就行。
最好有公网ip(不用固定的)

网友:
我没用到plex的音乐服务器功能,曾经用过可以直接播自己服务器的flac,也可以下载。
我主要用来看片。

网友B:
群晖没问题,我的用淘汰的电脑,2G内存,和一台蜗牛星际装的黑群,都用得好好的,24小时用了四,五年了,就是有封杀的风险。当然我只是低强度应用,只是实时备份PC,备份手机照片,和远程服务器,装个DOCKER,安装teslamate,  实时记录我的辆数据。。。

于是我去年,弄了台白群,DS220+ ,双8T,也是低强度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群晖,你有这么多台服务器,买一个plex软件就行。
最好有公网ip(不用固定的) ...

我的个人文件备份服务器虽然有三台,但当初只是考虑文件备份,没有任何的运算能力的。GEN10也是最低配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没问题,我的用淘汰的电脑,2G内存,和一台蜗牛星际装的黑群,都用得好好的,24小时用了四,五年了,就 ...

DS220+ 是最低配。远程电影怎样?卡顿吗?

也是使用我楼主位的4个APP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220+ 是最低配。远程电影怎样?卡顿吗?

对的,就是用那些APP, 但我没装DS audio, 我很少看电影,直接将电影存里面,直接用DS files 打开文件播放,同一局域网,速度还可以,远程的话,我的是移动固定IP光纤100M  ,感觉也和局域网差不了多少。

DS220+可以自行加内存的,我觉得够了,就懒得加了。。

网友C:
转码需要核显,目前应该 G4600、i3-8100 性价比比较高

参考资料:https://www.gebi1.com/thread-301584-1-1.html

Q:以后频繁的远程使用视频播放和无损音乐,要支付账户费用或流量费

A:目前来看没啥账户费用和流量费。账户是黑群服务器自己开的,流量是宽带上行,最好有公网ip。太多人用的话不知道宽带那边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
我的树莓派用了 https://github.com/filebrowser/filebrowser 也可以在浏览器直接共享文件和播放了。站长那么多服务器,应该用不着再来一台群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码需要核显,目前应该 G4600、i3-8100 性价比比较高

参考资料:https://www.gebi1.com/thread-301584-1- ...

我没有账号,文章里面那个图片能上传上来?

网友:
原计划买了群晖, 在电视上安装配套软件, 这样就算是回老家也能看自己收藏的内容, 群晖自带的ds video播放视频总是各种问题,字幕,音轨,卡顿等等, jellyfin也没搞明白. 没时间折腾, 目前只能简单的备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用那些APP, 但我没装DS audio, 我很少看电影,直接将电影存里面,直接用DS files 打开文件播 ...

DS files感觉太消耗流量了, 使用ds video可以选择画质, 应该是能省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账号,文章里面那个图片能上传上来?

网友E:
如果只是想手机上观看NAS里的电脑和音乐之类的,我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看电影)

1. 服务器端:
     服务器在深圳,我的GEN8上跑了个ikuai软路由,软路由上跑了个VPN server,服务器端有动态的公网IP,我在阿里上买了个域名,当服务器端ip变更后ikuai软路由会通过DDNS服务刷新域名的IP。
     所以服务器端的操作就是:
     1)  ikuai路由(软路由或ikuai硬路由器都可以)
     2) 配置VPN server
     3) 配置DDNS

2. 客户端
   这里客户端可以是手机,或者是我老家的网络。
   1) 手机端都可以配置VPN,这里使用域名加用户名密码来连接服务器端的VPN server。要看看电影时打开VPN然后我是装了个infuse,连接上VPN后infuse里可以访问服务器端的电脑。
        当我去到朋友或是同事家里,可以手机播放服务器端电影然后投屏到朋友或是同事家电视上。

   2) 我老家是买了个二手的ikuai硬路由(200二手鱼买的),在里面配置直接连接服务器端的VPN server,这样我老家的网络和深圳的网络相当于一个局域网,可以互相访问了。当然这中间需要配置一下几个静态路由。

使用下来唯一的弊端就是深圳网络上传带宽太慢了,只有30Mbps,观看超过10GB的电影时就会播放一会缓冲一会。
这里的VPN和出国的VPN是2回事,这个VPN相当于私有的VPN,不存在被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 files感觉太消耗流量了, 使用ds video可以选择画质, 应该是能省一些吧.

DS video 没装,不过话说,手机在外也可以连wifi嘛,再说也不在乎那点流量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DS220+,公网IP-V4,域名反映射,非常方便,ds video看电影倒是不卡,只是一些视频格式ds video不支持,播放不了。

如果能有公网IP-V4,其实没必要白群晖,黑群晖直接域名访问,更方便更安全,设备性价比更高。

网友:
现在ipv6都流行了,用黑裙一样的

网友:
啊哈,我也正打算准备买呢,这下好了,做个懒人,静待阿莫的选择与测评,希望不要太贵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个人文件备份服务器虽然有三台,但当初只是考虑文件备份,没有任何的运算能力的。GEN10也是最低配的C ...

你对群晖期望太大了——群晖的cpu甚至不如gen10。
白群优势只有自带了内网穿透Quickconnect。
连接速度用来看看群晖主机状态还行,想传个文件就不要想了。

想要稳定的影音服务,推荐条件是:
50M上行,有公网ip最简单。
plex、emby、jellyfin一装,所有服务搞定。

推荐plex是因为这个影视+音乐一个server搞定。

我有个群,大家在用plex,可以互相好友共享服务器资源。
不明白别的地区为啥有300M上行,看4K都不用转码。艹。
深圳加钱都要不到100M上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对群晖期望太大了——群晖的cpu甚至不如gen10。
白群优势只有自带了内网穿透Quickconnect。
连接速度用 ...

我老家 联通的 千兆  上传 现在是100M  有公网    黑群晖 只同步文件    转码  我那个cpu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老家 联通的 千兆  上传 现在是100M  有公网    黑群晖 只同步文件    转码  我那个cpu不行 ...

100M上行还要啥转码?4K可以透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老家 联通的 千兆  上传 现在是100M  有公网    黑群晖 只同步文件    转码  我那个cpu不行 ...

100M上行+公网IP务必不要浪费。
DDNS搞好,微软的Remote Desktop手机端装上。
随时连回自己主机很爽。
不用搞网盘分享,谁要某某文件直接手机登录主机用微信发。

还有之前说过的超级应用:
在PC登录你的微信小号,要用小号聊天就使用远程桌面回去聊,手机一点痕迹都不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上行+公网IP务必不要浪费。
DDNS搞好,微软的Remote Desktop手机端装上。
随时连回自己主机很爽。

我也是刚升级的千兆  刚开始上传是50M  后来营业厅的人联系我说 能免费升级到100Mbit  然后就是100Mbit了。  我套餐169元   (1500分钟+150G流量 共享最多4个副卡    2条宽带(500Mbit(50Mbit)+1000Mbit(100Mbit)) 都有公网   在跑其他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对群晖期望太大了——群晖的cpu甚至不如gen10。
白群优势只有自带了内网穿透Quickconnect。
连接速度用 ...

plex电视端好用吗, 各种常见的视频格式,音轨和字幕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想手机上观看NAS里的电脑和音乐之类的,我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看电影)

1. 服务器端:

厉害,一直想达到你这个效果。不知道如何搭建,去年买了个动态域名也没搞定,过段时间搬家要搞了可以指导一下我么。麻烦加一下我微信。微信号在签名档

楼主:
谢谢。

DS918+已经停产,只能到咸鱼买。价格(不含硬盘)大概2000。

它说硬解1080p的电影,CPU大概50%。4K就吃力,没有写多少。

谁能帮我评估一下?

咸鱼二手,只要原机主将ID退了,我就可以重新到群晖申请新账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00M上行+公网IP务必不要浪费。
DDNS搞好,微软的Remote Desktop手机端装上。
随时连回自己主机很爽。

手机上操作电脑桌面 不觉得很痛苦吗

网友:
个人存照片安全性也很重要,建议还是5盘以上,能组Raid6。硬盘上16TB企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总容量达16×3=48TB,存电影够5年以上了。

楼主:
你的截图怎么看起来这么费劲?效果好差。

看我26楼的截图。

我是用手机截图的。电脑截图效果稀巴烂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群晖期望太大了——群晖的cpu甚至不如gen10。
白群优势只有自带了内网穿透Quickconnect。
连接速度用 ...

我也在深圳,以前的IPV4的公网,现在给我收回了,只有一个IPV6公网,我还没搞明白怎么用。
我的也是黑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截图怎么看起来这么费劲?效果好差。

看我26楼的截图。

我是电脑网页浏览,faststone 滚动长截图。

黑群性价比更高,自己组装黑裙选 i3-8100 或 G4600 核显 630。

ds918 cpu 应该是 j3355,核显 Intel® HD Graphics 500,比楼主位核显要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厉害,一直想达到你这个效果。不知道如何搭建,去年买了个动态域名也没搞定,过段时间搬家要搞了可以指导 ...

等下个月找个周末我分享在论坛吧。

网友:
虽然我现用918+多年,平时备份手机照片和电脑数据,没有折腾,还是期待阿莫 来个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下个月找个周末我分享在论坛吧。

期待详细的解说(保姆级的)

网友:
除了用浏览器和后面终端,还能怎么登陆群晖吗? 直接接上显示器也没有登陆任何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电脑网页浏览,faststone 滚动长截图。

黑群性价比更高,自己组装黑裙选 i3-8100 或 G4600 核显 630 ...

这文章的文字版能贴上来? 其它地方没有找到。这文章还是有参考价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想手机上观看NAS里的电脑和音乐之类的,我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看电影)

1. 服务器端:

电视有客户端就更完美了,手机投屏还是不够方便,除非固定一个手机在家,不然老人 小孩想看的话不好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电视有客户端就更完美了,手机投屏还是不够方便,除非固定一个手机在家,不然老人 小孩想看的话不好办。 ...

我老家网络现在和深圳网络相当于局域网,所以我老家电视是可以直接访问深圳的NAS的。
在朋友家这个不现实啊,只是偶尔看一下。

其实主要还是我老婆和她姐妹喜欢看恐怖片,所以我才搭了这个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老家网络现在和深圳网络相当于局域网,所以我老家电视是可以直接访问深圳的NAS的。
在朋友家这个不现实 ...

电视能访问那太好了,现在视频平台动不动就收费,还有各种限制,很不爽,期待你的教程

网友:
我黑裙玩过,白威有,黑威也试过,AIO也试过,现在倾向于unraid+白威,白威存重要数据,unraid用于搭建影音服务器,之所以用unraid,主要是docker支持比较好,另外休眠比较方便,等天钡4盘位的准系统出来了,搞一套,原来自组的吃灰或者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ex电视端好用吗, 各种常见的视频格式,音轨和字幕什么的

看电视的。电视支持的格式多,服务器不用转码。
否则一起都得靠强大的服务器做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机上操作电脑桌面 不觉得很痛苦吗

只是发个文件不痛苦,支持手势操作的。

楼主:
DS218play 支持4k转码?!

不可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DS218play 支持4k转码?!

不可能吧?

Realtek RTD1296 CPU,看介绍应该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文章的文字版能贴上来? 其它地方没有找到。这文章还是有参考价值。

2022年组建群晖实体机的一些建议

初次接触隔壁网是2014年,现在已过去8年。今天正好有空,简单分享一下2022年组建群晖实体机的一些建议,也希望新接触黑群晖的朋友少走些弯路,也希望能够给老用户升级提供一些避坑的建议。

一、硬件选择

1、并不是使用越新的硬件架构越好!

白群晖戏称为买软件送硬件,这话并不未过。

首先看下,2022年的机型DS3622xs,采用Xeon D-1531处理器,这是个什么处理器呢?去intel ark查询,可以看到,这是一款2015年4季度发布的6核12线程至强处理器,基准频率2.2ghz,睿频2.7ghz,TDP 45w,PCIE通道数量为32。已经是2022年了,竟然使用7年前的处理器,这个处理器唯二的优点就是TDP和PCIE通道数。

再看下明星机型,DS920和DS918,一个采用J4125处理器,一个采用J3455处理器,都是4核心4线程,TDP10w。J4215,基频2.0,睿频2.7;J3455,基频1.5,睿频2.3。接下来就是要命的了,pcie通道只有6条,还都是pcie2.0版本,真是辛苦群晖的设计人员了,还给这两个机型加上了nvme缓存,这点通道数,都无语了。还有核显,J4125是UHD600,但只有12EU,这也是为何有时转码感觉性能不够的原因,只有12EU!J3455,HD500,也是12EU,支持的转码格式比UHD600系列又差了很多。

DS3617XS,采用至强D-1527处理器,4核心8线程,也是2015年4季度发布的,也是TDP45W,pcie通道32条。

DS3615XS,采用的I3-4130,2013年3季度发布,2核心4线程,TDP 54W。

比较冷门的机型,DVA3221,可以上独显GTX1650的,21年的机型,CPU是Atom C3538,这个处理器是2017年3季度发布,4核心4线程,熟悉硬件的朋友,看见Atom这4个字母估计就看不下去了,TDP15w。

2、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型,决定了硬件该如何选择!

这张图,简单归纳一下,想核显转码,只有DS918+和DS920两个机型可选;使用nvme缓存,可以用DS918+,DS920+,DS3622XS,DS1621+。既想使用核显转码,又想使用nvme缓存,只有DS918+和DS920+可以选择。问题又来了,DS918+和DS920+,最多支持8个线程,意味着,只能使用4核心4线程,4核心8线程,6核心6线程,8核心8线程几种cpu,至于6核心12线程,8核心16线程的cpu,只能关闭超线程使用。DS3622XS,支持最多24线程,也就是8核心16线程,10核20线程,12核24线程的cpu可用,但没有核显转码,后面再说下。

3、CPU的选择

既然白群晖的CPU,都可以说是上古架构了,因此我们在黑群晖上,没必要盲目追新。

如果想使用核显转码的,选择DS918(920)机型的,建议的cpu,I3-8100(T),I3-9100(T),I5-8400(T),I5-8500(T),i5-8600(T),i5-9500(T),i5-9600(T),这些都是默认集成UHD630核显驱动的。有些奇葩的cpu,比如i5-9400,i7-9700等核显ID是3E98,不在官方默认支持的范围内,尽量避开。

如果不想使用核显转码,只是单纯想用nvme缓存,以及更多cpu线程的,选择DS3622xs机型的,最多支持24线程。可选的配置,至强E5类的12核心最多,最好选择带IPMI管理的主板,集成了显卡更同时方便维护。或者是I9系列的,集成的核显就浪费了,就要动心思往虚拟化ALL in one这条不归路走了,不在此展开讨论。

为何不使用更新的CPU平台,比如10代,11代或12代?10代也是UHD630,没意义,还需要打补丁,成本较成熟的8代和9代(主板,cpu)也高了不少。11代和12代的U,现阶段别考虑了,群晖系统的内核,才linux4.4。我也知道UHD770,转码确实牛逼,但在群晖上,别想了。

4、主板的选择

DS918(920),选择8代或9代的U,建议选择Z370或Z390主板,ATX大板,最好支持双M2,对于MATX和ITX的版型,最好支持PCIE16X插槽拆分(8+4+4),方便以后使用拆分卡(如那种集成双万兆+双M2)全部直通CPU,可玩性更高,扩展性更强。如某海鲜市场的Z370M,就支持PCIE16X拆分,价格200左右。

DS3622之类,使用至强12核心就足够了,主板一定要带IPMI模块的,方便维护。X79(C602),X99(C612)选择很多,还有些直接集成万兆网卡的,主板如果未集成M2插槽,可以使用PCIE转M2。反正至强PCIE通道也多。适合不在意功耗,更在意多盘位,多NVME,大内存,高性能的玩家。

5、SATA扩展卡

这里面坑也比较多,淘宝上的各类扩展卡五花八门。这里面有几个坑:

(1)我个人不建议使用诸如LSI之类的阵列卡刷直通模式,原因是兼容性、功耗、驱动,给自己找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从白群晖的拆解资料看,如网上看到的DS1621+,就使用了一块JMB585的5口sata扩展卡。我的感觉是,尽量使用能够原生支持的扩展卡,减少不必要的折腾,如我现在使用的10盘位,主板自带6个sata口,加了两块双口的marvel芯片的扩展卡,不用添加任何的diskid和sataport参数,完美使用,包括硬盘顺序等,启动速度还较那种阵列卡刷直通方案的要快。

(2)要注意看下sata扩展卡的pcie规格和带宽,如pcie2.0 1x的带宽理论极限是500M/S,因此能够基本满足2口sata机械硬盘的带宽需求;pcie3.0 1x的理论带宽是1g/s,基本满足4口sata机械硬盘的带宽。因此那种pcie1x 10口的sata扩展卡,就是忽悠人的。建议选择双口pcie1x扩展卡的原因是,价格低,而且基本上主板的pcie1x插槽利用的少,将pcie4x和pcie16x插槽更多的留给万兆网卡和nvme比较合适,预留升级空间。

6、网卡

这里面也注意要避开几个坑:

(1)2.5G网卡,现在intel i225/226,2022年10月底已经有了测试的驱动,稳定性待验证。。

(2)万兆网卡,一定要想好利用的方案,光口还是电口,这涉及到了交换机的选择以及客户端网卡的选择;万兆网卡是否支持2.5G?还是只支持1G和10G?下一步入户光纤要从千兆升级的2000M,估计采用2.5G猫棒+2.5G软路由的用户越来越多。目前市面上,也有企业推出了2电口万兆+4电口2.5G的交换机产品,在体积和散热上控制得比较好。

二、群晖部署

希望能够比较完美的实现群晖的各项功能,需要做些准备工作,包括有公网IP(电信申请比较容易),1个所安装机型的半洗白SN和mac(淘宝大把),硬路由和软路由做好群晖所用的端口映射,ARP和IP绑定(外网唤醒用),更建议再额外申请个免费的ddns域名在路由器里面应用(具体原因后面描述)。具体步骤如下:

1、制作U盘引导,使用论坛下载的引导(注意自己硬件所需驱动),需要修改sn,mac,u盘的pid和uid,有扩展卡的注意修改sataport和diskidxmap,网卡数量根据自己实际修改包括网卡mac。引导可以尝试自己编译:最便捷的编译方式-GitHub直接构建DSM引导(2022.05.25日更新)

2、引导安装,这部分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强烈建议将硬盘全部分区删除了,再进行安装,特别是准备使用7.1-42661的DSM。

3、上一步建议将硬盘全部分区删除进行全新安装的原因是,DSM7.1-42661默认的硬盘第一个分区为8G,而更低版本的默认第一个分区为2G。目前DSM7.1-42261,默认创建的存储池都是支持多存储空间的存储池,也就是在系统下,/dev里面显示的存储池是vg1-X,而不是不支持多存储空间的存储池显示的md1-X。为何要全新安装并使用支持多存储空间的存储池,有2个原因,第一是如果系统内同时存在/md和/vg的存储池,存储池的编号使用命令行修改后重启会失效,这对强迫症是不可接受的;第二是,使用不支持多存储空间的存储池(/md)在使用nvme缓存是,特别是对于固定btrfs原数据,会占用大量空间,如一个8t的存储空间,使用固定btrfs元数据会占用150G左右的nvme缓存,而换为支持多存储空间的存储池(/vg)只需要2.5G的nvme缓存。

4、创建第一个存储池,建议选择shr,哪怕这个存储池仍然是打算单硬盘使用,存储空间格式btrfs(使用虚拟机必须),选择shr是为了以后一旦想用shr多硬盘,不必再大折腾。

5、设置完存储池和存储空间后,安装必要的套件。此时有nvme缓存的,可以打补丁了。http://www.gebi1.com/thread-299964-1-1.html

6、cpu识别,也可安排上:http://www.gebi1.com/forum.php?m...00113&highlight=cpu

7、将之前的半洗白sn,去群晖全球站(.com)不是国区(.cn),邮箱注册上并绑定上sn,地区随便选个。

8、绑定完半洗白码,可以做三个事情了,(1)激活advance media extension,(2)激活active backup,(3)控制面板-外部访问-DDNS,注册上synologe.me的域名,且自动下载了SSL证书。

9、控制面板,打开硬件和电源,点击启动局域网唤醒,并在群晖助手里面设置wol,此时已经可以使用外网唤醒了(前提是公网IP,ARP-IP绑定)。

10、免费注册个ddns域名绑定到路由器,是因为群晖的DDNS更新没那么快,一旦外网重新获取了新的IP,可以使用这个自己申请的ddns继续访问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altek RTD1296 CPU,看介绍应该是可以。

网上说,DS218play可以支持下面的解码:

H264/H265 1080K
H265 4K

是否视频不是H264 就是H265 ?

H264 4K看来不支持,这种情况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DS218play可以支持下面的解码:

H264/H265 1080K

官方介绍是 Synology DS218play是一种经过多媒体优化的 2槽式网络连接存储解决方案,配备 64位四核 1.4 GHz处理器以及 1 GB RAM,在 RAID 1配置下的连续读取通量可达每秒 112 MB以上,连续写入通量可达每秒 112 MB以上。加密的连续数据传输性能优越,读取速度可达每秒 112 MB以上,写入速度可达每秒 112 MB以上。DS218play还支持实时 4K高清 (4096 x 2160)视频转码,带来高达 10位 H.265 (HEVC)内容。

视频基本上是 264 或者 265 吧?后者体积更小。

按上面介绍看样子是输出最高 10位 H.265 (HEVC),(源视频)输入好像没有限制。(没有设备实测)

楼主:
经过上面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

带硬解(转码)功能的机器,最强的是DS920+。

竟然是3年前的机型。

今年出的DS923+是2核AMD不带核显,无硬解。

DS423+是今年最新一款带核显的,但使用的CPU跟DS920+完全一样。

DS920+已经停产。

所以,只能到咸鱼上买。大概3000元。

二手机器,是否ID已退,我就可以重新申请新ID账户?
还需要有什么注意的?

楼主:
j4125处理英特尔® 赛扬® 处理器 J4125,是一款应用非常广的CPU,在2019年底上市至今,很多品牌,很多客户端(笔记本,路由器,NAS,工控机,三防平板等好多终端设备)都采用这款神级的CPU。

J4125在单核性能上可以和i3四代,i5四代,i7二代;多核跑分情况看出J4125处于i3五代,i5三代,i7二代。

J4125,4核心,4MB三缓,带核显UHD600,TDP10W。

DS920+支持的解码格式:

网友A:
为影音功能买群晖绝对后悔,都是用N年前的CPU,别说视频转码,只怕音频转码都转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影音功能买群晖绝对后悔,都是用N年前的CPU,别说视频转码,只怕音频转码都转不过来。

几千块的东西,后悔就扔了,有什么好心疼的?

我装一台GEN10个人数据备份,连硬盘都不止1万元。

网友A:
发一个手机4G访问自己影音服务器的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C_du8C0JmBBDQOyOgPipA?pwd=mbbs
提取码:mb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手机4G访问自己影音服务器的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C_du8C0JmBBDQOyOgPipA?pwd=mbb ...

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种,你认为自己使用的是最优的,但不可能全部人都会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上面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

带硬解(转码)功能的机器,最强的是DS920+。

QuickConnect ID 应该卖家解绑了就可以,不过 qc 很慢,加上群晖QC国内版已停止IPv4直连功能,那就更慢了,有公网IP ddns 速度更好,有固定公网ip就更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上面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

带硬解(转码)功能的机器,最强的是DS920+。

没想我3年前买的就是这款,做的Raid1,4块当2块用,就纯粹用手机同步照片跟重要资料。被硬盘坏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uickConnect ID 应该卖家解绑了就可以,不过 qc 很慢,加上群晖QC国内版已停止IPv4直连功能,那就更慢 ...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了。

群晖提供的网络速度快不快? 可以达到多少兆/秒?

如果群晖的网络太慢,忙得放视频都卡顿,我就要考虑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了。

群晖提供的网络速度快不快? 可以达到多少兆/秒?

很明确的说,没有公网IP,很难低成本的用NAS在线看电影。通过各种转换后链接上NAS的速度就是生不如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了。

群晖提供的网络速度快不快? 可以达到多少兆/秒?

没有公网 IP 的话可以放弃,有公网IP的话速度取决于宽带上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了。

群晖提供的网络速度快不快? 可以达到多少兆/秒?

我感觉慢如蜗牛,经常还连接不上,外网想浏览照片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公网 IP 的话可以放弃,有公网IP的话速度取决于宽带上传速度。

我靠,我没有公网IP啊。 我东莞小区的房子,是电信公寓宽带,这种宽带没有公网IP的。广州小区更加彻底,只有移动宽带,电信宽带进不了小区。

看来先放弃群晖。

等我想到办法找到公网线路先。

楼主:
我差点忘记,其实我的3台个人备份服务器(HP GEN10, WINDOWS系统),我自己动手,使用frp软件,利用我的论坛服务器的公网固定IP地址,做了穿透。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的个人服务器GEN10,  就是使用公网IP。 而且是有域名的(论坛服务器的二级域名)。

看来可以考虑在GEN10 上安装软件。

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altek RTD1296 CPU,看介绍应该是可以。

刚才发现,咸鱼上的DS218play,只需要700元?!

哈哈,既然做了这么多群晖的功课,既然只需要700元,就买一个试试。

我还有6个2T的硬盘闲置,就安装2只2T的上去玩玩先。

楼主:
我已经下单。

收到货先玩一会,积累点经验先。

如果好玩并且速度可以,我还再买DS920+,  这台DS218play 送人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差点忘记,其实我的3台个人备份服务器(HP GEN10, WINDOWS系统),我自己动手,使用frp软件,利用我的论 ...

群晖也可以利用类似方式穿透进去,速度取决于公网ip服务器上行以及宽带上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晖也可以利用类似方式穿透进去,速度取决于公网ip服务器上行以及宽带上行。 ...

是的。不过会占用论坛的带宽??  不过占用的是论坛附件服务器的带宽,对论坛的图片服务器、文字服务器没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发现,咸鱼上的DS218play,只需要700元?!

哈哈,既然做了这么多群晖的功课,既然只需要700元,就 ...

几百块钱试试无所谓了,不过更便宜的方法是电脑上VMware虚拟机安装也可以体验到。

https://www.52pojie.cn/thread-17600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百块钱试试无所谓了,不过更便宜的方法是电脑上VMware虚拟机安装也可以体验到。

https://www.52pojie. ...

我的文件备份主机性能很弱,就不折腾虚拟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等下个月找个周末我分享在论坛吧。

之前用过zerotier。连接成功后所有的机子都在一个局域网,访问很方便,USB局域网共享的软件也很好用,点对点UDP通讯,速率可以达到宽带极限。不好的是没有自己的moon服务器,经常连不上。

年底想搞个软路由,可以插个固态,24小时开机,既可以出去学习,也可以随时访问常用的文件。然后再组个nas,存放不常使用的文件,偶尔开下机。有没有啥方案。

楼主:
我侄子建议我买一个蒲公英客户端。

他说99元,送一个硬件插在NAS上。以后都可以使用。

如果想增加用户,以后一个用户每年都要99元。
(奇怪,为何第一个送硬件的99元只是一次性这么优惠?)

侄子说速度可以达到稳定的2-3兆/s,看视频也足够了,图片更是飞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侄子建议我买一个蒲公英客户端。

他说99元,送一个硬件插在NAS上。以后都可以使用。

莫大你等我写个帖子看看我的方法你是否可以用,尽量下周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大你等我写个帖子看看我的方法你是否可以用,尽量下周完成。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用过zerotier。连接成功后所有的机子都在一个局域网,访问很方便,USB局域网共享的软件也很好用,点 ...

出去学习指的出国吗?这个我没搞过。
我目前用的是局域网VPN,不是出国的VPN。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侄子建议我买一个蒲公英客户端。

他说99元,送一个硬件插在NAS上。以后都可以使用。

不是自己装的黑群晖的话,就用群晖自己的quickconnec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自己装的黑群晖的话,就用群晖自己的quickconnect就可以了。

群晖的QC的问题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对群晖期望太大了——群晖的cpu甚至不如gen10。
白群优势只有自带了内网穿透Quickconnect。
连接速度用 ...

plex 的 server 怎么收费的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群晖也可以利用类似方式穿透进去,速度取决于公网ip服务器上行以及宽带上行。 ...

可以告诉下那个公网是IPV6怎么穿透吗?
我之前是IPV4公网 ,很简单,搞个花生壳,动态DDNS就可以了。现在换成IPV6了,我换了很多网上的教程,就没有一次搞通过。

网友:
他能提供多少带宽,其实是看家里宽带上行带宽的,我在外面用手机app,看个16G大小的4K马里奥电影,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可以告诉下那个公网是IPV6怎么穿透吗?
我之前是IPV4公网 ,很简单,搞个花生壳,动态DDNS就可以了。现在 ...

ipv6 不直接是公网ip了吗?直接用就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ipv6 不直接是公网ip了吗?直接用就行吧?

是的,用ipv6地址直接可以访问到电脑。我之前整过,不过就是家里的ipv6地址过一段时间会变。

网友:
如果没有公网IP的可以使用Tailscale。还算好用。之前用的白群晖,内存比较小,会比较慢。用了黑群晖,还算挺爽的。

网友:
这个上面的都是群辉的相关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plex 的 server 怎么收费的呀

终身授权版约人民币800,可以蹲一下最近的黑五;
之前有选择土耳其支付约300。
不要在淘宝买,基本都跑路。

楼主:
我有预感,710元的二手DS218PLAY已经可以满足我的使用要求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用ipv6地址直接可以访问到电脑。我之前整过,不过就是家里的ipv6地址过一段时间会变。 ...

二级域名 绑一个  就解决了。

楼主:
DS218PLAY 最大支持的硬盘,是单个12T ?

差点想买2个16T的硬盘。

“最大单一储存空间容量:108TB” 是什么意思?

最大内部净总储存容量:24TB
最大单一储存空间容量:108TB

网友C:
引用 楼主:
DS218PLAY 最大支持的硬盘,是单个12T ?

差点想买2个16T的硬盘。

看官方参数没有明确说单盘限制 12T,存储空间应该是软件限制,类似 Windows 的分区。

https://kb.synology.cn/zh-cn/DSM ... ume_size_limi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官方参数没有明确说单盘限制 12T,存储空间应该是软件限制,类似 Windows 的分区。

https://kb.synolo ...

最大内部净总储存容量:24TB

什么意思?

我两个16T硬盘,做raid1,总容量是16T, 没有违反吧?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下面两个,不是互相矛盾?

最大内部净总储存容量:24TB
最大单一储存空间容量:108TB

网友:
提醒两点
1. 群晖最好买x86的cpu的型号,DS218PLAY便宜是因为用的不是x86 cpu。只有x86 cpu才支持图片的识别分组归类。好像docker的支持也是。
2. 群晖quickconnect不支持非官方服务,也就是官方的ds file, photos等可以,但自己安装的jellyfin plex emby之类的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内部净总储存容量:24TB

什么意思?

最大内部净总储存容量:24TB  —— 这个是官方说明里面找到的吗?

就算是官方明确写最大内部净总储存容量:24TB,这个是硬件限制;

后面那个  最大单一储存空间容量:108TB  是系统、软件限制,没冲突吧?

打个比方一个设备使用 Windows 系统,硬件硬盘限制 12TB 一个;但是 Windows 单个分区最大 108TB……没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DS218play可以支持下面的解码:

H264/H265 1080K

218是ARM架构,可玩性和x86的没法比。上黑裙吧,用个8/9代的cpu+8盘位的极限,你那几台备份机都能下岗了,组个raid6可靠性高,硬盘利用率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下面两个,不是互相矛盾?

最大内部净总储存容量:24TB

24TB——这个可能是供电限制,我买过一个硬盘盒只能用8T硬盘,不是软件不支持是板子供电只够8T的硬盘使用;
108TB——这个是软件的限制。一个分区不能大于108T,就似windows下簇大小的影响。

网友:
已经写好了,见: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2150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