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k Thermal 红外摄像头拆开的样子

楼主(2023-11-30):
买了应该有五六年了,分辨率320x240的,带调焦镜头。
买来主要用来测板子和器件发热的,可以测到300度,就是APP太渣了
买的时候安卓版本只有MICRO USB接口的,不好直接接现在手机流行的TYPE-C接口。
用带OTG的TYPE-C转MICRO USB转换头可以用,但感觉别扭。
去年就干脆把MICRO USB插头换成TYPE-C接口,当时胶水没粘好缝隙太大影响聚焦。
这两天拆开,刮掉顶起的原厂胶水,重新装了回去。不敢用502胶水,怕发白雾影响传感器,只用万能胶粘贴。

里面没多少元件,工作的时候那个线圈回驱动传感器上的挡片动作,明显感到晃动和响声。
传感器上的金线去年被我不小心碰歪了,太小没有工具弄回去,只在显微镜下用注射针头拨开确保没短路。

整个外壳是金属的,背面有软胶缓冲和导热。

拍照画面不是很好,升级APP后之前那测量指定点温度的功能找不到了

网友A:
2017-02-21 买的同款,3700 RMB,同样改成 type-c 了

我把板子某个部位垫厚一点,改善了微距对焦,同时支持微距和远距

网友:
这么小还带温度较准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
好东西,就是传感器太贵了

网友B:
真是贵... 指标确实不错. 自从用了艾睿的机器, 感觉这东西价格算是逐渐亲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贵... 指标确实不错. 自从用了艾睿的机器, 感觉这东西价格算是逐渐亲民了 ...

价格还是太高,分辨率太低了。啥时候1080p带自动变焦的做到这个价格再说便宜吧

网友D:
我有个Seek xr安桌版,micro 口接口,但只能在旧手机上面,新手机软件安装上不,能分享,app软件吗!

网友E:
这玩意3700 RMB?!

打死我都接受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Seek xr安桌版,micro 口接口,但只能在旧手机上面,新手机软件安装上不,能分享,app软件吗! ...

网上买个带OTG功能的TYPE-C转Micro-USB的转换头才几块钱就可以适配新的手机了。
一定要有OTG功能的,不然不工作。

软件2.3.0应该是最新版了,反正感觉挺渣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hIqkfpGNhsGUwkmJtAblA
提取码:loi4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7-02-21 买的同款,3700 RMB,同样改成 type-c 了

我把板子某个部位垫厚一点,改善了微距对焦,同时支 ...

我是使劲拧过限位就可以微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还是太高,分辨率太低了。啥时候1080p带自动变焦的做到这个价格再说便宜吧 ...

你真是对这些东东没概念
这个这么多年前的320x240的分辨率在今天都是第一梯队,国产的因为前几年疫情需求大增而得到了较大发展,于是才有了640的分辨率。你要的找1080P那慢慢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3700 RMB?!

打死我都接受不了 😁😁

我们的测温范围、响应速度和均匀性有些要求,所以当时就一咬牙买来了。
这个是发射率调整的,不同被测物质的发射率不一样,所以可以通过调整发射率来校准温度。
这个测温头的测温范围可以达到300度,相对普通环境的几十度范围内的温度分辨率就显得偏低了,所以拍的普通环境图像的对比度较低,不像国产测温范围100度的那么清晰明显。
如果看环境和普通板子100度以内的发热,现在买国产的100度范围的产品的图像对比度会好很多。

网友:
手里有个filr的,晚上回去也拆了拍个
好吧,别人有发过,filr one 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是对这些东东没概念
这个这么多年前的320x240的分辨率在今天都是第一梯队,国产的因为前几年疫情需求 ...

1080p分辨率只是调侃一下目前民用红外热成像的分辨率低与高昂的售价。

可以字节平台搜搜山猫光学热成像仪这位up,海康高端热成像卖家,2-4w左右的设备。由于设备性能远超家用,主打高性能热像耐摔防水双光融合测距隐身与瞄准打猎用,大家都懂的再不能多说了,不然康康暴露了。

ps:

(浏览器直接打开见识一下这个热成像的高端卖家吧,更多的高端可以抖视频搜索这个玩家)
https://m.toutiao.com/is/i8jfSP8d/?=山猫光学热成像夜视仪: 如何选择一款符合需求的热成像,搜索视野对应不同的使用环境。#海康热成像#海康小红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i8jfvDUx/?=山猫光学热成像夜视仪: 红外热成像,国货进入塔尖的时代,#海康热成像#夜视仪 热成像+高清夜视+热融合+测距 - 今日头条

640分辨率1.6w就能到手了:
https://m.toutiao.com/is/i8jPkboM/?=山猫光学热成像夜视仪: 这波行情说给懂热成像的人听,想几百块买热苗的大哥咱聊不了。#热成像 驭兵fx50l顶配 - 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