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上的静电怎么去除?

楼主(2023-11-30):
又到冬季了,车身上总是带静电,开车门时常常被电到,很烦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车门是的静电吗?

网友:
要确定是车门上的静电,还是你身上的静电

网友:
是你身上衣服摩擦产生的静电,车子背锅了

冬天洗衣服我家会放可以去除静电的柔顺剂,静电会减少,但很难完全去除

网友:
静电是屁股离开座椅时产生的。
开门,在屁股离开座椅之前就用手摸住金属门框,至少2个手指肚的面积,然后离开座椅站在地上,关门。
这样就不会被电了。

如果扶着绝缘的门内饰板上的把手开门并下车的话,在反手关门的时候就会被电。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手掌大面积拍一下车子,避免尖端放电。

网友:
静电拖地带。

网友:
抗静电食物会应运而生?
估计不适合电工
经常讨论水电音质好的论坛  恐怕会有人相信

网友:
我在家里通常先拿湿抹布碰一下水龙头,然后再摸金属物品,不然也惊心动魄的 …

网友:
我拿钥匙放点,电弧都是蓝色的。

网友A:
这个值得车企研究一个防静电车把手,串联一个电阻到车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得车企研究一个防静电车把手,串联一个电阻到车壳子

会先被门框电吧……

网友B:
我车子用了5年,从来没有被静电过,反尔在家里经常被电。是不是你弄的有坐垫?

网友:
衣服和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车子用了5年,从来没有被静电过,反尔在家里经常被电。是不是你弄的有坐垫? ...

那种毛茸茸的坐垫绝对是优质的静电发生器.

网友:
每天早餐后洗澡

网友:
带一个电阻到身上,每次接触先用电阻接触

网友:
开车门前用手先摸一下地,释放静电。

网友C:
某宝搜 静电钥匙扣

几块钱吧,用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静电钥匙扣

几块钱吧,用起来还行

好的,买个试试。

网友:
碰车之前先趴地上做个俯卧撑

网友:
先摸墙/摸地面几秒钟呗

楼主:
下车关门时有静电。自己的车可以拿脚踹,别人的车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静电钥匙扣

几块钱吧,用起来还行

每年冬天都不能少了他,现在已经有三个了

网友:
随身带个电笔,像平时验电一样,先用电笔戳一下

网友:
系个铁链子在腰上。。。另外一端垂地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年冬天都不能少了他,现在已经有三个了

用随身带的钥匙或者其他金属 先放一下电 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静电钥匙扣

几块钱吧,用起来还行

之前發過帖子問,很多人說沒用,大部分都是推薦靜電手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随身带的钥匙或者其他金属 先放一下电 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我身上不带钥匙,另外这个放电是通过里面的灯放掉的,静电越多,灯越亮,不确定直接放电效果是不是一样,放电的时候能听到啪的一声和亮光,但是手上没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發過帖子問,很多人說沒用,大部分都是推薦靜電手環的

你说的手环是指我说的这个吗?我用的这个效果还可以吧,至少没发现有啪啪打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静电钥匙扣

几块钱吧,用起来还行

买了这个之后,再也没有静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