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再生龙备份/恢复软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3-11-30):
能不能将128GB的系统恢复到64GB的系统上?
个人试了多次都失败了。

网友A:
原备份系统大小是128GB
恢复到64GB硬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备份系统大小是128GB
恢复到64GB硬盘上?

是的,用整个镜像来恢复肯定不行,我单个备份分区做备份还原也不行。

网友:
咋们的语文老师都擅长体育
不好理解

网友:
备份分为镜像与扇区备份。你的128GB备份文件是扇区备份,包含了硬盘的分区参数还有空白的存储空间的所有类容,可以做到完全备份一个硬盘的所有信息包括删除未被拔除的内容,所以只能相同容量的硬盘拷贝。常用备份是镜像备份,就是备份文件,所以备份生成的镜像文件取决于用了多少空间,与分区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