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怎么实现一个IP,两个网口设计?

楼主(2023-12-01):
毕业刚入行,之前没学过以太网通信,小公司没人带,想问下项目需求两个网口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级联,然后一个网口做TCP通讯,一个网口做LAN口,这要怎么设计啊?
我目前项目暂定使用STM32F407ZET6。我看到论坛里说带RMII接口的交换机,比如KSZ8863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不是很懂。

网友A:
一个设备+一个路由或者交换机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设备+一个路由或者交换机不就解决了吗

这样子是两个网口一个IP吗,还是一个网口一个IP,我忘记说需求组那边说是一个IP,两个网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是两个网口一个IP吗,还是一个网口一个IP,我忘记说需求组那边说是一个IP,两个网口 ...

IP分配给MAC,你MCU只有一个MAC,所以是一个IP,2个端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分配给MAC,你MCU只有一个MAC,所以是一个IP,2个端口通讯

噢噢,大概懂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路由模块。海凌科的RM08K不知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MCU+W5500+IP175,MCU+W5500是一个网络节点,占用IP175的一个交换端口
如果想用更低成本的办法,就是CH579+IP175

网友D:
“双网口设计”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MCU+W5500+IP175,MCU+W5500是一个网络节点,占用IP175的一个交换端口
如果想用更低成本的办 ...

成本可以高一点,组长说板子控制在两千元以内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网口设计”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 ...

好的,已修改

网友E:
KSZ8863这个方案多年前我做过,现在这个片子被microchip收购了很难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成本可以高一点,组长说板子控制在两千元以内都是可以的

这预算是指样机研发费用吧,如果是单价的话,你们产品利润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预算是指样机研发费用吧,如果是单价的话,你们产品利润真高

应该是单板价格吧,公司现在用的PLC模块实现我这个项目的全部功能,要花六七千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单板价格吧,公司现在用的PLC模块实现我这个项目的全部功能,要花六七千才能做到 ...

看有没有别的控制需求了,否则只是MCU外接双网口的话,物料成本100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KSZ8863这个方案多年前我做过,现在这个片子被microchip收购了很难买。

那这个芯片的非标准SMI接口到底是怎么用的,通过I2C、SPI或者GPIO模拟读写PHY寄存器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芯片的非标准SMI接口到底是怎么用的,通过I2C、SPI或者GPIO模拟读写PHY寄存器都可以? ...

F407 本身有SMI接口啊,如果你想折腾,IO模拟也是可以的,和I2C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07 本身有SMI接口啊,如果你想折腾,IO模拟也是可以的,和I2C类似。

我看到别人说F407不支持配置操作码,KSZ8863的读写的操作码是"00";而标准SMI的读操作码是"10",写操作码是"01",所以这是不是代表407不能直接对KSZ8863进行SMI配置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别人说F407不支持配置操作码,KSZ8863的读写的操作码是"00";而标准SMI的读操作码是"10",写操作码 ...

你这个需求407用MII或者RMII接口挂个Switch交换机芯片就行。
可以用标准的SMI,只是访问的地址空间有限。用非标的要自己写时序,可以访问所有地址空间。
不过这进口片子不好买,用螃蟹的RTL8304也可以。如果用默认配置,并且不读底层状态根本不需要设置寄存器。
芯片上电就能用。

网友:
2000预算肯定上100元的linux核心板加双以太网网口。稳定性优于stm32跑lwip。 你上网看看lwip有多少问题就知道了。出来问题需要老化调试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是两个网口一个IP吗,还是一个网口一个IP,我忘记说需求组那边说是一个IP,两个网口 ...

有路由了,一个IP对多少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