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颗粒,有超薄封装吗?

楼主(2023-12-01):
产品有厚度限制,常规的都比较厚,超过1mm,有超薄的封装吗,请坛友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
想比冈本还薄吗?

网友A:
DDR4 WFBGA200带球是0.7mm总厚,VFBGA 0.85mm,都没超1mm
还不够只能用die了

网友:
华强北打磨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4 WFBGA200带球是0.7mm总厚,VFBGA 0.85mm,都没超1mm
还不够只能用die了

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具体型号吗?为什么我找到的型号,厚度都到1.1m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具体型号吗?为什么我找到的型号,厚度都到1.1mm了?

LPDDR4 WFBGA200 直接搜 几乎各家都有

网友:
pcb做薄的

网友B:
把球磨掉,直接焊接厚度应该可以了吧。不行你叫别人帮你做SIP封装吧,直接用DIE来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球磨掉,直接焊接厚度应该可以了吧。不行你叫别人帮你做SIP封装吧,直接用DIE来封 ...

自己打完线,封胶后,不见得比成本IC薄。

网友:
好办法,做1.0的PCB,厚度就减少0.6了

网友C:
lpddr4还不够薄?
超薄lpddr贴片容易芯片弯曲不良,会smt难度加大维修难度地狱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ddr4还不够薄?
超薄lpddr贴片容易芯片弯曲不良,会smt难度加大维修难度地狱级别 ...

手机用的就是这种吧?一样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用的就是这种吧?一样修呀

不是 手机是bga3xx,焊cpu顶上而不是pc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手机是bga3xx,焊cpu顶上而不是pcb上

arm与英特尔x86处理器很多都可以支持lpddr的,lpddr封装焊接在soc还是pcb上都一样。

淘汰手机回收的lpddr就做外贸安卓盒子与廉价x86电脑盒子,ddr颗粒可以做无牌内存条。ddr这些损耗小的芯片严格测试都还能行,emmc芯片就有点坑了,没办法ddr与emmc贵啊不能浪费。

所以楼主的板子高度受限想超薄ddr可以考虑手机用的lpddr5可以非常薄,lpddr过于薄所以对smt温度曲线要求高,维修焊接难度很大,芯片会变成一个倒扣的锅形状会贴片短路。lpddr性能也比ddr逊色不少但是低功耗。

如下图:
lpddr3

网友:
S5RG2G20CMS-MGCJ 366FBGA LPDDR4 3733Mbps 4GB运行内存,看看这个厚度能否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