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正浩睿2Pro一个大问题:打开220V但没有负载,早上看到电池只剩下50%

楼主(2023-12-01):
这户外电源,使用160w太阳板放果园供电。

我想做一个装置:半夜探测到有人进入果园,会打开100w的射灯,并且利用断电报警器,马上打电话给我(这是断电报警器的服务)。

测试阶段,我没用接入100w射灯,也没有从户外电源取电。只是让220V有输出,但没有负载。

结果发现第二天早上,768wh的电池,只剩下50%了。

这个220V的功能,内部损耗也太大了吧!

这也解释了之前我给果园装了一个晚上自动启动的灭蚊灯,灭蚊灯是11w,但第二天早上,电池也只剩下50%不到。害得我以为灭蚊灯用电太大不敢再使用。

网友:
内部逆变器有损耗。

网友A:
应该添加一个功能,打开没电流30分钟休眠功能。 小电流模式要另外激活

网友:
空载功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添加一个功能,打开没电流30分钟休眠功能。 小电流模式要另外激活

有这个功能,但我不能使用,因为我要随时打开射灯,吓走小偷。并且我要探测220V电压,有报警打电话给我。

网友B:
可能不是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充满电,过了半个月想用,结果没电了,像是有BUG。然后充电充到80%,触发过温保护了,然后直接停机,散热风扇也不继续转了。
正常用都是好的,160W电池板能有个八九十瓦的功率充个一天也能充一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充满电,过了半个月想用,结果没电了,像是有BUG。然后充电充到80%,触发过温保 ...

我没用遇到你说的bug。

网友:
汽车逆变器也是空载功耗不小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ups逆变器空载就是20~30w左右的功耗,毕竟要维持220v输出。

之前用的一个ups,充满插电自己耗25w

网友:
这个很正常,空载功耗50瓦左右,10小时就500瓦时(0.5度电)

网友:
建议直接用带太阳能板的24V 100W射灯,效率高得多。

我这边放庭院的太阳能自储能射灯(高亮泛光灯),60W的,用了近5个年头了,还都是好的。

网友:
感觉不太能理解空载功耗几十瓦的逆变器,损耗在哪了?

网友:
TB上二三十的“夹子报警”就解决了呀,哪用得着另外用断电报警器?

用线绳当传感器,另一头是磁铁吸住报警器内的开关(吸住后断电),碰到后磁铁掉落,报警器得电,就会通过网络通知服务器,
服务器会用微信,电话,短信等通知你。

你要开灯的话,一个原理,绳子一头搞个啥开关,直接开启 自带太阳能的那种灯就行了。

林子里,随便拉根细绳,根本不容易发现的。

网友C:
开了AC开关了吧?待机时要手动把AC开关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AC开关了吧?待机时要手动把AC开关关掉。

我上面已经说了,AC必须开着,随时等待使用。

因为人不在现场,我做的系统检测到有人进入(小偷),就会打开射灯和打电话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已经说了,AC必须开着,随时等待使用。

因为人不在现场,我做的系统检测到有人进入(小偷),就会 ...

逆变器空载功耗,都得大几百毫安到1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