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12V的机床信号灯,单独可以工作,并在一起只有红灯能正常

楼主(2023-12-01):
我买的是12V 常闪。共阳。

正常是三个灯不会同时闪的,只有一个灯闪。

但我是用于果园警告的,希望三个灯同时闪。

收到货,单独一个一个灯测试,都是正常的 。

但三个同时接上(接负极),发现黄灯不亮,绿灯比较暗,只有红灯正常 。

卖家无法提供解决方法 。

怎样解决? 用三个二极管隔离一下行吗?

网友A:
要串电阻?红灯拉低另外2路的电压了
可以单独测一下接灯后灯上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串电阻?红灯拉低另外2路的电压了
可以单独测一下接灯后灯上的压降

肯定是红灯工作电压比较低,导致另外两个灯不正常了。

网友:
三个灯共享了一个限流电阻. 分别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B:
拆开直接改灯吧

话说这个不是很亮吧,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直接改灯吧

话说这个不是很亮吧,能行吗?

很亮,太阳下也能看到在闪(10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直接改灯吧

话说这个不是很亮吧,能行吗?

不想拆开。因为是胶水粘死的。

在外面改吧。

网友C:
正确的做法是三路LED每路都单独恒流驱动,很显然这个东东直接用了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做法是三路LED每路都单独恒流驱动,很显然这个东东直接用了电阻限流。 ...

外面有办法改?

网友:
莫总,某宝搜索,LED恒流调光驱动板,您这个用三个就行。或者按照楼上大师说的,单独接三个不同的限流电阻。

网友D:
加个这个三种色循环闪烁。不过如果需要三种色一起亮,可能要更高频率时分复用,现成的估计不好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
三个颜色的灯性能不一致导致的。

不用拆开的办法:
1.接电流表,分别测出三个单独亮时的电流(*需要考虑热稳定性),计算出等效电阻。
2.分别匹配不同阻值的电阻,把3路等效电阻拉平,如果需要同时增加3个电阻,可能需要提高供电电压。

如果手头没有表,直接在红色灯分别尝试串20,50,100,470,1k,2k电阻试一下,应该会改善另外两盏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这个三种色循环闪烁。不过如果需要三种色一起亮,可能要更高频率时分复用,现成的估计不好找
https://i ...

哈哈,我就是要这一种。

打赏100汤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就是要这一种。

打赏100汤圆!

多谢站长~

楼主:
收到货焊接好了,却发现无法工作。

还是只有红灯亮。

应该没有焊错线吧?

这块小板是共阳的,输入输出的正极是相连的。

我猜测不能使用的原因:我这3个灯不是静止的,每个灯本身是闪烁的。

楼主:
看来明天拆开里面线路板,将限流电阻从1改为3个。

我手上没有电阻。看到阻值后,还要淘宝买电阻 ??

网友C:
买个电阻本备用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电阻本备用吧,哈哈

我有很多啊。放市区了。我现在村里。

网友:
电阻本应该不行,那个功率不够,没多久就坏了,这里面应该是大功率的 色环电阻

我觉得太折腾了,我建议,给灯退掉,重买能三个都亮的灯。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到货焊接好了,却发现无法工作。

还是只有红灯亮。

我猜到不能工作的原因了:

使用万用表测量三路输出,发现都是固定在9V电压。

也就是说,它必须接上发光二极管才能工作。

而我这个信号灯里面有完整的线路,并不是单纯的发光二极管,所以这块小板无法让信号灯工作。

楼主:
打开信号灯外壳,发现里面有比较复杂的线路,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电阻限流。

改动难度很大。

放弃了。

楼主:
已经买了这一个,店家测试,可以轮流闪烁(不是同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