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输入短路,输出还有100mV的噪声,有没有天理!

楼主(2023-12-01):
目前在做一个小信号的放大,运放用的是LM358, 单电源供电, 由于信号很小,放大倍数取得很大。

所以出现了没有信号时,运放输出的低噪很大,有100-200mV,

实际测试波形

我电源用直流电,不用交流电,更换运算也搞过, 就是不见噪声变小。

这个噪声, 我在运放输入对地短接时,也是存在的,正常上的电路也是存在的。

做了以下的尝试也是没有用
1. 把反馈电阻改小,减小电阻噪声
2. 增加退耦电容,也是没有用。
3. 可能是运放的失调电压问题,也更换更好的运放也是一样的。

能试的都试了,仿真是仿不出来,实际如果要增加噪声仿真不知如何搞。

头大了好几天,不知方向,哪位有搞过了,请指点一二。

网友:
探头用接地弹簧了吗

网友:
测下第一级输出?

网友:
兄弟您这是说了等于没说,没原理图,没测试波形图,没测试方法

网友:
晕死,你放大了多少倍,运放难道真是358吗。快点放弃吧,研发一下西红柿炒鸡蛋的具体工艺更有意义

网友:
我觉得这结果挺正常的其实

网友:
你是对358有什么误解,这结果挺正常的啊,不然那些超低噪声运放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网友:
楼主不知道358的底细?还用这么大倍数

网友:
358这种运放不适合高倍数放大的 ,除了噪声,还有温飘,失调,放弃吧,低噪声的运放很多,重新选一款吧

网友:
放大的都是噪声

网友:
加钱

换opa350

网友:
小信号,又是单电源供电,可能高性能运放甚至轨到轨运放也不一定能搞定
德州仪器的LMC6482先试试,这个不行那最好改成双电源的

网友:
二级放大,增益是B1*B2,100mv噪音对得上这个几毛钱的运放。

网友:
电源是有噪声的,C9加大到100uf

网友:
2级220倍放大,100mV很正常了

网友:
测单个运放,配置成射随,输入短路,看一下输出多少

网友: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先上个几十块钱一颗的运放试试。

网友:
换运放,找低噪声的。OP4177试试看,效果会让你满意。

楼主:
有采用接地弹簧了,运放我有换成低噪声的轨到轨的运放 MD1322, 噪声也是一点也没有, 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我设计哪里有错了

网友:
你把探头短路试下底噪有多少?

网友:
用过斩波稳零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大概10000倍,用开关电源噪声高的不行,开关电源接7805,噪声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