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自行车用的电铃铛 大概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2023-12-02):
哪位大佬做过自行车用的电铃铛 请教一下大概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你可以改成手拿个金属锤打铃,声音一样清脆

网友B:
你应该是要和弦,论坛里搜一下
https://www.amobbs.com/search.ph ... =%E5%92%8C%E5%BC%A6

网友C:
汽车转向的时候模拟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改成手拿个金属锤打铃,声音一样清脆

也不是不行 不过要是每个买电铃铛的人都叫我去打 我估计忙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要和弦,论坛里搜一下
https://www.amobbs.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41&orderby=lastpost ...

谢谢 大佬我研究一下。 另外请教一下 这个出来的和弦 和音乐芯片出来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啊 刚刚研究了一下,我看淘宝上的成品音乐芯片几块钱也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转向的时候模拟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啥 没看懂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 没看懂 能详细说说吗

就是用喇叭模拟的铃铛声音,某宝有卖的,搜索买一个回来研究就好了
我还是放个连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3030523cJFZSm2

网友D:
不是用的偏心电机挂个小铁砣敲打的 吗?

网友E:
电铃铛,具体什么东西?自行车指的是人力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是这个吗,通12v直流就巨响的电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喇叭模拟的铃铛声音,某宝有卖的,搜索买一个回来研究就好了
我还是放个连接 https://detail.tmall ...

谢谢 我想到也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的偏心电机挂个小铁砣敲打的 吗?

那个费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铃铛,具体什么东西?自行车指的是人力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是这个吗,通12v直流就巨响的电喇叭

不是的 人力自行车用的,低电压 小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