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SPWM的相关资料,有些疑问

楼主(2023-12-02):
搜索SPWM的时候,看到下面的一段话:
在SPWM的过程中,通过调整调制深度比例,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从而实现对电机的转速调节。 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三角波信号的频率来实现对输出频率的控制。 总的来说,SPWM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是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交流电源,通过产生模拟正弦波,从而控制交流电机的电压和频率,实现对电机转速的调节。

我的疑惑是,调制深度决定三相电压的峰峰值,这怎么调节转速呢?(在转矩足够的情况下)转速应该是正比于三相电频率啊,还是这文章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A:
频率和转速有关,不是因,是果

不考虑负载,电机供电电压越高,转速也越快,才是因
参考电机 KV 值

电机转的快了,换相也就快了,换相频率才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和转速有关,不是因,是果

不考虑负载,电机供电电压越高,转速也越快,才是因

交流电幅度增加只是增加了 "转速能达到的最大值",例如通幅度大但低频的三相交流电,电机还是慢慢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电幅度增加只是增加了 "转速能达到的最大值",例如通幅度大但低频的三相交流电,电机还是慢慢转啊 ...

首先要明确讨论的是哪种电机

如果是 3 相永磁同步电机,或者有刷永磁电机,无论机械换相、方波换相还是正弦波换相,都是我上面说的这种

另一种是类似步进电机,被磁场拖着走,才是你理解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确讨论的是哪种电机

如果是 3 相永磁同步电机,或者有刷永磁电机,无论机械换相、方波换相还是 ...

你说的第一种,是指闭环控制下,根据当前电角度,决定三相电的相位吗?这么说,的确是电机转速决定三相电频率。
我说的第二种,是指开环拖动的情况下,电机被磁场拖着转,三相电多大的频率,电机就对应多大的转速。

网友:
异步电机是定子电磁场频率变大,转速就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