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DCDC,怎么计算最小压差式多少?

楼主(2023-12-02):
如题,DCDC输入输出最小压差一般会根据占空比计算,像这个没有给出占空比,应该怎么计算呢?
本意使用场景5V-4V/3A,顺便求推荐,多谢!

网友A:
这个DC-DC是属于COT模式(恒定时间导通模式)的,所以频率是不固定的,文档第八页,ON-time是180ns,min off time是200-260ns,有这两个参数你还不会算压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C-DC是属于COT模式(恒定时间导通模式)的,所以频率是不固定的,文档第八页,ON-time是180ns,min of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