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出现竖条,还有维修的价值么?

楼主(2023-12-02):
电视屏幕出现竖条,还有维修的价值么?

网友:
不是屏不好了就是驱动版出问题了。可以淘宝买个驱动板换了试试。不行就退。最多损失个运费。

网友:
最坏可能要压一下线

网友A:
我的SONY液晶电视,被小孩泼到酸奶渗入到屏幕缝隙,然后出现了一条竖线,这个好修吗?

网友:
怀疑电视桌子放了热水在屏幕上形成水滴流进屏幕了。如果腐蚀不严重要压屏幕,如果不是腐蚀也要压屏幕,就是屏幕玻璃与边板子的排线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SONY液晶电视,被小孩泼到酸奶渗入到屏幕缝隙,然后出现了一条竖线,这个好修吗? ...

不好修,屏幕玻璃到软pcb的焊接脱焊了,如果屏幕玻璃腐蚀不严重可以重压屏幕排线,需要有压屏机的设备的地方才可以维修。

网友:
屏幕出现横竖线压屏过程

【【碎片知识】换TAB、换COF的全过程,行业俗称“压屏”,液晶屏出现竖线、带,甚至黑、白、灰、花屏等无图像的现象,都不能排除是TAB/COF坏了,那就得换-哔哩哔哩】 http://b23.tv/VnV1S3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SONY液晶电视,被小孩泼到酸奶渗入到屏幕缝隙,然后出现了一条竖线,这个好修吗? ...

肯定不好修,估计都腐蚀了。

网友:
电视厂家难道就不能考虑屏幕遇到水溅滴落腐蚀屏幕排线吗。

把屏幕排线放在上面就能让电视机在这种意外情况下幸存,或者屏幕排线下置就贴一个导流贴让水无法流到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