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芯片资料一份【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3-12-02):
求此芯片资料一份

网友:
“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t2g-cyt2b9-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microcontroller/32-bit-traveo-t2g-arm-cortex-microcontroller ...

请问大佬这颗芯片用什么读啊,英飞凌编程器没看到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这颗芯片用什么读啊,英飞凌编程器没看到这个型号

没用过这个芯片

先把标题改了吧     标题可以加上芯片的名字

网友:
标题不合格,不听劝阻,没有在发帖24小时内完成标题修改,封锁ID两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