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库邮寄库存和购买库存之间的关系处理,目前太不灵活

楼主(2023-12-03):
比如A芯片,本次用量是500,个人私有库的邮寄库存是200个,然后我又去嘉立创上面买了300个补充上去。

结果发现,SMT下单时候,要么调用邮寄库存200个,要么调用嘉立创购买库存300,两者居然不能同时调用。

联系客服处理,客服那边要求下单SMT后,再填邮寄单,才会处理。而且处理数量只能限于本次贴片数量。

居然不能直接全部移库处理。

=====

另外存在一种情况,比如A芯片和B芯片兼容,本次用量是500个,A原有库存200个,

后面发现B价格更合适,于是添加了B库存300个,

想要两者混用,跟上面那种情况一样,自己完全没法操作。

网友A:
感觉这种本质上就是两个不同的SKU,相当于要一个器件的位置要放两种器件,可能整个流程都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本质上就是两个不同的SKU,相当于要一个器件的位置要放两种器件,可能整个流程都有影响? ...

兼容物料这个操作在SMT中很常见。楼主位的描述来看jlc目前的流程不支持,但是手工跳过所有的系统流程,直接安排smt生产中人工强制调整。

网友:
第一种情况很常见,我遇到了,可以让客服操作一起贴,但因为私有库承诺保真,邮寄无法判断,这样混了贴装之后就不承诺了;第2种是2种器件,我一般同一订单不会一起混贴,估计遇到的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兼容物料这个操作在SMT中很常见。楼主位的描述来看jlc目前的流程不支持,但是手工跳过所有的系统流程,直 ...

是的,感觉就是管理系统里面不好处理,人工介入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C:
我有一个物料就剩了3颗,怎么也没法用了,因为要么贴2只要么贴5只,私有库里还有兼容的器件,但型号不同没法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物料就剩了3颗,怎么也没法用了,因为要么贴2只要么贴5只,私有库里还有兼容的器件,但型号不同没 ...

贴两个的时候不能用这三颗物料吗?

网友D:
LZ 您好,
邮寄与私有库
1.  邮寄库与私有库是分开存放。 2. 嘉立创对私有库有质保。   如要混用需要人工会介入。

同封装不同型号
1. 如都在嘉立创购买,不同型号的器件不同位置存放。利于后续的维护、出库等。
2. 如都是邮寄,用户自己认为可以共用,按同一个编号邮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您好,
邮寄与私有库
1.  邮寄库与私有库是分开存放。 2. 嘉立创对私有库有质保。   如要混用需要人工 ...

建议出一个嘉立创库存单向合并到邮寄库存的功能,用户可以自己操作移库,自行决定移库数量。
就不需要每次都麻烦人工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