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路的PSM712器件,需要SOD-323封装

楼主(2023-12-03):
找了一圈,没找到,只有双路的。

网友A:
所以假如有单路的,方向怎么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假如有单路的,方向怎么分

这个不是问题,你看PESD1LIN

网友B:
??这不就是个无方向tvs?速度不高smbj12a?速度高得找电容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个无方向tvs?速度不高smbj12a?速度高得找电容小的。

SMBJ12A这种,如果出现-9V,触发不了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SMBJ12A这种,如果出现-9V,触发不了保护。

那就smaj12和smaj09尾对尾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