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博朗6525耳蜗温度计的坛友注意:赶紧退货! 它使用了一种我们无法容忍的算法

楼主(2023-12-03):
刚收到京东自营送来的2个博朗6525。

测量我自己的耳蜗温度。

36.3 度。

再测,36.3。

连续测试十次,都是 36.3!

我马上意识到,博朗在这款最新的产品了,使用了迎合大众口味的傻瓜算法,让每一次测量的数字都是一样。

上一代产品 6520不是这样的,测量10次,不会每次都完全一样,会有0.1度左右的上下偏差。

我继续测试6525, 发现了几个我不能接受的现象:

1。我将温度计插入耳蜗深处,测得36.3, 然后,我已每次大概2mm的距离离开耳蜗,不断测试,发现温度计已经离开耳蜗了,仍然测试到36.3度。  这是非常不正常也不客观的。感觉是博朗记住了耳蜗的特征,使用算法判断后,尽量使用了相同的测试数据。

2。我测试到耳蜗36.3度,马上测试手表面的温度(很靠近手,但不接触),显示LO(低温)。我再马上测量耳蜗,变成了36.1度。再不停测试耳蜗,一直保持36.1度。

3。我不停的测试了大概15分钟,这个时候我心情平稳,体温不应该有太大变化,我测试到最高36.6度,最低36.1度的耳蜗体温。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只要一次测到是36.6度,后面如何测试,都是36.6度。

所以我申请退货。

重新买回2支6520。估计6520迟些停产后,博朗的耳蜗温度计的光辉岁月就会结束,因为6525是垃圾设计。

网友:
这样每次测量都一样,这个结果是不可信的。
以前用博朗每次测都会有0.1-0.2的波动,手法不一样也会影响结果。

网友:
这就像中国设计的称重仪表一样

网友A:
没必要这么较真,普通额温计,用正常人的体温矫正一下,再加上多次测量,足应对各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较真,普通额温计,用正常人的体温矫正一下,再加上多次测量,足应对各种情况了 ...

因为有6520做参考,就可以这样较真了。

否则就不必买博朗,可以买欧姆龙、鱼跃了。

楼主:
有一台(没有拆开的)我已经退货。另外一台估计明后天才能退。

还有一个小花絮。

收到货,我看也不看,直接拿刀划开了盒子底部的圆形透明封条。

因为压根没有想到会退货。

等到要退货,傻眼了:另外一头根本没有封条,直接打开的!  我看来手贱,破坏了原本不需要破坏的底部封条。

申请质量问题退货会比较麻烦。而且东西还是全新的,只是差了一个完全透明没有任何标记的圆形封条。

我测量了一下是30mm 直径。于是淘宝下单买了1000个(最低数量),6.3元包邮。

到时贴一个上去,恢复原样,再退货:

后记:收到贴纸了,贴上去,100%还原,估计原厂也鉴别不出来 😁😁😁

网友:
莫不是,每次测量要取下隔离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有6520做参考,就可以这样较真了。

否则就不必买博朗,可以买欧姆龙、鱼跃了。 ...

额温枪完全不可信赖……
受环境温度影响太大了
根本没法根据额温枪的温度来判断什么时候该吃退烧药了
参考正常人体温就更不靠谱了,因为可以全家人都发烧呢
6525这样也是无法容忍的

刚才搜了下订单记录,第一支耳温枪是2020年10月份买的,那时候我女儿2周岁1个月
那时候差不多就是第一次发烧,低烧 —— 牙龈上长了颗息肉,发烧了,去诊所,不给看;回家等退烧了再去,诊所医生才给看的,开了点药
在那之前都没发烧的,家里只有额温枪,也是觉得完全够用了
新冠疫情爆发后,也没觉得额温枪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温枪完全不可信赖……
受环境温度影响太大了
根本没法根据额温枪的温度来判断什么时候该吃退烧药了

所以,以后继续买6520。甚至要考虑多买几个存起来,因为6525出来,6520可能会停产。正如6520出来之后,6500就停产了。

6520包装上面和下面都有封条的。

网友C:
博朗耳温枪,最大的毛病,是用一段时间后,背光就没了,年龄选择也没了。

淘宝专门有人修这个毛病,都发财了。

网友:
老大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朗耳温枪,最大的毛病,是用一段时间后,背光就没了,年龄选择也没了。

淘宝专门有人修这个毛病,都发财 ...

我有几个6520,没有你说的毛病。

博朗出问题,都是自己摔坏的。这个不能算质量问题。

网友:
自欺欺人算法

楼主:
肯定很多人投诉,之前6520每次测量可能不一样。

于是,他们优化出满足无知群众的新特性 ???

网友D:
這已經是高檔的耳溫槍了,還搞這事情,不能信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已經是高檔的耳溫槍了,還搞這事情,不能信任啊

6520太成功了。

所以博朗飘飘然了。

其实6520都精度+年龄可以储存,可以关闭声音和灯光,就是100%完美的体温计了。

博朗应该聘请我做研发主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博朗耳温枪,最大的毛病,是用一段时间后,背光就没了,年龄选择也没了。

淘宝专门有人修这个毛病,都发财 ...

从小朋友出生时买的,都块4年,没有这种情况,反而给小孩仍了几次,测温按键反弹有点卡,其它还好

网友C:
这个就是通病。不是摔的,别人说是干电池电压超了一点点就会这样。比如干电池满电1.6V这种。
我家那个大概买入两年半后出现这种选不了月龄,不亮背光的故障。
看付款人数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普遍。

网友:
店铺内介绍,这种故障维修费是80元。

网友E:
我儿子这次流感用的刚买的6520测,只要我没完全插进去,测出来的体温都会差别挺大,搞得我媳妇都不信任耳温枪了,用水银测,直到我儿子告诉我才知道我没完全怼进去,后面我就测的时候问他有没有到最深处,到了才按,基本上就没那么大差别了,然后左右耳会有0.2左右差别,比腋下水银会高个0.1-0.2左右

网友F:
天猫买的6520刚到,现在两边都有个天猫的标签。要用必须破坏一个。

测量两个耳朵差个0.2度,确实要插的比较紧才准。

网友:
京东6520价格299,可用200-10,到手28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儿子这次流感用的刚买的6520测,只要我没完全插进去,测出来的体温都会差别挺大,搞得我媳妇都不信任耳温 ...

我测耳温会比腋下高0.5左右的,我女儿自己测跟我差不多
家里其他人测,大概没那么贴合,会低一些,医院护士测也是比我自己测的偏低一些的
我来测的时候,会左右两边各测2次,各取最大值
侧卧睡觉的时候,被枕头捂着的一边耳朵会耳温偏高;夜里环境温度低,白天又有活动,夜里耳温就比白天低一些
刚运动完or衣服穿太多热了,耳温也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通病。不是摔的,别人说是干电池电压超了一点点就会这样。比如干电池满电1.6V这种。
我家那个大概 ...

金霸王新电池的时候,基本是1.58V的。我有5支这种温度计,迟些有更多。

如果是通病,我肯定能发现。使用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

另外,市场很多假冒的博朗,确定坏的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猫买的6520刚到,现在两边都有个天猫的标签。要用必须破坏一个。

测量两个耳朵差个0.2度,确实要插的比 ...

两个耳朵差多少,跟温度计无关。不是温度计的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儿子这次流感用的刚买的6520测,只要我没完全插进去,测出来的体温都会差别挺大,搞得我媳妇都不信任耳温 ...

没有插进去,是差别很大的。

6525 却是一样的,看来6525适合你老婆使用 ???

6525就是为你老婆这样的人群设计的。

网友G:
我5月底京东国际买了一个6520,孩子发烧才用,上个月初发现每次使用自动关机后,再也打不开,必须把电池拿下重装后才能开机,然后还经常电池接触不好。商品页面提示已过保修期,找客服投诉,最后给我退货退款了。现在想重新买一个,不知道买什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5月底京东国际买了一个6520,孩子发烧才用,上个月初发现每次使用自动关机后,再也打不开,必须把电池拿 ...

找天猫自营买一个。天猫自营上面和下面都有天猫封条。

京东的没有封条,万一是别人退货的就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插进去,是差别很大的。

6525 却是一样的,看来6525适合你老婆使用 ???

她觉得测出来变化怎么这么大的,就觉得不靠谱,其实是我测的不规范,再说有变化才说明数据真实可靠嘛,算了,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下次多规范测量用事实证明给她看?

网友H:
我14年买了一个,背光不亮了,也不能选年龄,就是通病的症状之一。上月买了6525,发现每次测的都一样,以为技术进步了,因为之前的基本前几次都是不稳定的,变化的

网友H:
刚刚测试了,放入耳朵深处和移出来一点测量值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14年买了一个,背光不亮了,也不能选年龄,就是通病的症状之一。上月买了6525,发现每次测的都一样,以为 ...

2014年是什么型号?那是应该是6500,没有背光没有年龄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刚测试了,放入耳朵深处和移出来一点测量值不一样哦

你先测试耳蜗深处10次,是否每一次都是一模一样?

然后一点一点移出。不是一下就移出来 。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4年是什么型号?那是应该是6500,没有背光没有年龄选择的。

刚看了一下,竟然是6520,早期是可以选年龄的,突然就不行了。

查了订单,17年买的,港版

网友:
双11不小心买到了6520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通病。不是摔的,别人说是干电池电压超了一点点就会这样。比如干电池满电1.6V这种。
我家那个大概 ...

囧,16年入的6520也这样,当时认为6520和6500是同一程序,可能被娃乱按触发它降级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它测温不准了只能淘汰

然后索性入了两个6500,目前使用正常。

再后来,又入了一个6520,目前也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囧,16年入的6520也这样,当时认为6520和6500是同一程序,可能被娃乱按触发它降级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它 ...

你确定16年入的6520不是假冒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确定16年入的6520不是假冒的?

购货渠道不算靠谱,来自淘宝代购。。自带电池是金霸王外文的好像。

只是拆开根据教程对比了下pcb,似乎是主要比较丝印和芯片,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购货渠道不算靠谱,来自淘宝代购。。自带电池是金霸王外文的好像。

只是拆开根据教程对比了下pcb,似乎 ...

主要是比较芯片。

博朗温度计只建议大家京东自营或天猫国际自营

楼主:
两台6525我已经完成退货。

之前6520目前要294元。上个月的双11我是269买的。等等双12会不会有低价再出手。我手上目前已经有4支6520,所以不是急需,可以等好价格。

网友J:
我跟着买的6525也退了换成6520,今天收到了,第一时间找放学的孩子测试一下,一测显示37.8,然后多测几次显示在37.5~37.8之间,问又没有不舒服。

于是用原来的omRon的电子体温计对比一下,显示37.0度

后面就测一下自己的对比,多次测量,数据普遍比omRon的电子体温计高0.5~0.8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跟着买的6525也退了换成6520,今天收到了,第一时间找放学的孩子测试一下,一测显示37.8,然后多测几次显 ...

要和水银玻璃温度计或者无汞玻璃温度计作对比,与电子体温计对比没有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跟着买的6525也退了换成6520,今天收到了,第一时间找放学的孩子测试一下,一测显示37.8,然后多测几次显 ...

我一直说欧姆龙和鱼跃是垃圾。

如果你的6520确保是正品的话,建议你多买一支,互相参考,并且,熟悉测量方法(要伸到耳蜗里面)

6520测量10次,每次上下误差应该在0.1度,  也就是数字最大相差0.2度。

其它温度计都可以扔了。只需要2支6520就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说欧姆龙和鱼跃是垃圾。

如果你的6520确保是正品的话,建议你多买一支,互相参考,并且,熟悉测量 ...

京东自营的,问客服说偏差0.5~0.7很正常,叫我不满意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京东自营的,问客服说偏差0.5~0.7很正常,叫我不满意就退货

京东客户就怕遇到不懂的客户无理取闹,将标准设的很宽。如果6520这么差劲,怎么可能被我们论坛制定为唯一认可的体温计?!

京东客户肯定也说,液晶屏5个坏点以内算正常。你能接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京东自营的,问客服说偏差0.5~0.7很正常,叫我不满意就退货

你可以退货,但你就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并且以后你一辈子都被劣质的温度计折腾。

你如果不能肯定手上的6520是好的,可以寄给我们经验丰富的坛友帮你鉴别一下。事实上,博朗6520高度可靠,除非摔坏导致不能工作。

网友J:
客服说腋温和耳温不一样,腋温37.5就算低烧,耳温38才算,差0.5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客服说腋温和耳温不一样,腋温37.5就算低烧,耳温38才算,差0.5

这个说法正确。每个人不同的。

我耳蜗测得孩子39度以上,并且物理退烧后仍然高于39度,才会喝退烧药。

网友:
我15年1月买的6500, 前几年电池漏液差点弄坏, 清洁后电池片都断了,接线搞定.到现在正常服役.当年293元购入. 质量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正确。每个人不同的。

我耳蜗测得孩子39度以上,并且物理退烧后仍然高于39度,才会喝退烧药。 ...

我女儿也是耳温39度以上才喝退烧药的
耳温本来比腋下高的
肛门和口腔还都比腋下高呢,记得小时候都是测肛门的,我爸则是习惯测口腔的
我自己也习惯用耳温枪,测腋下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客服说腋温和耳温不一样,腋温37.5就算低烧,耳温38才算,差0.5

就我个人来说,不舒服时候,耳温一测,都是37℃以上,比如37.2,37.3这样,自己感觉得到异常的

网友:
还在坚持使用水银温度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