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跟KiCAD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3-12-03):
哪个画四层板更合适?两个都用过的大神指教下。

网友A:
只要你熟悉哪一个,哪一个就是最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熟悉哪一个,哪一个就是最好用的??

两个都不熟悉- -现在准备选一个来熟悉

网友B:
嘉立创eda感觉特别简单,如果会ad基本无缝切入,4层板这种肯定绰绰有余,当然kicad肯定也非常好,入手难度要大于力eda,适合一些复杂板子,我本人除了pads没用过,其他eda都比较熟练,但是个人感觉还是阿里狗最舒服,拉线就是艺术,铺铜特别爽,当然入门门槛相当高,前期画封装什么毕竟麻烦,毕竟先苦后甜。

网友C:
我 2014 年开始用 kicad,不出意外可以用一辈子
kicad 库的质量我个人认为更好,都是用心打磨出来的

为了更好的推广 jlceda,我建议 jlceda 支持导出 kicad
什么时候 jlceda 支持导出 kicad 了(目前支持导入 kicad),就说明 jlceda 比 kicad 更好,至少可以说明 jlc 对自己有信心不怕 kicad 抢自己用户了

而现在 jlc 主要是想吸引想换掉 ad 的用户,然而能给到的保底只有:可以转出为 ad,所以可以放心用 jlceda。不觉得很矛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eda感觉特别简单,如果会ad基本无缝切入,4层板这种肯定绰绰有余,当然kicad肯定也非常好,入手难度 ...

常用的封装也要自己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 2014 年开始用 kicad,不出意外可以用一辈子
kicad 库的质量我个人认为更好,都是用心打磨出来的

用JLCEDA画过一两个简单的板子,感觉最方便的地方是跟JLC SMT的器件库结合很紧密,嘉立创能贴片的器件很多都有现成的封装,不过有些封装跟元件图的质量一言难尽...
请教下,KiCAD相比JLCEDA,现成的封装、导出到嘉立创SMT的工作量这两方面,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封装也要自己画么?

封装是JLC最方便的地方,只要商店里面有的元件,直接就能用了,封装都不用画,也不用担心选的器件,能不能买得到,去哪里买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JLCEDA画过一两个简单的板子,感觉最方便的地方是跟JLC SMT的器件库结合很紧密,嘉立创能贴片的器件很 ...

kicad导出坐标文件做过几次SMT,主要是一些元器件方向需要调整,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JLCEDA的封装是全,但最大问题是没什么一致性,五花八门什么风格都有,直接做板子会显得很不专业。

网友:
Kicad的封装做的真好,美观和功能兼顾。恰好这一点是JLCEDA的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cad导出坐标文件做过几次SMT,主要是一些元器件方向需要调整,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JLCEDA的封装是全, ...

“五花八门”这形容太准确了...

网友:
jlceda流畅度不行,比较吃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eda感觉特别简单,如果会ad基本无缝切入,4层板这种肯定绰绰有余,当然kicad肯定也非常好,入手难度 ...

试试pads,拉线推挤比阿里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试pads,拉线推挤比阿里狗好。

我感觉pads挺好,不出意外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G:
用好个都 好,不要用PADS,PADS转GERBER文件转PCB生不如死,出问题机率最少比AD,更不用上比JLCEDA多出几个百分比,PADS在PCB行业俗称“怕得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好个都 好,不要用PADS,PADS转GERBER文件转PCB生不如死,出问题机率最少比AD,更不用上比JLCEDA多出几个 ...

其实pads出gerber的时候需要懂各层的含义,否则大概率会出错。
一般都是自己配置好2层,4层,6层gerber的配置文件,出gerber的时候调用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eda感觉特别简单,如果会ad基本无缝切入,4层板这种肯定绰绰有余,当然kicad肯定也非常好,入手难度 ...

阿里狗最稳定版本推荐一下
最近开始转阿里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阿里狗最稳定版本推荐一下
最近开始转阿里狗了

你ad用多了把,allegro最新的可以稳定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试试pads,拉线推挤比阿里狗好。

每次大家都说pads拉线第一, 我觉得allegro已经非常满意了。
更满意的是铺铜,动态更新的。 别的软件似乎铺铜都很费尽, 字母,kicad啥的都要手动更新。
然后流畅度很很好,七八年前电脑也跑得刷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阿里狗最稳定版本推荐一下
最近开始转阿里狗了

17.2一定要安装补丁,不然元器件对齐大概率触发程序错误退出。  朋友用17.4貌似也很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I:
17.2一定要安装补丁,不然元器件对齐大概率触发程序错误退出。  朋友用17.4貌似也很好使. ...

以前用ad的也是喜欢几个器件一键对齐,但是allegro布局模式下,再也没有用单独的对齐模式了,一键对齐功能感觉ad完爆狗,对齐还能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7.2一定要安装补丁,不然元器件对齐大概率触发程序错误退出。  朋友用17.4貌似也很好使. ...

谢谢   从数字转过来要适应一段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次大家都说pads拉线第一, 我觉得allegro已经非常满意了。
更满意的是铺铜,动态更新的。 别的软件似乎 ...

现在的软件走线的时候敷铜会实时自动避让实时刷新,画不太复杂的板子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ad的也是喜欢几个器件一键对齐,但是allegro布局模式下,再也没有用单独的对齐模式了,一键对齐功 ...

看画板的习惯吧,很多情况下真的不用把元件对的很起,根据信号走向,多数情况下不用对齐。

网友:
在kicad里面偷3D封装好爽呀,哈哈。

网友:
pads不一定比allegro拉线好吧,人家说是mentor的ee才比allegro拉线好,pads只是mentor的低端产品,和allegro应该不属于同一级别的

网友:
allegro,YYDS。用来十来年了,丝滑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ad的也是喜欢几个器件一键对齐,但是allegro布局模式下,再也没有用单独的对齐模式了,一键对齐功 ...

布局模式有单独对齐呀。 文字似乎没办法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 2014 年开始用 kicad,不出意外可以用一辈子
kicad 库的质量我个人认为更好,都是用心打磨出来的

我在用KICAD的时候 发现总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总是想办法把所有的插件都下载更新一下。。。

感觉这样 不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每次大家都说pads拉线第一, 我觉得allegro已经非常满意了。
更满意的是铺铜,动态更新的。 别的软件似乎 ...

咋样能快速把pads之类画的图,迁移到阿里狗上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咋样能快速把pads之类画的图,迁移到阿里狗上呢?

这个没经验, 阿里狗上都是全新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咋样能快速把pads之类画的图,迁移到阿里狗上呢?

普通双面板
字母或者99se蛮好
其实 不用高大上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普通双面板
字母或者99se蛮好
其实 不用高大上也可以

以前我也是用99se 字母做项目,自从我打开一个试验箱PCB图后,卡的一批,我再都不想用了。
自打我用了pads的拉线推挤,再都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没经验, 阿里狗上都是全新画的

迁移项目,真的太耗时了。。。

网友:
用了12年字母软件,,今年转kicad,大概一个星期就上手了,,现在天天用kicad,,没打开过字母软件了,,,,,,,jlceda前年的时候试用,,,文件管理风格适应不来,,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