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PN建立属于自己的局域网

楼主(2023-12-03):
我来更新了,基于目前我在使用的网络拓扑如图所示。惭愧的虽然是计算专业毕业,但其实对于计算机知识并没有很善长,也许有人已经这样做了,肯定也有更好的方法或者当中可能也有漏洞,还请指出

要注意路由器1是可以省略的,但我的VPN服务器是用GEN8上的ikuai软路由提供的功能,如果GEN8重启的话将会影响家里的网络,所以干脆加入了路由器1,而且本身ikuai软路由也需要再拉个AP才有WIFI功能。
另外NAS直接挂在普通路由器下也行的,但我的Ikuai和NAS(跑的windows server 2012,方便配置共享权限)是跑在GEN8上的ESXI上的,就这样懒得去动了。

会分几步来讲解,分别是
1. 利用ikuai的"动态域名"绑定功能去绑定自己的域名
2. 利用ikuai的"L2TP服务端"功能启用VPN服务器
3. VPN服务器端静态路由配置
4. 利用ikuai的"L2TP客户端"功能连接VPN服务器
5. L2TP客户端路由器静态路由配置
6. 手机VPN连接VPN服务器

本网络拓扑的功能是通过VPN来远程访问家里的NAS,手机的VPN配置好后只要打开VPN即可访问家里的NAS(我会以iPhone为例),电脑端直接VPN连接我自己测试是失败的,可能是我哪里设置不对。目前我是借用了一个ikuai硬路由来实现的(图中的路由器2为闲鱼220入的ikuai M50)。
有人会问连接速度,这个方法目前主要受限于上行速度,特别是NAS所在网络的上行速度,当然如果要上传文件到NAS就受限于上传使用网络的上行速度了。电信的比较坑,我500M下行只有30M上行速度,付费升级的话价格太贵了,目前在老家看NAS里的电影1个半小时的如果大于10GB的话一般会卡。

其实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让路由器工作在旁路由模式,这样不会影响当前的网络,只需要配置一下静态路由就行,目的就是对于远程局域网配置成通过VPN服务器来转发。
ikuai M50我在二手鱼上看的价格都要200+,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

楼主:
1. 利用ikuai的"动态域名"绑定功能去绑定自己的域名

VPN服务器端网络使用的电信的网络,有动态公网IP(之前用联通的,但联通死活不愿意给公网IP,所以换成电信的了,安装的时候跟电信的人说一下就行)
动态的意思就是每XX小时后就会变,所以直接使用IP去访问VPN服务器是不现实的,这里就要用到动态域名绑定功能,如果你的是固定公网IP的话,可以跳过这一步。
动态域名绑定就是将获取到的公网IP绑定到域名上,ikuai有提供动态域名功能,当公网IP变化的时候会及时把IP更新到域名,但这个一般也需要时间才能刷新,快的话十几分钟。

1) 申请域名。
   我是在阿里上申请的.top的域名,大家可以趁活动的时候买,一般新用户还是很便宜的,怎么申请这里就不说明了,大家搜索一下。
2) 设置ikuai上的动态域名绑定,界面如图

   在申请完域名后,在阿里云控制台上可以获得Access Key ID以及Access Key Secret,如果不知道怎么获得的搜索一下吧。

3) 这样当公网IP变化后,ikuai会自动把新获取的公网IP更新到域名,你可以ping一下你的域名,更新好后ping出来的IP地址应该跟你的公网IP是一样的。

    好了,在接下来的设置中这个域名将会被使用, 我们假设是www.abc.com

楼主:
2. 利用ikuai的"L2TP服务端"功能启用VPN服务器

1) L2TP服务端配置
VPN服务器我是使用ikuai提供的L2TP服务端来实现的,设置如图

这里需要设置几个地方,分别是
(1) 客户端地址池: 这个地址是分配给VPN客户端的,当VPN客户端连接过来后会分配一个IP
(2) 服务器地址: 设置为1
(3) DNS: 这个使用通用DNS
(4) MTU, MRU保持不动
(5) 预共享密钥: 这个需要自己设置,在VPN客户端连接的时候会使用,我觉得加上这个会安全一点。

2) 在帐号管理界面添加帐号,包括设置帐号及密码,以及可以分配给帐号固定IP,大部分保持默认即可

好了,到这里VPN服务器已经设置好了,是不是比想象的简单?

楼主:
3. VPN服务器端静态路由配置

在VPN服务器的路由器上需要设置几个静态IP,不然的话可能没法正常访问
1) 192.168.0.x下要访问192.168.124.x的网络,需要在ikuai软路由中添加如下静态路由
   目的地址: 192.168.124.0  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0.1(这个应该不用添加也行, 我设置了就懒得去掉了)
2) 192.168.0.x下要访问192.168.100.x的网络(这个是VPN客户端所在的子网), 需要在ikuai软路由中添加如下静态路由
    目的地址: 192.168.100.0  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0.1,线路:WAN(这个应该不用添加也行, 我设置了就懒得去掉了)
3)192.168.124.x的子网需要访问192.168.0.x的子网,需要在路由器1中添加如下静态路由,不然在192.168.124.x下的电视没法连接192.168.0.x下的NAS
    目的地址: 192.168.0.0  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或是下一跳地址):192.168.124.2
4) 192.168.124.x的了网需要访问192.168.100.x的子网(这个是VPN客户端所在的子网), 需要在路由器1中添加如下静态路由,不然在192.168.124.x下的设备没法访问vpn客户端的子网
    目的地址: 192.168.100.0  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或是下一跳地址):192.168.124.2

其实关键的应该是3)和4)的设置,不然的话路由器1下的其他设备访问不了VPN客户端及NAS.

楼主:
4. 利用ikuai的"L2TP客户端"功能连接VPN服务器

路由器在老家,忘记截设置的图了,不过这里也比较简单,如果你们设置了又不通的话下次我回去再看一下。

在L2TP客户端中填入前面绑定的域名,创建的帐号密码以及共享密钥,保存即可。

一般的话一会就能连接成功了,在VPN服务器端的”在线帐号“里也能看见这个帐号。

楼主:
5. L2TP客户端路由器静态路由配置

我不记得这里有没有创建静态路由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到NAS子网的静态路由,在路由器2上创建以下静路由:
目的地址:192.168.0.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或下一跳地址:192.168.100.100(这个是VPN客户端获得的地址,所以在创建帐号的时候建议直接分配固定IP)

好了,正常情况下老家的网络下任何设备应该都可以访问NAS了。

这里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在老家网络里我用VLC没法添加NAS的IP地址访问NAS, 后面花了几块钱在二手鱼上安装了infuse就可以了,有知道的兄弟可以告知一下。

这是我老家使用红米电视自带的播放器添加NAS后访问的(第一次需要在”添加设备“输入NAS的IP地址添加,以后刚进去播放器界面可能需要等几秒):

楼主:
6. 手机VPN连接VPN服务器

iPhone在  ”设置->通用->VPN与设备管理->VPN“中添加即可,分别需要输入
1) 类型:L2TP
2) 描述:随便
3) 服务器:输入绑定的域名
4) 帐户:VPN服务器端添加的帐号名
5) 密码:帐号的密码
6)密码钥:前面创建的共享密钥

其他保持默认即可

以后需要连接NAS的时候在设置界面把先VPN这里先点亮即可

我iPhone上使用infuse访问,电影界面就是添加的NAS里的电影文件夹,infuse还是很强大的,目前使用下来算是用得很顺手的播放器,缺点就是需要花钱。

另外在VPN打开后,在手机里也可以直接远程桌面NAS,我用的软件是RD Client

网友:
要有公网IP?

网友A:
要能长期稳定运行才行。我尝试过两次,能搭建成,但是不稳定,遂放弃。

网友B:
用tailscale +headache+derp服务这个非常稳定

楼主:
是的,不用公网IP应该也有方案,我没去研究。
为了这个公网IP我还从联通换成了电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长期稳定运行才行。我尝试过两次,能搭建成,但是不稳定,遂放弃。

我这个使用下来挺稳定的,已经使用了1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ailscale +headache+derp服务这个非常稳定

欢迎另外开一个帖讲解一下。

网友C:
这种方式适合从国外访问国内的设备吗

网友:
动态域名直接绑定IPV6,避开常用的80 类端口,用不到VPN可以直接访问了。

网友:
site-to-site, 服务器端动态IP可以吗? 一般介绍都是静态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适合从国外访问国内的设备吗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实现后应该和Zerotier一样的效果吧?zerotier不是必须公网ip,可以打洞。

网友D:
有公网 ip 直接 ddns 就可以吧?

网友E:
弄不到公网IP, 目前只能用zerotier凑合用,楼主的公网IP什么价格

网友F:
我用过 openVPN  刚开始 很好用 后面运营商就给我 一卡一卡的   然后就偶尔才能连接上。大约连接10分钟就给我断开。 后面我就放弃了,用V6 远程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公网 ip 直接 ddns 就可以吧?

是的,但是这样的话你需要开放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不到公网IP, 目前只能用zerotier凑合用,楼主的公网IP什么价格

就是中国电信的宽带就可以了啊。
129一个月全家桶套餐,带4个手机号码,每个月共享30GB流量500分钟通话, 坐标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 openVPN  刚开始 很好用 后面运营商就给我 一卡一卡的   然后就偶尔才能连接上。大约连接10分钟就给 ...

我这个没测试过长期远程桌面,但我老家路由器上的VPN是长连接的,连续看电影没掉过线。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方案

网友G:
用oray的蒲公英也很方便,不过免费版本限制只能有三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oray的蒲公英也很方便,不过免费版本限制只能有三台设备。

应该很多方法可以实现,我只是提供了其中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