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温枪上的这啥单片机?

楼主(2023-12-04):
额温枪上的这啥单片机?  磨掉了,看上去有下载口

网友:
脚位排列对对,看看是不是仅仅磨出字符

网友:
基本是华大的单片机

网友A:
越來越覺得這種測溫是智商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來越覺得這種測溫是智商稅

这玩意 不同的物体的  系数是不同的,  所以 用在疫情测温上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颖的

网友:
这种玩具,小孩子都不玩了

网友:
可能是8位 兼容PIC架构 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 不同的物体的  系数是不同的,  所以 用在疫情测温上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

不同的物体,系数是不一样。但现在测的都是额头肉,标定范围就37度附近一个小范围,是可以作准的。既然是耳温枪,肯定不是让你拿着到处随便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物体,系数是不一样。但现在测的都是额头肉,标定范围就37度附近一个小范围,是可以作准的。既然是 ...

上面写的额温抢  不是耳温抢 , 另外这东西  系数 和物体 颜色  以及被测时时候是否反光,表面是否有汗珠 都有关系,   这种拿来测量精度需要到0.1度的人体 体温  这不就是扯蛋骗钱么

疫情的时候  随便去哪里测试,测出来的都是 36  35 度,手抖一下 ,或者换个角度  +-0.5度, 这能参考个啥?   这东西和玩具没啥区别了,   拿来测试工业环境 +-几度误差的 还能用, 拿来疫情下测量人体体温 ,只能虎虎外行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的额温抢  不是耳温抢 , 另外这东西  系数 和物体 颜色  以及被测时时候是否反光,表面是否有汗珠 ...

别拿疫情期间说事儿,那时候什么妖魔鬼怪大家心里都清楚。但这个耳温枪确实是可以作准的,进口也有很多大牌子也都做,不是只有国内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拿疫情期间说事儿,那时候什么妖魔鬼怪大家心里都清楚。但这个耳温枪确实是可以作准的,进口也有很多大 ...

耳温枪 特定环境  而且 紧贴  干扰小 当然可以做准, 但是我一直说的是额温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來越覺得這種測溫是智商稅

对,干扰太大。

气温,是否有风,周围是否有反光,周围是否有大面积热源,皮肤粗糙程度,皮肤颜色深浅,是否有汗。都是巨大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 不同的物体的  系数是不同的,  所以 用在疫情测温上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

买欧姆龙的额温枪,长期使用下来测的体温比水银温度计腋下测的体温低0.1~0.2度,腋下和额头温度肯定不一样,估计内部做了温度补偿,以上数据也是长期测试结果

媳妇给孩子测温很认真,掐表看时间,全程按住胳膊,孩子动都不能动,我是看娘俩测个体温这么累才买了一个额温枪,媳妇一开始对额温枪测温不放心,用额温枪测完还要用水银温度计测一遍,除非37度一下,用了快2年,最近这波病情才有点认可额温枪的数据了

网友:
额温枪从原理上就是不靠谱,受外界环境影响太大,就算是高精度恒温浴槽,水表面温度和水底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