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机摄像头,里面的云台是什么接口或者驱动方式?

楼主(2023-12-04):
想用球机摄像头外壳做一个传感器,也是有双轴旋转的功能。
问了几个卖摄像头外壳的淘宝店,大部分都不能配云台电机,说不清楚。个别能配的,问我用什么芯片,不说芯片也配不了电机。我是用单片机自己控制,并不是做摄像头用。

网友:
485接口,PELCO协议

网友:
买云台电机?要自己做驱动啊?不应该是买个云台吗

网友:
就是串口的,一般是PELCO-D或PELCO-P。

网友:
感觉应该是那种空调风叶调整用的5线步进电机
没有拆过不好发表意见
如果是的话用ULN2003应该就可以让它动起来

网友:
拆过一个低端的,就两个步进电机,每次开机都要旋转一圈重新校准位置

网友:
用的ULN2803驱动2个5线步进电机而已。

楼主:
应该不是485的,485的我用过。是那种独立的云台。我现在选的是球机内置的,应该是更低成本的方案。楼下说的2个5线的步进电机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