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DP有监听方面的软件吗?

楼主(2023-12-04):
请问UDP有监听方面的软件吗?类似串口监听软件那种的。

例如专用设备与厂家专用软件,指定了UDP-NETIP+PORT;
是否可以在计算机搞一个其他的软件,用来侦听传输到此PORT的数据?并进行串口转发?

网友A:
Wireshark + 监听专用的集线器

网友:
网络抓包工具不就是做这个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reshark + 监听专用的集线器

专用的集线器是啥? 就是交换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用的集线器是啥? 就是交换机吗?

网管交换机:端口映射

网友:
带”端口镜像“功能的交换机
电脑 上用vspe软件就好
Virtual Serial Ports E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