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adb安装app提示出错,怎么处理?

楼主(2023-12-04):
已经开启开发者模式,已经连接进电视。安装软件提示如下:
C:\Users\ddr1024\Downloads\adb>adb install  Plex.apk
error: device unauthorized.
This adb server's $ADB_VENDOR_KEYS is not set
Try 'adb kill-server' if that seems wrong.
Otherwise check for a confirmation dialog on your device.
Performing Push Install
adb: error: failed to get feature set: device unauthorized.
This adb server's $ADB_VENDOR_KEYS is not set
Try 'adb kill-server' if that seems wrong.
Otherwise check for a confirmation dialog on your device.

楼主:
搞清楚了,连接上电视时电视有弹出窗口,我在远程看不到。刚刚一人电视边一人电脑操作安装app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清楚了,连接上电视时电视有弹出窗口,我在远程看不到。刚刚一人电视边一人电脑操作安装app成功了。 ...

我的电视机直接断网,刷出厂固件,开机无广告飞快,运行飞快还解决新版本固件bug有时候要按多次遥控才开机。然后80搞个魔百合刷atv从此就如windows 系统一样软件自由,还不怕电视机emmc寿命到了电视机定屏幕主板损坏,也不怕设备识别码大数据追踪。用啥安卓盒子直接x86盒子一步到位从此与广屯在无瓜葛

楼主:
出厂固件在哪下?
魔百合在哪搞?
我这小米电视自动更新之后已经屏蔽u盘的安装文件,无法u盘安装程序。周六晚上才花时间找到abd调试模式安装。
现在在家里和会议室的电视都装上我要的app了。

楼主:
把小米电视adb安装app方法连接发上来: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4069891

网友A:
搭车问  康佳电视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  康佳电视的解决方法

找客服咨询打开如何打开adb调试,之后的操作一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