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散热片,直接用风扇对着芯片吹,散热效果好不好?

楼主(2023-12-04):
实际产品中,都是散热片+风扇,从来没见过直接对着芯片吹的,这样做效果好不好呢?
又加散热片,又加风扇,感觉效果反而不好,因为散热片和芯片之间有导热硅脂,导热效果并没有那边理想

网友:
因芯片的表面积有限,而空气的热交换能力较弱(芯片的热交换窗口太小),

这就需要需要金属散热器将热迅速传出去(金属的热交换能力很强),

再利用金属散热器的巨大表面积与空气进行热交换。

网友:
当然是加散热片好,虽然有热阻,但增加散热片可以增加表面积。你想想:同样速度的风对着指甲片大小的芯片吹和对着巴掌大的散热片吹哪个效率高?

网友:
拿风扇直接对着冰块吹和把冰块放在散热器上吹区别应该挺明显的

【散热器热管的导热效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网友:
当然加散热片好,固体向空气导热,接触面积越大越好。芯片面积不够,加散热片就够了。芯片和散热片之间有导热硅脂,热传导效率很高的。

网友:
加散热片好,否则风浪费了

网友A:
我测试实例:
一排金属膜电阻通电后稳定温度在115度左右,然后加了一个散热器中间加了导热垫(没加风扇),然后测试稳定温度7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实例:
一排金属膜电阻通电后稳定温度在115度左右,然后加了一个散热器中间加了导热垫(没加风扇), ...

加了散热片之后,你是怎么测的温度?
电阻被散热片挡住后,就不好直接测到电阻温度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散热片之后,你是怎么测的温度?
电阻被散热片挡住后,就不好直接测到电阻温度了吧? ...

没装前,温度传感器先点在了电阻表面了,然后再装散热器的。

电阻上的温度稍微偏高2-3度左右,我认为效果已经很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前,温度传感器先点在了电阻表面了,然后再装散热器的。

电阻上的温度稍微偏高2-3度左右,我认为效 ...

不加散热片,用风扇直接对着电阻吹呢?

我总感觉风扇直接吹效果更好

网友:
都加风扇了说明发热大,不加散热片直接吹风扇效果会大打折扣。散热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芯片均热,芯片一般温度是非常集中在晶片上的

网友:
没什么用,之前挖矿时候,风扇对着吹没啥效果,需要增加散热片,利用鳍片增大接触面积才行

网友:
不加散热片直吹几乎没效果,

网友:
你们说的风扇直吹,和加散热器风扇,这两种间距是否是一致的?

网友:
固体表面有一个低风速带,由于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所以这个低风速带是风冷的瓶颈。

网友B:
你的“感觉”,如果无法测量验证。

那就根据传统经验去做吧,加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感觉”,如果无法测量验证。

那就根据传统经验去做吧,加翅片 ...

创新就是质疑过去的经验
我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散热片,用风扇直接对着电阻吹呢?

我总感觉风扇直接吹效果更好

你的感觉不靠谱,想想风扇强制散热和自然对流散热其实无本质区别,看看牛顿散热公式: Q/t = kA(T1-T2)/d

风扇散热只是尽快的把加热后的空气驱离,加大温差T1-T2的值,而增加散热片可以成倍的增加散热面积A,结果不言而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创新就是质疑过去的经验
我实验验证一下

我最近产品做温升试验,试验费一次小5千块,想当然的改了3次,都没过,后来静下心来研究一段时间纯理论的东西,发现之前的方向错了,

此事对我感触颇深,刚工作时感觉学校的理论大部分用不到,工作全凭经验,可到一定程度发现靠经验已经突破不了了,又要回过头去学习理论

回到话题,其实热力学的理论和仿真已经很完善了,可以先学习一下,好在你的试验估计不要钱,要不然错误的质疑还是有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产品做温升试验,试验费一次小5千块,想当然的改了3次,都没过,后来静下心来研究一段时间纯理论的 ...

我实验了,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请拍拍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74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