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给海康威视热成像仪TB-4117-3更换可调焦外壳(翻车了)

楼主(2023-12-05):
(图片)

楼主:
不是说撬开前面板的黑色贴纸吗?怎么感觉不是贴纸,像有机玻璃材质?

有什么窍门?很难撬开。

网友:
加热,100℃以下

网友:
有人说拿吸盘吸好点

网友:
是个塑料面板

楼主:
我靠,电吹风也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

网友:
那就多吹一会呗

楼主:
吹风加热后,终于艰难的打开一个口子

网友A:
你把镜头拿胶带盖上点吧,别脏了

楼主:
拆开,贴得真牢。

不加热根本取不下来。

楼主:
拆开四个螺丝,就很容易打开:

楼主:
再拆开4个小螺丝,pcb拆出来:

楼主:
还是拆开4个小螺丝,取出摄像头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镜头拿胶带盖上点吧,别脏了

好,我博朗6525退货买了1000个30mm的透明贴纸,正好贴上。

楼主:
准备安装到新外壳上。

楼主:
问题来了:

原装的镜头肯定要拆下来吧,否则怎么调焦?

怎样拆和装到新外壳上?

上面那块黑色环形的泡沫胶要取掉吗?

感觉镜头应该是逆时针方向拧出来,但手劲不够,要使用钳子固定镜头才能拧出来?

楼主:
USB-c 怎样和主板接上?

难道是插上连接线,剪短连接线,焊线到USB-c小板上?

楼主:
问店家拿了个安装视频:

【海康威视4117热成像模块更换可调焦外壳-哔哩哔哩】 http://b23.tv/5qKstNZ

先学习。

网友A:
你先拆主板的5pin插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拆主板的5pin插座吧

你是说主板上到USB输出插座,6pin的啊。

要焊走这个6pin插座?

网友A:
【海康威视TB-4117-3/S热成像DS-2TM01-3XF/TB拆机换镜头过程。-哔哩哔哩】 http://b23.tv/ltxrK0o

网友:
对的,要不太高了

网友:
我拿水口钳先破坏这个插座的塑料壳,再拿烙铁拆的

网友A:
背面有元件,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元件,小心点

对,只能水口钳将插座剪坏,留下单独的6个脚,就可以一个一个焊走。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店家拿了个安装视频:

【海康威视4117热成像模块更换可调焦外壳-哔哩哔哩】 http://b23.tv/5qKstNZ

这个视频并没有说安装细节。

USB线 VCC   D-    D+  GND 跟主板怎么连接?

网友B:
VCC   D-    D+  GND   对应主板原来插头的 红 白 绿 黑

网友C:
小朋友发热我都用海康H21照腋下, 对比水银体温计,误差少于0.2℃ , 通常只相差0.1℃以内, 我觉得用来判断是否需要用退烧药已经很够用了, 比起红外测温枪, 以及大多数耳温计要靠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威视TB-4117-3/S热成像DS-2TM01-3XF/TB拆机换镜头过程。-哔哩哔哩】 http://b23.tv/ltxrK0o ...

利用这教程,镜头取下来了。

胶水在左右两边打的,不是整圈都有胶水。

楼主:
镜头上面黑色圆环的泡沫垫圈要取下来。

镜头装配上去了。

现在剩下USB-c 怎样接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   D-    D+  GND   对应主板原来插头的 红 白 绿 黑

好,这样焊线:

楼主:
不用水口钳,可以吹热后,直接将塑料部分取下来。

后面就容易了

楼主:
铜散热片,使用蓝色的小方块垫子,跟原来的散热片垫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朋友发热我都用海康H21照腋下, 对比水银体温计,误差少于0.2℃ , 通常只相差0.1℃以内, 我觉得用来判断是 ...

如果误差只有0.2度,的确很有使用价值。

问题是:冬天小盆友露出腋窝很难吧,衣服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误差只有0.2度,的确很有使用价值。

问题是:冬天小盆友露出腋窝很难吧,衣服这么多。 ...

白天活动时随便照一下额温、 脖子温度,结合小朋友的活跃程度,基本能判断发热程度,因为如果高烧的话,小朋友精神肉眼可见会差很多。如果需要较准确测温时,调微距,伸进衣服内对着腋窝按一下按键拍个照,拿出来再看。 而晚上睡觉盖被子的时候就更方便了,把手伸高,露出腋窝照一下就可以了。 这几年小朋友发烧我都是这样处理,时不时对比一下水银体温计,发现热像仪的数据准确可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散热片,使用蓝色的小方块垫子,跟原来的散热片垫连接?

我把原配的散热垫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原配的散热垫拆掉了

原配散热垫,没有蓝色的小方块好?

楼主:
预告一下:搞完这个,开始搞群晖DS218PLAY.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散热垫,没有蓝色的小方块好?

我当时没动脑子,直接换了

楼主:
焊好了。手上没有松香,焊锡上的松香不够滋润烙铁头,凑合着使用。

大家帮忙检查一下,没有焊错和没有装配错。

楼主:
测试。

这个界面大概半分钟,然后闪退:

重新打开,提示没有图像。悲催了。难道坏了?

楼主:
另外,螺丝怎样安装?

两个大都埋孔螺母,6个小的埋孔螺母,只有2个长螺丝。

埋孔螺母要压进外壳里面?大都两个压哪里?感觉孔的大小都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

这个界面大概半分钟,然后闪退:

没改装前有没有测试出过图像,这个usb接口原固件是 usb主机模式,需要设置后才能作为usb从机模式被手机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改装前有没有测试出过图像,这个usb接口原固件是 usb主机模式,需要设置后才能作为usb从机模式被手机识 ...

没有改之前,肯定测试过能正常连接手机的啊!

整个改动,我都已经小心翼翼。如果这样还损坏,建议大家不要购买了。

注:焊接使用正点原子的T80, 三星22.5w 10000mah 原装充电宝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改之前,肯定测试过能正常连接手机的啊!

整个改动,我都已经小心翼翼。如果这样还损坏,建议大家不 ...

螺丝柱子,四个需要自己热嵌入塑料外壳。

用螺丝扭上去,然后钳子夹住螺丝用打火机加热然后趁热怼入外壳螺柱孔齐平待冷却后修剪齐平。

还有两个是usb板子与主板之间的衬垫,起到同时固定两个不同高度的主板到壳子上去,另两个主板螺丝则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柱子,四个需要自己热嵌入塑料外壳。

用螺丝扭上去,然后钳子夹住螺丝用打火机加热然后趁热怼入外壳 ...

为了只配了2个长螺丝?

网友D:
usb小板子图片不够清楚,最好多几张焊接部分图片感觉白线没焊接好(助焊剂不够或者烙铁温度太高)。

烙铁温度设置为360度,然后线剥皮用钳子压住电线,用烙铁头与焊锡同时给线镀锡要多用焊锡(多用焊锡是为了防止焊锡中的助焊剂不够,只要没冒烟就说明助焊剂干了,焊接太久或者温度太高),镀锡好了就把多余焊锡拖走,镀锡长的部分剪掉。

没助焊剂可以在usb板子空白没铜皮地方地方快速融化一个大焊锡球,冷了后焊锡球周围残留物就是松香助焊剂,可以挂起来撒到要焊接的pcb哪里就可以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小板子图片不够清楚,最好多几张焊接部分图片感觉白线没焊接好(助焊剂不够或者烙铁温度太高)。

烙铁 ...

肯定焊好了。我手上没有松香,而锡丝里面的松香不够,焊起来不圆滑而已,但肯定已经焊的可靠并且没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焊好了。我手上没有松香,而锡丝里面的松香不够,焊起来不圆滑而已,但肯定已经焊的可靠并且没有短路 ...

type c换个面插入手机试试

外壳要热嵌入4个螺丝柱子

网友D:
更换外壳组装全过程

【海康威视4117热成像模块更换可调焦外壳-哔哩哔哩】 http://b23.tv/PUinki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外壳组装全过程

【海康威视4117热成像模块更换可调焦外壳-哔哩哔哩】 http://b23.tv/PUinki2 ...

我靠!

我改完才看到这视频。店家竟然不发这视频给我,让我摸索半天。

对比了下图,我没有焊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 c换个面插入手机试试

外壳要热嵌入4个螺丝柱子

两面都试了,一样不行。

都能看到主板上的红灯亮了。

网友:
感觉Type-C座子可能存在不良问题

网友:
检查typec 插头两面的焊接有没有连锡与虚焊(貌似看到有些残留物连锡,可以用小刀轻轻刮掉),根据助焊剂残留物可以看出这个小板卖家手工焊接的。还有需要检查小板上的一个识别电阻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貌似有些焊锡短路,用小刀小心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有些焊锡短路,用小刀小心刮一下

为了排除USB-c小板的问题,我跳过USB-c小板,直接从主板连接到USB线。故障还是一模一样,证明不是USB-c小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有些焊锡短路,用小刀小心刮一下

只能放弃。

你有空吗?我寄给你,你帮我弄一下?

或其它有经验的坛友也行。

弄好寄还给我,弄不好送你拆零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排除USB-c小板的问题,我跳过USB-c小板,直接从主板连接到USB线。故障还是一模一样,证明不是USB-c小 ...

手机提示no video 还是usb未插入。

检查一下fpc软排线有没有插好,排线有没有大折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提示no video 还是usb未插入。

检查一下fpc软排线有没有插好,排线有没有大折痕 ...

fpc软排线肯定插好,排线没有大折痕。我很小心操作的。

手机APP提示no video。

APP启动后,插入热成像仪,没有反应,半分钟后APP 闪退。

重新进入APP,立即提示 no video。

重启了手机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放弃。

你有空吗?我寄给你,你帮我弄一下?

板子没有维修资料,最好是手上有改好的能对比维修好的成功率大些。

看有没有在玩这个热成像的坛友有没有兴趣帮忙看看,最好是距离广州近点的

网友D:
这个不是摄像头那样插上就能工作,这类板子都有操作系统启动需要些时间,试试先连接好手机后等一分钟后再打开手机app,以上纯属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摄像头那样插上就能工作,这类板子都有操作系统启动需要些时间,试试先连接好手机后等一分钟后再打 ...

改之前测试不是这样的。之前随便都能连接。

网友:
我看到一个卖外壳的那个人的群里,有个也是这样,他的是拆座子时候,把背面的元器件不小心搞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了排除USB-c小板的问题,我跳过USB-c小板,直接从主板连接到USB线。故障还是一模一样,证明不是USB-c小 ...

果然,背面你看有器件好像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之前测试不是这样的。之前随便都能连接。

摄像头排线方向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排线方向对吧

摄像头排线我改之前拍摄了图片。知道怎样插。

11楼是正确的图片,没有动过排线之前拍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90&pid=121509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背面你看有器件好像歪了

是这个电阻歪了?

奇怪,我已经很小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电阻歪了?

奇怪,我已经很小心的!

好像掉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排线我改之前拍摄了图片。知道怎样插。

11楼是正确的图片,没有动过排线之前拍的:

我拆开发个高清无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开发个高清无码图

别丢件就好

网友E:
至少可见,少了2个电容,歪了一个电阻了。。。。

看拆机图片,刚拆下来的时候是完整的,是取下插座排针时候,搞没了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少可见,少了2个电容,歪了一个电阻了。。。。

看拆机图片,刚拆下来的时候是完整的,是取下插座排针 ...

我只能破坏塑料插座才行。。。

网友D:
箭头标注的是电压测试点,上是1.8v,下是3.3v,中间丢失的电容很可能是5v输入电压。

上面歪的电阻是5变1.8电源电路的稳压电阻,中间丢失的两个大电容大概率是两组电源输入5v滤波电容非必须,下面是5变3.3电路,貌似有一个电阻与电容元件有点歪。修复好后测试两个测试点可以对gnd可以测量到1.8与3.3电压。

双面贴片的pcb热风枪吹的时候要架空,待冷却后才可以移动就是为了防止碰到后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可见,少了2个电容,歪了一个电阻了。。。。

看拆机图片,刚拆下来的时候是完整的,是取下插座排针 ...

取插座排针的时候,肯定没有动这里。

因为排针在另外一边。

我知道原因了。这个3D打印外壳设计有问题,USB-c小板跟主板离得太近。我安装USB-c小板的时候,肯定将这些零件碰坏了。

下面这张图片,可以看到USB-c插头跟主板是多么的靠近,不碰掉零件只是运气好而已。

认赌服输!

不搞了,也不修了。

买个470元的成品?(带6.2mm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箭头标注的是电压测试点,上是1.8v,下是3.3v,中间丢失的电容很可能是5v输入电压。

上面歪的电阻是5变1. ...

修不了,这零件太小了,我焊不了。刚才试着焊一下,取下来就焊不上去了。再折腾,这电阻也找不到了 😁😁😁

网友D:
1电阻没破损焊接摆正就可以,正常后测试点有1.8v电压
2 5v滤波电阻,非必要可以先不装
3貌似丢失了一个小电容,只要测试点有3.3也许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阻没破损焊接摆正就可以,正常后测试点有1.8v电压
2 5v滤波电阻,非必要可以先不装
3貌似丢失了一个小电 ...

要不这套东西送给你?修好不必还给我了。我已经认赌服输,当做没有买过 😁😁

电阻也丢失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这套东西送给你?修好不必还给我了。我已经认赌服输,当做没有买过 😁😁

电阻也丢失了 😁😁 ...

太感谢站长了,我可以试试看能否修好。
地址短信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站长了,我可以试试看能否修好。
地址短信给您

我发个短信给你,你加我微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个短信给你,你加我微信。

好的,感谢站长的慷慨赠送!

楼主:
继续转战群晖:

开始折腾群晖DS218PLAY(更新中)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7413

网友:
我是来看翻车的

楼主:
我已经翻车后重新站起来了。

买了一个成品。包含6.2mm和3.1mm镜头。并且外壳最新版,同时有USB-c的公和母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取插座排针的时候,肯定没有动这里。

因为排针在另外一边。

站长,分享一下购买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站长,分享一下购买联接。

外壳:

【闲鱼】https://m.tb.cn/h.5O8wExv?tk=94JLWf01JBw CZ0001 「快来捡漏【海康威视tb-4117热成像外壳】」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成品也是这一家。但成品目前下架了。你问他有没有货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螺丝柱子,四个需要自己热嵌入塑料外壳。

用螺丝扭上去,然后钳子夹住螺丝用打火机加热然后趁热怼入外壳 ...

拿尖头烙铁,抵住中间的孔,往外壳孬进去,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

【闲鱼】https://m.tb.cn/h.5O8wExv?tk=94JLWf01JBw CZ0001 「快来捡漏【海康威视tb-4117热成像 ...

拿他干啥用呢?  我手里有个很大的海康的,只能看看pcb上哪里最热

网友D:
太高兴了,成功修复站长赠送的TB-4117-3 套装。补齐中间5v滤波电容,然后通过下面同样电源芯片的电路参数反推出了上面丢失电阻的电源电路的阻值是47k。还有一个小电容不知道作用,貌似不装也可以工作就不处理了。

装机后实拍效果如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拿尖头烙铁,抵住中间的孔,往外壳孬进去,更加方便快捷

你的办法更好。刚刚修复好站长赠送的TB-4117-3 ,组装外壳用上了你的办法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办法更好。刚刚修复好站长赠送的TB-4117-3 ,组装外壳用上了你的办法很方便 ...

哈哈,这个方法也是N年前从同事那边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高兴了,成功修复站长赠送的TB-4117-3 套装。补齐中间5v滤波电容,然后通过下面同样电源芯片的电路参数反 ...

能计算出47k,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