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折腾群晖DS218PLAY(更新中)

楼主(2023-12-05):
来源于这个帖子:

想搞台群晖,用来提供远程图片、无损音乐、高清视频服务,个人使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7245

研究后确定了,群晖解码最强的机器是DS920+(已经停产,只能买二手,二手机大概3000元)。

另外一台便宜的机器是DS218PLAY, 也有比较好的解码功能。也已经停产,只能咸鱼买二手。

这一台DS218PLAY就是我在咸鱼上710元包邮收的。

带原包装:

机器比较新,卖家连灰尘都没有打扫就发货。我没用强迫症,收到货也不打扫,直接测试。

产地是台湾:

楼主:
我手上只有2只2T的硬盘,装上去,准备建个raid1。

这只是测试,如果好用,我会购买大容量硬盘安装,或购买DS920+

根据快速入门手册,安装群晖管家:

找到一台新设备:

点击确认,要求安装DSM:

继续:

群晖DSM(Synology DiskStation Manager)是专为群晖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打造的人性化操作系统。它具有直观的图形管理界面和精简的操作流程,让您轻松存储、管理和备份数据。DSM支持多媒体、文件、生产力、数据保护、虚拟化和用户管理等功能。您可以通过单一入口管理、同步或共享多台设备上的文件,还可以使用免费的团队协作套件,提高团队协作效率。此外,DSM还提供全栈安全保护,确保您的数据安全

网友A:
羡慕白群,能一直升级最新版DSM7.2。
我的黑群停留在6.2,不折腾了

楼主:
安装好DSM, 自动重启后, 有三个应用程序。

其中Drive 我下载的过程中按返回,导致下载中断。

之后我想再安装,提示文件解包失败。

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白群,能一直升级最新版DSM7.2。
我的黑群停留在6.2,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好DSM, 自动重启后, 有三个应用程序。

解决了,其实这三个应用是安装在手机的客户端。我在谷歌play搜索 synology drive,安装成功,这里就能打开APP了,不会再提示错误。

楼主:
DS file 上传了一个目录的一半文件。这个目录有2000个文件。

之前我是选中目录上传的。

现在再选中目录,提示目录已经存在。

怎样解决?

改为进入到目录里面选择文件。但有2000多个文件,手机界面这样选择?!

网友:
我没有组raid   我是一个硬盘  连接drive  经常自动备份 其他电脑的内容,  然后每周一   创建任务,将硬盘一中 固定的几个文件夹 再自动备份到硬盘二中

楼主:
重要的问题:

jellyfin比video station 好用 ?

Video satation 是官方的。

我正在测试video station, 怎样将电影海报和说明等自动匹配?

楼主:
引用 楼主:
DS file 上传了一个目录的一半文件。这个目录有2000个文件。

之前我是选中目录上传的。

找到解决方法。

群晖有个映射的smb盘,将它设置为三星文件的网络盘,然后使用拷贝方法。

安卓的拷贝,很容易选中全部文件。提问是否覆盖,选择跳过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要的问题:

jellyfin比video station 好用 ?

VideoStation很垃圾的。从来不用它。
jellyfin没用过。我一直用Plex来管理影视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deoStation很垃圾的。从来不用它。
jellyfin没用过。我一直用Plex来管理影视库 ...

plex不是需要付费的吗? 也可以安装在群晖上?

楼主:
我正在测试video station, 怎样将电影海报和说明等自动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ex不是需要付费的吗? 也可以安装在群晖上?

Plex套件安装在群晖,然后电脑浏览器使用和播放视频是免费的,刮削、海报墙这些都不影响。TV端使用kodi安装plex插件实现免费使用和硬解。(听说现在plex出了免费的TV app了,但我没实测过,仅供参考)
只有手机端app有限制,需要付费。一次性买断大约几百元。我没有买,不用手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白群,能一直升级最新版DSM7.2。
我的黑群停留在6.2,不折腾了

我侄子的黑群晖,就是dsm7.2最新版的。为何你升级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侄子的黑群晖,就是dsm7.2最新版的。为何你升级不了?

修正,我误以为上面说黑群晖的最高版本是6.2.

正确的说法是:

黑裙晖不能自动更新的,一更新了就启动不了的。因为更新后,系统和引导盘对不上的。没得升级的,只能是升级引导盘后,重新安装系统。

我侄子的黑群晖装了半年了,当时已经是7.2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x套件安装在群晖,然后电脑浏览器使用和播放视频是免费的,刮削、海报墙这些都不影响。TV端使用kodi安 ...

好,三种视频方式我都测试一下。

我侄子使用jellyfin,说比video station 好用。当然,因为他是黑群晖,有些正版资源调用不了。所以只能选择第三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侄子的黑群晖,就是dsm7.2最新版的。为何你升级不了?

可以升,但是DSM6和7的引导不同,需要折腾重做引导。
我有几十TB的数据,怕折腾不好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升,但是DSM6和7的引导不同,需要折腾重做引导。
我有几十TB的数据,怕折腾不好丢数据。 ...

那肯定不要动了!

周一早上我们动了一下论坛数据库,没想到疏忽拷贝错位,删除了数据,只好将半夜2点的备份恢复。

高风险的操作,千万小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测试video station, 怎样将电影海报和说明等自动匹配?

video station黑群的好多视频放不出来,不知道白群怎么样。

网友:
我的黑群是6.17,一直没升级,如果要升级,怎么才能不掉失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肯定不要动了!

周一早上我们动了一下论坛数据库,没想到疏忽拷贝错位,删除了数据,只好将半夜2点的 ...

是的,现在手上2台黑群晖已经打算永不升级了。
一两年前折腾过一次:好像是DSM6.2.2升级DSM6.2.3,导致一个第三方的套件不能工作,套件作者又好几年不更新了,无奈降级DSM。
但是黑群无法无损降级的,降级相当于重装,所有的套件和配置,又要重新安装、配置,折腾一次太耗时间精力了。

现在只要系统不出问题,打死都不愿去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eo station黑群的好多视频放不出来,不知道白群怎么样。

封面预览图不出来吧?需要半洗白。
安装群晖的vmm套件,新建一个ddsm并启动,进入ddsm抄下它的SN序列号,再把你的黑群SN序列号换成抄来的序列号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只有2只2T的硬盘,装上去,准备建个raid1。

这只是测试,如果好用,我会购买大容量硬盘安装,或购买 ...

站长的截图泄漏了群晖nas sn与mac ,听说有这两样可以可以洗白黑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长的截图泄漏了群晖nas sn与mac ,听说有这两样可以可以洗白黑群

哈哈,赶紧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肯定不要动了!

周一早上我们动了一下论坛数据库,没想到疏忽拷贝错位,删除了数据,只好将半夜2点的 ...

我一直也在用6版本,就怕数据丢失一直不敢升级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现在手上2台黑群晖已经打算永不升级了。
一两年前折腾过一次:好像是DSM6.2.2升级DSM6.2.3,导致一 ...

是啊,运行正常就ok,出非有个功能必须升级 而非用不可,  搞一次 搞满意了没个2天玩不爽;

现在都忘记 我什么时候安装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 file 上传了一个目录的一半文件。这个目录有2000个文件。

之前我是选中目录上传的。

如果是要备份手机中的文件夹,比如相册呀,通话录音啊这些,直接用drive,会方便一点,只要配置好,要备份的目录都是自动上传的。

网友:
备份相册的话,我直接用群晖的photos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正,我误以为上面说黑群晖的最高版本是6.2.

也可以升级,只不过没有白的那么方便。

升级前先找好新版本引导测试,成功了再去后台上传系统升级,然后使用新的引导开机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
小白问下,这个咸鱼买的DS218算是白群晖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白问下,这个咸鱼买的DS218算是白群晖吧?

是的,群晖自己的机器就是白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群晖自己的机器就是白群。

谢谢,上次朋友帮忙咸鱼买了个黑裙,动不动就连不上,好麻烦,坐等老大作业,评估完了我也去重新买一个白裙算了,自己

不懂折腾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上次朋友帮忙咸鱼买了个黑裙,动不动就连不上,好麻烦,坐等老大作业,评估完了我也去重新买一个白 ...

710元买个白裙,太合算了。

我已经测试了照片、视频。

发现218PLAY已经能满足我的使用,问题不是机器,而是网络。

现在使用QC网络有点慢。我准备迟些使用自己建的穿透网络。如果能稳定提供2-3M的下载速度,可以说浏览图片飞快,播放高清电影也不会卡。

网友F:
可以找电信申请一个公网动态ip 注册一个域名 然后dms支持动态域名解释~这样就能在外网直接访问路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电信申请一个公网动态ip 注册一个域名 然后dms支持动态域名解释~这样就能在外网直接访问路由了 ...

公网动态ip申请不到。

我自己有穿透内网的网络(利用论坛的其中一台不重要的服务器的闲置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电信申请一个公网动态ip 注册一个域名 然后dms支持动态域名解释~这样就能在外网直接访问路由了 ...

有没有具体的教程?我迟些试试。

楼主:
或者是否可以99元购买一个蒲公英?

据说蒲公英会给一个硬件插在群晖上,可以不再使用QC, 可以达到下载速度2-3m/s

蒲公英X1小超人盒子私有云NAS伴侣智能云打印远程访问旁路组网移动硬盘变云盘私有云局域网远程PLC个人云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5221116681

楼主:
淘宝上有卖内网穿透服务的,100多一年,50兆宽带。

【淘宝】https://m.tb.cn/h.5mSaAPv?tk=Zr5FWfddQG6 CZ0001 「frp内网端口映射中转服务器RDP远程桌面群晖NAS无公网访问花生壳」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感觉这个更好?有坛友使用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教程?我迟些试试。

如果是电信的宽带,打电话过去就能申请到公网的动态IP,我至少在三个城市试过,而且过程很简单。
DDNS可以找像公云(f3322.net)这类的,如果有便宜的域名也可以用API直接把IP更新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电信的宽带,打电话过去就能申请到公网的动态IP,我至少在三个城市试过,而且过程很简单。
DDNS可 ...

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内网穿透服务的,100多一年,50兆宽带。

【淘宝】https://m.tb.cn/h.5mSaAPv?tk=Zr5FWfddQG6 CZ ...

这种坛主自己就能搞吧,frp……

网友I: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用了3年多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坛主自己就能搞吧,frp……

有教程吗?

有的话我课余自己搞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用了3年多了,很好用。

你用哪一个?

网友J:
plex,jellyfin之前在GEN10上试过,一播放CPU就100%,我估计你这218更不行。
手机上装个infuse,手机那么强大的解码能力别浪费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ex,jellyfin之前在GEN10上试过,一播放CPU就100%,我估计你这218更不行。
手机上装个infuse,手机那么强 ...

你错了。

群晖的机器有解码能力的型号不多。其中DS218PLAY就是其中一种。

最强解码能力的是DS920+已经停产,使用的只是赛扬J4225 CPU,但它的核显有非常强的解码能力。

不是CPU强,解码能力就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吗?

有的话我课余自己搞 😁😁😁

https://post.smzdm.com/p/a20wwpn7/

https://frps.cn/41.html

1、服务器部署 frps(淘宝卖的就是这一步)

2、群晖 frpc 连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plex,jellyfin之前在GEN10上试过,一播放CPU就100%,我估计你这218更不行。
手机上装个infuse,手机那么强 ...

啥 cpu?集显型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错了。

群晖的机器有解码能力的型号不多。其中DS218PLAY就是其中一种。

那我改天在GEN8上试一下,GEN10 AMD的核显应该是很弱的,但GEN8上1265L的集显应该是比218的强的。不过目前电视上我是买了个apple TV装了个infuse,基本上所有格式都能播放包括蓝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啥 cpu?集显型号?

GEN10 4核版本是AMD的34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是否可以99元购买一个蒲公英?

据说蒲公英会给一个硬件插在群晖上,可以不再使用QC, 可以达到下载速度 ...

x1只是百兆的,而且转发能力堪忧。蒲公英组网如果宽带nat类型是nat1还好说,容易p2p连上。如果nat4那基本就要靠蒲公英服务器转发,速率最大只有2Mbps,也就是256k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只是百兆的,而且转发能力堪忧。蒲公英组网如果宽带nat类型是nat1还好说,容易p2p连上。如果nat4那基本 ...

我侄子有一台蒲公英。已经使用1年多,有2-3mb/s的速度,不是256k/s。

看电影不卡,照片打开基本不需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我改天在GEN8上试一下,GEN10 AMD的核显应该是很弱的,但GEN8上1265L的集显应该是比218的强的。不过目 ...

1265L v2?集显也很烂,应该比不上坛主这个群晖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侄子有一台蒲公英。已经使用1年多,有2-3mb/s的速度,不是256k/s。

看电影不卡,照片打开基本不需要时 ...

蒲公英PC版连接界面。

上传和下载都可以达到2mb/s

网友:
千兆无线局域网,玩客云存储,用ES直接播放4K电影,都扛不住

用玩客云app内部转码播放没问题,但是对比了下画质,确实下降肉眼可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

广东电信不太了解
上海的还是可以的,年初的时候开通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广东电信不太了解
上海的还是可以的,年初的时候开通过一次。

据说东莞公网IP要卖钱了,一年1200元(不含宽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说东莞公网IP要卖钱了,一年1200元(不含宽带)

可以试试,万一成功了呢?成功了就可以直接在dms配置动态解释,去dnspod.cn搞个一年10快钱以内的域名用免费解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万一成功了呢?成功了就可以直接在dms配置动态解释,去dnspod.cn搞个一年10快钱以内的域名用免 ...

ipv4不好要了,ipv6电信宽带应该普及了,光猫和路由配置就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万一成功了呢?成功了就可以直接在dms配置动态解释,去dnspod.cn搞个一年10快钱以内的域名用免 ...

不用买,就用群晖自己的就行。

网友:
https://spk7.imnks.com/
提供一个三方套件地址,可以增加很多可以安装的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用买,就用群晖自己的就行。

请教一下,怎么知道自己机器的ipv6地址呢,我获取到的都是ipv4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怎么知道自己机器的ipv6地址呢,我获取到的都是ipv4地址

不用知道,DDNS他自动获取的,如果你只是单纯想知道,进路由器能看到。

网友K:
我惠州电信的宽带,各种软磨硬泡,威胁转网,都没有要到公网的动态IP,连IPV6都不是公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

我深圳电信的是动态公网IP,安装的人说安装的时候说一下就行,希望能保持住,不然我得换方案了。

联通就不行,打电话投诉都不行,所以我换成了电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惠州电信的宽带,各种软磨硬泡,威胁转网,都没有要到公网的动态IP,连IPV6都不是公网的 ...

有没有可能是接电话的人不懂什么是公网IP
因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对方不懂,然后转到上级去了,有懂的人就给我办了
在内地省份的十八线小县城

如果是新办理,只要跟办理的现场人员说一下,他手持机上有选择内网或公网的,默认选内网IP。
如果宽带已经在用了,只能电话给客服,要求更换为公网IP,如果问用途就说要远程访问家里的摄像头或电脑,用来观察家里的老人或小孩。

移动联通理论上不行,因为移动的我投诉到工信部最终都没能解决,只是退钱退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接电话的人不懂什么是公网IP
因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对方不懂,然后转到上级去了,有懂的人 ...

以前东莞一个电话就给办了。现在怎样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接电话的人不懂什么是公网IP
因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对方不懂,然后转到上级去了,有懂的人 ...

是有这种可能,一开始工作人员听我说就以为要公网IP,说这个不行,而且很贵,他以为是固定的公网IP。

网友:
218PLAY   ,10个人的小团队,用着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710元买个白裙,太合算了。

我已经测试了照片、视频。

如果有公网ip可以开ddns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

可以试一试,我是今年4月份申请的公网IP,惠州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惠州电信的宽带,各种软磨硬泡,威胁转网,都没有要到公网的动态IP,连IPV6都不是公网的 ...

可以啊 我是惠州博罗的,今年4月份就打了个电话说要用在群辉上,就给我开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