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器有50Hz的干扰怎么滤除

楼主(2023-12-06):
我弄的这个电荷放大器相比国外电荷放大器一直存在一个50Hz的正弦波,改用电池供电和加了屏蔽罩后还是存在,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地要接外壳,屏蔽要做到没有缝,或者尽量少缝

网友:
屏蔽壳接大地(Ea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