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1302 主电供电情况下,有50多uA电流

楼主(2023-12-06):
万用表,串联在主电脚, 发现有50多uA电流.

3个数据脚,都设置为低电平,,

这电流怎么这么大呀,不科学呀..

网友:
没超出规格呀

楼主:
感谢回复.
这..就蛋疼了...我想实现低功耗的功能,看来就难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这..就蛋疼了...我想实现低功耗的功能,看来就难受了..

不读时间时把主供电切了呗,反正电池走时还是<1u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读时间时把主供电切了呗,反正电池走时还是

好的,我现在发现 直接读取也可以,,就用CE脚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发现 直接读取也可以,,就用CE脚供电..

CE 只是使能,active后是1ma的量级
不如vcc2用io供电

或者选型个低功耗的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 只是使能,active后是1ma的量级
不如vcc2用io供电

或者选型个低功耗的更合适
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选型个低功耗的更合适
有推荐的吗?

爱普生  8025

网友:
PCF8563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