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大多数人直觉,实验风扇直吹就是比被动散热片效果好!

楼主(2023-12-06):
很多人说用散热片效果好,但实验下来,被动散热其实比不过风扇直吹。

实验如下,风扇直吹比用散热片低5度,两个1K电阻串联,电压44V,每个电阻0.5W左右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电阻发热点是在印字面
有没有一种可能,胶不导热

网友:
电阻和散热片之间用的什么粘一起的?莫不是双面胶?

网友:
这是单测,而实际使用情况下发热元器周围能这么空吗?能有这么大的风扇对着吗?

网友:
有无一种可能,你的导热胶不行?

网友:
绝对不是直觉,风扇直吹我都不用去测试的。如楼上所说的风扇需要的空间和条件远远高或者大于散热器的。等到用于项目的时候发现装风扇真的很麻烦。

网友:
再看了一下,LZ好像用的是海棉胶与电阻连接的。这样电阻与散热片都没接触,反而降低本来的散热速度。

网友A:
这有啥直觉的 风扇吹  散热肯定 好啊    加上散热片+加上风扇  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
胶的导热系数发上来,另外尽可能的和散热片直接接触

网友:
这样对比,条件不一样。一种是风扇直吹器件,没有散热器。另一种是有散热器,但没有风扇。

网友:
这么测不准,谁有树莓派可以测一下直吹和加散热片的区别,直接读取cpu温度看一下

网友B:
不到万不得已不上风扇. 那玩意, 灰尘收集器, 连续工作容易挂.  都上风扇了, 肯定一并上个散热器. 风扇挂了散热器在也就热点, 要没散热器风扇挂了可能就糊了

网友:
类似树莓派,可以运行内核超频烤机,可以用带型材风扇,和单独使用风扇。
都是内核自己检测温度的。
一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到万不得已不上风扇. 那玩意, 灰尘收集器, 连续工作容易挂.  都上风扇了, 肯定一并上个散热器. 风扇挂了 ...

这个才是核心.
风扇会引入其他很多不确定因素.
灰尘,振动,负压.静电.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楼主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正确而已.我认为他就是正确的.
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直觉的 风扇吹  散热肯定 好啊    加上散热片+加上风扇  散热效果更好 ...

估计你没看lZ的另一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2151658

网友C:
请根据下面的条件再做一遍测试。

1. 将电阻的发热功率提高到1W,
2. 请把散热片也加大到你的风扇这么大,把室温控制在25°
3. 散热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不是你通过 2+2=2*2  就证明了A*A=A+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根据下面的条件再做一遍测试。

1. 将电阻的发热功率提高到1W,

主要是空间限制,只有1cm高,板就占了一半,只剩5mm了,不够空间又加散热片,又加风扇,所以我想二选一

网友:
再顺便测一下散热片的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空间限制,只有1cm高,板就占了一半,只剩5mm了,不够空间又加散热片,又加风扇,所以我想二选一 ...

内壁贴铜箔, 硅胶垫导热出来, 好些电源模块就这么干.  风扇裸吹不多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空间限制,只有1cm高,板就占了一半,只剩5mm了,不够空间又加散热片,又加风扇,所以我想二选一 ...

铜箔,或者PCB大面积敷铜 ,导热效果都比你这样强,,

网友:
这可以计算出来, 环境温度不变时,当风速等于某值时,二者散热效果相等。 低于时散热片效果好, 高于时风冷散热好。

网友:
还跟很多条件有关,不能一概而论呀

网友:
测试条件太过简陋 ,不准

网友:
条件从“散热片+风扇 vs 风扇直吹”变成了“散热片被动散热 vs 风扇直吹”,LZ你应该去歪交部应聘,不能浪费了你这人才。

网友:
主动散热比被动散热好。

能有条件(忍受得了)上主动散热散热效果肯定刚刚的。

网友:
风扇积灰着火的多了去了,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到万不得已不上风扇. 那玩意, 灰尘收集器, 连续工作容易挂.  都上风扇了, 肯定一并上个散热器. 风扇挂了 ...

好像有种压电晶体芯片散热器,利用压电效应产生的机械能带动空气高速单向移动的一种非机械固态电风扇可以给芯片散热。

搜索关键词固态风扇
【多年来最令人兴奋的PC硬件(固态风扇)-哔哩哔哩】 http://b23.tv/dHJlxUL

ps:
修复连接改为http

网友D:
我看懂了,楼主空间不够,只能风扇,散热片二选一。那肯定散热片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懂了,楼主空间不够,只能风扇,散热片二选一。那肯定散热片稳定。

可以试试石墨导热贴,导热效果杠杠的散热那就要看气流了

网友E:
其实很简单,散热,核心就在于如何快速将热量散出去。

散热片是通过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来散,风扇则是通过增大空气的流动速度来散。

因此,在散热片表面积并不比发热源大多少的条件下,散热片的被动散热效果自然远不及风扇直吹。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发热源本身并没有足够表面积去和周边空气交换热量,例如电脑CPU那么小小一个就产生几十上百瓦的热量,不用散热片+风扇是没办法足够快把热量带走的。

当然还有其它办法,例如将空气换成比热容更高的流体——最常见的高比热容流体就是水——于是就出现了水冷。

这些其实都是大多数人直觉所认知的东西,就LZ好像刚从外星来的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简单,散热,核心就在于如何快速将热量散出去。

散热片是通过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来散,风扇则是通 ...

因为空间不够,所以我想评估纯散热片和风扇二选一,哪种散热效果更好,空间够的话,当然是散热片加风扇了最好了

网友:
散热片你也得加上同样的风扇才能对等

网友:
现在各个大厂的设备散热都在去风扇化。

就连雅迪电瓶车充电器都已经去掉风扇,更别说苹果电脑了。

网友:
这个不标准,直吹一点也不行,你多吃吃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空间不够,所以我想评估纯散热片和风扇二选一,哪种散热效果更好,空间够的话,当然是散热片加风扇了 ...

你贴一片和散热片差不多大的1mm厚的铜片再吹试试。

网友:
其实对于3W左右的热量,买一个散热片真不用多少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提起散热片就反感。我们板子上有一个线性电源,输入24伏输出8.4伏/400mA,用了100克的铝做散热多年没出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