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计并实现一个高速率数据采集卡,实现类似NI采集卡的功能

楼主(2023-12-06):
我们学校是受到美帝制裁的高校,想自制一块类似于NI的采集卡,有什么推荐方案吗,速率200k其实是定的比较高的参数,实际使用中一般20-40k,一般的声卡芯片即可满足,主要是采集的高压电信号,想通过以太网络来传输

楼主:
参数:200ksps/16bits/3ch

楼主:
最好是以太网通信,因为采集的信号设计高压电

网友:
可以买国内厂家的板卡吗?

网友:
这不是我这儿现成的东西嘛,AD7606+W5500以太网

网友:
楼主,标题不合格赶紧改一下

网友:
“自制数据采集卡”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16位真到200k比较难,跳的比较严重.AD4134在75k的时候已经有6uv的噪声了,真要到200k还需要使用多片并行靠fpga完成就和做AESA的路数差不多,不过想干还是能干出来的,就是很费劲

网友:
我有ad7768+dsp+erthnet

网友A:
这个参数没什么压力。看你这个指标要求,不会是F团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没什么压力。看你这个指标要求,不会是F团队的吧

F团队?   为了使用,还是为了设计来卖啊

网友B:
闲鱼涛二手吧
楼主准备读几年?
2年学完基础课,一年学习用烙铁,再把器件攒齐就毕业了

网友:
多说一句,NI公司labview软件联网会后台发送信息

solidworks也是如此,autodesk新软件也不例外

美帝的策略是 昂撒指挥,4V管理,人矿干活为非自主科技树当肥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涛二手吧
楼主准备读几年?
2年学完基础课,一年学习用烙铁,再把器件攒齐就毕业了 ...

目前在读研,有STM32开发基础(读研之前在公司做嵌入式软硬件开发)电烙铁啥的都会用,主要是现在不知道用啥方案,价格不是问题,导师支持自行设计实验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没什么压力。看你这个指标要求,不会是F团队的吧

F团队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在读研,有STM32开发基础(读研之前在公司做嵌入式软硬件开发)电烙铁啥的都会用,主要是现在不知道用 ...

参数指标不够啊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t=iepe&mobile=2
有类似的,坛主晒过资料

1 低频性能有无要求?
消费级声卡,大多10Hz以下用高通滤波器衰减了;可以看看瑞盟ms5358,ti pcm1804和pcm4204,adi ad7606,旭化成ak5552的手册(这些我都找供应商拿到过实物)对比看一下,都是便宜货,高级器件贵司得找中间商。
2 三通道同步性有无要求?
采集类型分 扫描 (分时复用),同步(每个通道一个adc),价格相差很大
3 采集信号的相位延迟有无要求?(涉及滤波器设计和采集类型)
4 通道一致性和互换性有没有要求?
消费电子类adc的参考源大都内置;温漂和频率一致性,如何测量?标定和校准怎么解决?
5接什么传感器,模拟前端需要几种功能?NI有一打板卡,也没有一个规格的产品包打天下,贵司目标竞品是啥?培养新人么?
6 采集通道的保护指标如何?共模电压多少内安全?对地电压电流限值多少?如何实现?

对标NI板卡,全国产化的bom成本加个0不一定能抗住,研发费用再加个0,相比之下菊花mate60是良心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指标不够啊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7994&highlight=iepe&mobile=2 ...

对性能没太大要求,也不一定要国产化,主要用于采集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电流,用来做电机的故障诊断,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性能没太大要求,也不一定要国产化,主要用于采集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电流,用来做电机的故障诊断,谢谢大 ...

淘宝买ti tms320f28379d,这货带4个16位独立adc,每个速度上Mbps,
立*商城有launchpad ,400元左右
把controlsuite里的例子跑通

用隔离运放设计 模拟前端,啃ti文档,或者直接找ti的隔离adc

便宜货有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131a04&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ti tms320f28379d,这货带4个16位独立adc,每个速度上Mbps,
立*商城有launchpad ,400元左右
把co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好多人绝对在装傻,能出16位的数据和出16位的有效数据根本就不是一码事,要说7606就能出16位的数据并且还有并口能200k,我曾经挂在103的总线上速度很快。但200k的时候有效数据能多少呢。谁出一个200k的有效数据10秒钟内数据稳定在16位,一分钟内稳定在15位咱看看。说实话备起这套测试平台不光是钱的事情,光是时间和人力就够喝一壶的。如果再加上群脉冲冲击,再加上合理的前端调理,再加上上位机的软件,去毛刺的算法,再加上数据隔离和相应的电源等貌似国内完全是空白。其实基础性的东西有大把的事情可以干,只不过由于不挣钱没有人干就是了,但不干想要用的时候就没有,就只能想法去抄

网友:
推荐国产采集卡Vk7016,淘宝有卖

网友:
你这就只是做AD采集吧,应该不需要软件方面的支持吧?想兼容labview或者其他虚拟仪器编程可不容易哦,国产板卡也有好多厂家了

网友:
是否兼容NI的labview软件?不兼容还好办,如果还要兼容,那...............

网友:
列下详细参数 留下联系方式或私信 我给你看下我做的方案参考下满足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性能没太大要求,也不一定要国产化,主要用于采集变频器输出的电压电流,用来做电机的故障诊断,谢谢大 ...

这要个鸡毛的16bit,互感器输出精度就到1%了。12bit足够你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个鸡毛的16bit,互感器输出精度就到1%了。12bit足够你用的了。

能号称16位就可以值钱了,等有了银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就连买金子都不在话下,但要是12位只能吃牛肉拉面

网友:
国产绿测有采集卡哦,之前项目有用过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个鸡毛的16bit,互感器输出精度就到1%了。12bit足够你用的了。

谢谢大佬

网友: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采集三相无刷的反电动势,16位,3通道采集,分析曲线,各项参数等,用于替换NI板卡。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
尴尬 不能发消息  我邮箱 sampkia@163.com

网友:
还用自制?不行的话 阿尔泰 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