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时,MOS的源极有很大电流过冲

楼主(2023-12-06):
大佬们,目前恒流源控制LED,在MOS瞬间开启时,流过MOS的过冲电流太大

楼主:
如上三张图片

网友A:
U2反向和输出接一个RC串联比如1k, 10nf?
R30改成10k
C17为了模拟结电容? 没这么大吧, 如果模型没提供按照实际值给.
R29减小到10

网友B:
C8/C9位置,在空载时的电压大于LED的Vf,压差越大过冲越大。

网友B:
你想用Q5斩波,Q6恒流,把Q6的控制环调快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C9位置,在空载时的电压大于LED的Vf,压差越大过冲越大。

对,是这样的呢,电压越大,开启瞬间流过MOS的过冲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Q5斩波,Q6恒流,把Q6的控制环调快一些试试。

Q6用来做开关控制LED触发亮灯用,正常工作时,定时开启,约开100us,停40ms这样频率;Q5和运放用来做恒流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反向和输出接一个RC串联比如1k, 10nf?
R30改成10k
C17为了模拟结电容? 没这么大吧, 如果模型没提供按照实 ...

这是变更参数后的仿真,R30改为10K,恒流源电压就不对了

网友C:
感觉你这是电路结构的问题, Q6关断时,U2输出最高电压,Q5彻底导通,Q6导通时,必然会出现冲击电流,恒流环路再快也会有冲击电流。 建议改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是电路结构的问题, Q6关断时,U2输出最高电压,Q5彻底导通,Q6导通时,必然会出现冲击电流,恒流 ...

现在定位到开关瞬间过冲是由于R31位置的电压突然升高到907mv所导致,持续5us左右,正常是327mv

网友C:
你看一下Q5栅极电压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变更参数后的仿真,R30改为10K,恒流源电压就不对了

30和19交换下呢。或者拿掉Cgs,减小栅极电阻后。先不放反向输入的rc反馈。
这个电路有个毛病就是运放关断后都在开环状态,脉冲到来时响应很难跟上。尽可能调制它的同相端试试。坏处就是可能不能全关断

网友D:
Q5是为了调光么?
试试我这个, 前面TL431换成运放+RC滤波, 也可以PWM调光. 我这个运放环路故意做得很慢, 你也可以调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Q5栅极电压波形

波形如蓝色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Q5是为了调光么?
试试我这个, 前面TL431换成运放+RC滤波, 也可以PWM调光. 我这个运放环路故意做得很慢, 你 ...

Q5和运放是用来组成恒流源的,你的这个是恒流源么

网友E:
测试的仪器不错  一下子就看出潜在问题
这个问题不排除  批量生产led撑不住多久就要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Q5和运放是用来组成恒流源的,你的这个是恒流源么

是啊, 做了个大路灯, 给娃用着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Q5和运放是用来组成恒流源的,你的这个是恒流源么

要我说, 你在红圈位置, 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也加个电容, 再试试?

以及我的电路加一个运放, 主要目的是保持反馈电压较低的同时, 前面参考电压不需要太低, 否则要么参考电压不容易取准, 要么太接近运放负电源轨.

你这里用了轨到轨运放, 但是供电电压只能到5V, 又可能会有后面MOS驱动不足的问题.
我这个只要用普通的LM358, 供电和LED一起用24V就行了.

网友D:
我做的大路灯全文, 就不复制粘贴了, 知乎链接: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86866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我说, 你在红圈位置, 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也加个电容, 再试试?

以及我的电路加一个运放, 主要目的是 ...

好,我晚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大路灯全文, 就不复制粘贴了, 知乎链接: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8686672 ...

网友F:
这种过冲问题是比较难... 也没啥好好办法, 降低VCCPOWER电压, 尽量让压差低点, 过冲就小点..

另外一个思路,  试一试, OP的out 电压, 限制一下,  就是把mos的Vgs 电压调低点,   运放输出 加入分压电阻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过冲问题是比较难... 也没啥好好办法, 降低VCCPOWER电压, 尽量让压差低点, 过冲就小点..

另外一个思路 ...

嗯,确实电压越高过冲越大,现在运放已经是5V供电了,在OP输出再分压可能MOS就不好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的仪器不错  一下子就看出潜在问题
这个问题不排除  批量生产led撑不住多久就要挂掉 ...

嗯嗯,是呢,现在还在摸索中

楼主(2024-01-09):
引用 网友F:
这种过冲问题是比较难... 也没啥好好办法, 降低VCCPOWER电压, 尽量让压差低点, 过冲就小点..

另外一个思路 ...

目前测试波形是这样,请帮助看看有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G:
建议用DC-DC芯片,FB改成电流反馈即可

网友H:
既然是模拟的横流控制,一个MOS管就够了,干嘛还要弄个Q7,通过控制横流运放的比较电压也能控制开关,这样不会有过充。还省一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DC-DC芯片,FB改成电流反馈即可

一样难调,FB里面本来就有很高的反馈增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模拟的横流控制,一个MOS管就够了,干嘛还要弄个Q7,通过控制横流运放的比较电压也能控制开关,这样 ...

对的,运放从失控(里面一些管子深度饱和了)到稳定状态需要时间的。

网友:
我的板子也遇到这种问题, 一开MOS,对弱一点的电源,就直接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