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猫买了一个100w的照明灯放果园,实测只有39W。这是我们的社会诚信的写照

楼主(2023-12-06):
这是我下的订单。有最低50w,80w,100w 可选。

我选择了100w。

使用正浩睿2pro供电,显示只有39w。

还以为天猫会靠谱些,原来天下乌鸦。

只要有人造假不被惩罚,其它诚信的商家就没有活路:别人标100w只卖30元,你诚信的100w却要80元,怎么生存?!

于是,所有人都39w都标成100w....因为这个社会的法律不会惩罚这些作恶者,剩下只有作恶者才能生存。

网友A:
30元包邮还能有利润,估计LED电路板成本不超过10元。。。

楼主:
我一直说,枪毙马云1万次,都无法抵消他的罪恶。

马云的淘宝一直包庇这些无良商家,我们的投诉和举报,完全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元包邮还能有利润,估计LED电路板成本不超过10元。。。

30元认为亏本,可以卖40元,50元。

但卖给我100w,就要给我100w的货。

这个常识怎么在我们的社会做不到?!

网友:
一个灯顶多暗点,如果是药呢?!

网友:
看看淘宝、天猫上的放大镜,放大倍数全是标10倍、30倍,实际就2、3倍

网友:
顺便告诉你,这个39w都是超频的(超功率使用),用不到半年就光衰严重。

网友B:
它这个100w意思是100w白炽灯的亮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100w意思是100w白炽灯的亮度

这叫等效亮度是不是

网友D:
车载逆变器不到100w敢标2000w

网友:
错发的道歉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等效亮度是不是

好像是这个叫法,基本上杂牌货都是用这个来代替功耗,真的100w要上风扇散热了。

网友:
只要眼睛不能明显看出来的都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载逆变器不到100w敢标2000w

所以我只能买正浩的户外电源。

网友E:
刚买了一些6平方的负载的跳线。
实际比我自己4平方的还细,问卖家,说这就是标准的,我说啥标准,他说他们出厂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一些6平方的负载的跳线。
实际比我自己4平方的还细,问卖家,说这就是标准的,我说啥标准,他说他们 ...

买电线,必须说是按国家标准验收。

当然,按国标验收起码贵2倍。

网友:
是想X他们祖宗十八代,想知道能达到标称的放大镜去哪买

网友:
我买了一个充电灯,卖家说了能亮六个小时,实际上只能亮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微微亮,萤火虫一样,我和卖家理论这个事情,卖家就说你说他亮不亮吧,无语

网友F:
ups的功率输出不一定准

那年买的山克ups,监控显示电脑才60w,实际上功率计已经到120w去了。

不过就算*2还是有点距离,果断虚标了。osram品牌的led没有虚标,但是最高也就45w左右。

网友G:
这算什么
太阳能路灯,网店标的功率基本是真实的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ups的功率输出不一定准

那年买的山克ups,监控显示电脑才60w,实际上功率计已经到120w去了。

正浩睿2pro的功率输出一定准!!!!

我测过无数电器,十分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ups的功率输出不一定准

那年买的山克ups,监控显示电脑才60w,实际上功率计已经到120w去了。

我司有分公司做LED,16,17年做了两年,做不过过了。之前过年还发给员工,质量确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算什么
太阳能路灯,网店标的功率基本是真实的几十倍

本科学校n年前装的路灯,还没有月亮亮

网友H:
PDD的100W,估计只有10W,是100W牌,DVD牌VCD

楼主:
引用 网友H:
PDD的100W,估计只有10W,是100W牌,DVD牌VCD

天猫的100w只有39w。

淘宝的100w只有19w。

拼多多的100w只有9w。

网友I:
相当于白炽灯多少瓦,这个问题不大,只是有的时候没说明清楚。太阳能LED有虚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当于白炽灯多少瓦,这个问题不大,只是有的时候没说明清楚。太阳能LED有虚标的问题 ...

我想骂人,骂祖宗十八代!!! 并且想封锁你的ID。而且是永久性的。

为无良商家洗地。

你必须道歉!

否则我会永久封锁你的ID。

网友:
卖家会跟你说那个不念瓦,念大不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相当于白炽灯多少瓦,这个问题不大,只是有的时候没说明清楚。太阳能LED有虚标的问题 ...

什么说清楚,说不清楚的,这分明是在欺诈,还有什么好争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说清楚,说不清楚的,这分明是在欺诈,还有什么好争辩的?

所以如果不马上道歉,永久封锁ID。

网友I:
太阳能LED灯虚标比LED灯更加严重。对不起,我草率了,看了你的图片,他图片上功率明确标明100W。这个商家是确证的恶意欺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阳能LED灯虚标比LED灯更加严重。对不起,我草率了,看了你的图片,他图片上功率明确标明100W。这个商家是 ...

“太阳能LED灯虚标比LED灯更加严重。” 以这个开头表明你没有多少道歉的诚意。

封锁ID一星期。已经执行!

网友J:
好像LED只能做到45W,一对才90W,车规级的应该不虚标吧,有吊大的坛友测试一下。
也是12V输入,标称45W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LED只能做到45W,一对才90W,车规级的应该不虚标吧,有吊大的坛友测试一下。 ...

你这个尺寸小。

我楼主位灯盘尺寸210mm(不含灯罩部分,仅LED灯盘部分)

网友:
昨晚好奇去问了一下客服,第一次问 100w是不是功率,10个小时1度电左右?回复说 是的。接着再问是否确认能达到100w功率就转移话题了。

网友K:
淘宝上买东西现在也只买品牌的了,名气不大的品牌看介绍什么的,真的是太抠字眼了太累了,真的的有个火火眼金睛,一不小心就中坑

比如我想买个不锈钢支架,他奶奶的,什么真不锈钢,家用不锈钢...各种词都出来了,看的真累,看完材料,看厚度,要么隐藏不说要么写厚,加厚,超厚,一看数据有的店家的超厚还没普通的厚呢....

双11买的东西多就充了个88VIP会员,还是挺爽的,想退就退,基本退款当天到账。

网友:
简介中说单个灯55W,实际20W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淘宝上买东西现在也只买品牌的了,名气不大的品牌看介绍什么的,真的是太抠字眼了太累了,真的的有个火火眼 ...

是的,买灯还是买菲利普,欧普之类的。以前是不是讨论过台灯啊。还是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LED只能做到45W,一对才90W,车规级的应该不虚标吧,有吊大的坛友测试一下。
也是12V输入,标称45W ...

佛山照明这样的公司不会虚标。

佛山照明已经被osram收购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淘宝上买东西现在也只买品牌的了,名气不大的品牌看介绍什么的,真的是太抠字眼了太累了,真的的有个火火眼 ...

有些商品默认没有退货险,就算是会员退货也是自己承担运费,我刚买了件小狗衣服,发现买大了,运费就要8元,想想懒得退了,总共才18块钱东西,退了不划算

网友:
唉,这些LED厂,本来盒子上写的事,等效白炽灯xx瓦,写着写着变成了 等效xx瓦,再后来,等效也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电线,必须说是按国家标准验收。

当然,按国标验收起码贵2倍。

是的 贵不少,我都要国标无氧铜的 就是死贵    2芯6平方(硬线) 平行然后外面只包层黑皮(无抗拉线)那种 200米 要了我2000+

不过贵有贵的好处,减少了安全隐患,用着放心些

网友:
我买几米电缆,确认收货后几个月后才用,发现线径不对,然后联系卖家把钱要回来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佛山照明这样的公司不会虚标。

佛山照明已经被osram收购了。

佛山照明和 欧普哪个质量好些

网友:
站长推荐你用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35r07ece91

买的100w的,但是实际上也是能到70~80% 不知道是插排测量的不准还是什么原因,没有其他设备能准确测功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淘宝上买东西现在也只买品牌的了,名气不大的品牌看介绍什么的,真的是太抠字眼了太累了,真的的有个火火眼 ...

我已经转到jd plush了 ,  服务好,退换还没那么顾虑(有点打广告的嫌疑 )

tb买东西还要看清楚了,生怕买到不靠谱的,累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有些商品默认没有退货险,就算是会员退货也是自己承担运费,我刚买了件小狗衣服,发现买大了,运费就要8 ...

怎么会呢,88VIP每月有10次,这2月我都退了很多次了,都没买运费险然后都不用出运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佛山照明和 欧普哪个质量好些

我苏州的,就近就买欧普,欧普的大平板灯是越来越贵了,特别加了显色指数RA95的,但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已经转到jd plush了 ,  服务好,退换还没那么顾虑(有点打广告的嫌疑 )

tb买东西还要看清楚了, ...

为啥没放弃淘宝呢,主要感觉还是比较全,有时候要买买电子小零件的,淘宝上买眼睛真得擦擦亮,而且收到感觉不对,不要怕麻烦就是要退

网友:
淘宝上买插接件这些,发几次货就变了,说一样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怎么会呢,88VIP每月有10次,这2月我都退了很多次了,都没买运费险然后都不用出运费的 ...

问了客服,说没有免邮,我是生活卡,不是全能卡,生活卡可以领取5元运费券,我看退货运费要8元,得额外支付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L:
问了客服,说没有免邮,我是生活卡,不是全能卡,生活卡可以领取5元运费券,我看退货运费要8元,得额外支 ...

可能开通的等级不同,你看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LED只能做到45W,一对才90W,车规级的应该不虚标吧,有吊大的坛友测试一下。
也是12V输入,标称45W ...

谁跟你说单颗LED只能做到45W的,我前段时间刚评估过一个LED,单颗80W,3.6V压降,额定21A电流,最大电流28A ,芯片面积大概是3.5mm*3.5mm左右 点起来能亮瞎狗眼的那种

网友:
买的低压ac/dc 12-60v宽电压e27 带散热片的led灯。

标的24w功率,实际测试输入16.8w,价格18.66元

网友:
有些产品虚标都是常规操作了,诸如车载逆变器、LED灯之类,大的品牌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LED只能做到45W,一对才90W,车规级的应该不虚标吧,有吊大的坛友测试一下。
也是12V输入,标称45W ...

买过别的品牌的,一对200块。测试了一下,算不上不虚标,只他会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功率的,另外就是随着时间增长会有光衰现象。印象中最终稳定在差不多38W左右。装车上用了2年了,目前一切正常,缺点是色温偏高显色性不好,下雨天看不清。

网友N:
左边是欧普4瓦,右边是淘宝买的10瓦(3.9元一个,买了一箱回来),暗了一b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边能发展不就是靠这个吗?别人多年培养的市场,这边用这种方法把别人挤出去,自己站上去。80年代开始,就 ...

我道歉,是我思想不正常发的以上文字。我马上删除。

网友P:
LED产品除了品牌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合格品的,可以去咸鱼上买“工程剩余”的投光灯,价格便宜,质量好,唯一的缺点是色温4000K的居多,发光偏黄一些。另外就是要通过重量来评估质量,100W的灯至少要2公斤以上才算合格品。

网友:
引用 网友N:
左边是欧普4瓦,右边是淘宝买的10瓦(3.9元一个,买了一箱回来),暗了一b

明显发蓝啊,赶紧扔了, 我都只买欧普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LED产品除了品牌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合格品的,可以去咸鱼上买“工程剩余”的投光灯,价格便宜,质量好,唯一 ...

led灯具不单单是深恶痛绝的功率严重虚标,最头疼的是散热不达标情况led超载高温造成高温光衰寿命短,还有就是为了看起来更亮所以色温很高犹如激光一样亮但是显色差

网友:
引用 网友Q:
led灯具不单单是深恶痛绝的功率严重虚标,最头疼的是散热不达标情况led超载高温造成高温光衰寿命短,还有 ...

所以还要看重量

楼主:
他们会发明水泥配重。

网友:
我买了个大LED灯,安在地下室,不知虚标没,我买一个,发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LED只能做到45W,一对才90W,车规级的应该不虚标吧,有吊大的坛友测试一下。
也是12V输入,标称45W ...

以前有功率大的,我买到过流明大功率灯珠的,但是散热不好都限制功率了,这种光效高。

现在的灯都不用大功率的降额用了,好些的就用欧司朗多芯功率匹配的做,小厂还超额用,光效低。

网友:
LED灯板虚标太厉害了,并且,功率大的发热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