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哥玩过二线的无刷电机?不知道驱动有啥好办法

楼主(2023-12-06):
看到一个小风扇,有个二线的无刷电机,也不用霍尔传感。

难道通过检测电流可以识别到什么时候换相?

网友:
不就电风扇里的交流感应电机?

这样?
https://zhuanlan.zhihu.com/p/228172837

网友A:
那个芯片里面集成了霍尔和驱动,看这个芯片方案OCS47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687326842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里面集成了霍尔和驱动,看这个芯片方案OCS47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 ...

没有用这个。
我仔细看了电机,没有发现有霍尔。

就是直接H桥控制电机,然后N-MOS的源极串一个0.5欧电阻到地。

感觉像是靠电流 来检测转子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这个。
我仔细看了电机,没有发现有霍尔。

你确定是单纯的H桥? 有没有可能芯片内部集成了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单纯的H桥? 有没有可能芯片内部集成了霍尔

我确定,就是两个P-MOS,两个N-MOS, H桥的输出就直接接到线圈上了。

老哥,转子对准或者偏离线圈,线圈里面驱动电流会有变化吗?

网友:
这种叫单相风机,芯片里面集成了一个霍尔

网友:
启动的时候,用力让它反转看看会不会一直反转。可以的话就没有霍尔的。

网友:
一般单相无刷电机,都是带一个霍尔。很多都是芯片、预驱、mos、霍尔集成的一体的,所以看起来是单芯片。楼主可以把板子拿出来、把两个铜线拉长,如果他还是正常启动运行,那就可以肯定是单相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