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焊锡与无铅焊锡哪个好?

楼主(2023-12-07):
有铅:
63%含锡量,37%铅,助焊剂1.0~3.0%,CI(Flux)<0.1% , Expansion=75%, 熔点183℃,线径0.5mm;

无铅:
99.3%锡,0.7%铜,助焊剂含量2.2%,熔点227℃,线径0.6mm

条件: 焊台360℃,刀头,手焊;

问题: 无铅焊锡手焊0603贴片时,贴片元件各种不服,粘烙铁头上,白色肚皮朝上,或者横跨相邻元件的焊盘,总之各种不服贴,估计十几秒、半分钟能焊一个,焊盘周围留下黑黑的松香印;

用有铅焊锡手焊,各种舒服,随便一拖、一撩就焊好了,3~4秒能焊一个,焊完PCB板很干净;

请教哪里的问题? 虽然焊了多年年,但没琢磨过这些东西。
求推好用的焊锡丝。

多谢!

网友:
用了很多年的假洋鬼子“日本山崎”很丝滑的,建议买0.6或者0.8mm直径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6hsqqt86a7
另外之前朋友推荐的国产云锡也不错,不过价格贵用的比较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当然有铅的好了,好焊接,焊接质量高,军品上有铅焊接。

网友:
友邦 的也是 论坛上推荐比较好多的国产焊锡丝   你可以试试   我用着还行

网友:
手工样板焊接必须有铅,我自认为焊接水平可以的,以前买过无铅焊锡丝,结果怎么也不沾锡

网友:
有铅的除了有毒,没有任何缺点

网友:
无铅焊接的温度低了,无铅焊接的烙铁上到400度以上试试呢

网友:
无铅锡丝,手工焊接需要提高30-50度的温度,要不然化不开

网友A:
有铅的唯一问题就是铅,可以试试低温无铅,价格高点

网友:
友邦焊锡丝 高纯度 流动性好 活性锡线Sn63PbA 63%含锡量 松香芯,到天猫友邦旗舰店买,我上周刚买,好用,至少不会买到冒牌货。

网友B:
有铅是各种好,但有毒,皮肤可吸收这要命,对自己好点用无铅吧,换把好点的铬铁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铅是各种好,但有毒,皮肤可吸收这要命,对自己好点用无铅吧,换把好点的铬铁会好很多。 ...

样品焊接用有铅的,良品率高,无铅焊贴片难受。若非要用无铅建议买中温无铅锡膏,开个钢网,刷的时候多刷两次,用铁板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铅的唯一问题就是铅,可以试试低温无铅,价格高点

千万别给别人推荐低温中温无铅。

联想低温锡事件,就是用的低温无铅锡膏。

那玩意儿发热久了,焊点会逐渐失效。

网友:
如果做发热大的板子,必须上无铅锡膏 Sn96.5Cu0.5Ag3,甚至更高的标号。

不然使用过程中,峰值温度化锡,就会让你很难受了。

另外无铅锡丝的生产松香配比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厂家做不好,我也挑选过几家,好用的无铅锡丝只有一家。

如果在淘宝随便买无铅锡丝,最后只能剩一个结论,就是无铅锡丝难用。

网友:
我是偶尔焊接,用的无铅加助焊剂

网友:
阿尔法焊锡丝 ALPHA 还不错.

网友:
无铅:Sn96.5Cu0.5Ag3
价格高,耐高温,焊点亮,熔点217℃,焊点亮,机械强度高

99.3%锡,0.7%铜,熔点227℃,价格相对低,耐高温,焊点哑光,液态时黏稠

有铅:63%含锡量,37%铅 ,熔点183℃,耐低温好,价格低,液态圆润张力大(焊点浸润好,容易产生贴片锡球造成bga不良)

耐低温用铅焊锡,便宜smt难度最低,焊点光亮成型好液态张力最大,机械强度一般。

耐高温用银焊锡,焊点较亮,smt焊接难度大,液态张力一般,价格高,除了耐超低温问题,银焊锡是里面各项最好的焊锡也是最贵的焊锡。

选择顺序优先63%铅锡,除了耐超低温与机械强度一般,smt锡球,各方面都很优秀。其次就是银焊锡,无银无铅焊锡是银焊锡的无铅替代品

除了友邦,可以试试白猴有铅焊锡,传说焊点亮的很

网友:
白猴一直在用。

网友:
买个好点的烙铁,比什么都强。
锡丝用的云锡,很丝滑

网友C:
有铅的好,上学那会焊板子用的有铅锡,那个烟闻多了能闻出鸡腿、红烧肉味,现在还记忆犹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铅的好,上学那会焊板子用的有铅锡,那个烟闻多了能闻出鸡腿、红烧肉味,现在还记忆犹新。 ...

是的是的,肚子饿了,舔几口,还是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铅是各种好,但有毒,皮肤可吸收这要命,对自己好点用无铅吧,换把好点的铬铁会好很多。 ...

皮肤不会吸收的,焊接完洗手。不要在生活区焊接。

网友D:
铅有毒但优点特多,我一直在用有铅的焊锡

网友:
铅几乎不会通过皮肤吸收,除非接触到伤口。更多是由于接触铅后没洗手,经食物进入人体吸收。

使用有铅锡焊接反而要注意防护的是烟雾吸入,那可比皮肤吸收厉害多了。

所以用有铅锡焊板子要配抽风排烟系统,焊完记得洗手,一般电工偶尔焊几片样板没那么可怕的,如果长期焊板子的定期到医院验一下血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铅有毒但优点特多,我一直在用有铅的焊锡

铅是有毒,但是电子行业是铅锡合金不是纯铅。实际大家有听过到过电子厂焊锡焊接工作造成血铅超标事故吗。我只听到传说但是从没遇到过。自己也以前长期使用铅锡并没有血铅超标问题,也没有证据表明铅锡会蒸发铅元素,反而铅锡时代的助焊剂松香烟雾损伤人的肺那是真的厉害。猜测铅没有蒸发很大原因是铅锡焊接熔点183度较低,超过太多会很快助焊剂挥发造成焊接困难,所以常用铅锡的人都特意避免高温,超过纯铅的熔点327的机会就少。

接触铅锡与焊接挥发并不是铅中毒主要途径,更多的是接触了含铅制品后没洗手吃东西进入体内,还有就是废弃电路板污染土地与水源进入人体。用过很多铅锡与最怕的松香烟雾呛人伤肺。

网友E:
楼主应该主动放弃使用铅锡批量做产品,避免产品废弃后污染土地与水源。除非产品特殊需要极低温度使用。

推荐楼主使用银焊锡,焊点浸润与张力不错,smt焊接良率较高,焊点比较光亮,焊点耐高温耐腐蚀不易发灰氧化,焊点机械强度高。由于液态张力适中所以避免铅锡的强张力造成大量焊锡锡珠的出现,容易产品后期使用中锡珠脱落移动造成短路地无解行业难题。至于焊接难的问题那是焊接技术不够与烙铁不够好造成的。

铜焊锡是为了无铅工艺中银铜焊锡价格高的折中品,与银铜焊锡比液态张力差,浸润差,焊点哑光,焊锡很黏糊,焊点耐氧化能力处在有铅与银铜焊锡中间。smt贴片良率应该是两种之间,良率比较低。

网友:
无铅跟有铅一样的好焊,要用含银的无铅焊锡,烙铁温度高点,助焊剂多点,可用BGA焊油,下面最好放个100来度的加热板

网友:
用过友邦的无铅锡丝,手工焊接没问题,焊台是T12的。

楼主:
多谢!多谢指点!

网友:
好用肯定是有铅的好用, 不过考虑到健康, 还是用无铅的吧
用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我用无铅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主动放弃使用铅锡批量做产品,避免产品废弃后污染土地与水源。除非产品特殊需要极低温度使用。

推 ...

这点污染和那些化工厂比,根本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