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大厂增量式差分编码器还在使用AM26LS31

楼主(2023-12-07):
AM26LS31的功耗高的吓人,静态电流 32mA~80mA

而AM26C31,功耗降低了20倍,静态电流只有 1.5mA~3mA

AM26C31出来的晚,是1990年
AM26LS31出的早,是1979年

搞不懂这些厂家,为什么没看到一家用AM26C31的,比如像安华高、惠普、雷赛

网友A:
真的不知道,昨天还买了20个26ls31,功耗几十毫安,贼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知道,昨天还买了20个26ls31,功耗几十毫安,贼热

为啥那么介意静态电流?
为啥不考虑ls的驱动能力比c的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那么介意静态电流?
为啥不考虑ls的驱动能力比c的强呢?

强吗?

不都是±20mA ?

网友C:
1. LS更耐操,特别是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场合,LS是BJT工艺, C是CMOS, 功耗和速度当然是CMOS好,但BJT更耐操。
2. 成熟的产品一般不改。

网友:
SN75174单端转差分,SN75175差分转单端
SN75172单端转差分,SN75173差分转单端
AM26LS31单端转差分,AM26LS32差分转单端

网友:
有用AM26C31的大厂

网友:
75176现在不也还有很多厂家在用,还是国际知名大厂,功耗也是高的吓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LS更耐操,特别是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场合,LS是BJT工艺, C是CMOS, 功耗和速度当然是CMOS好,但BJT更耐 ...

正解,可能也有那一点价格差别的因素。
用编码器的地方一般也不是电池供电的,这点功耗根本不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可能也有那一点价格差别的因素。
用编码器的地方一般也不是电池供电的,这点功耗根本不在乎 ...

用编码器的地方,用电池供电的多的去了。

这个功耗还是要在乎的。这颗芯片的功耗已经超过了整个驱动器其他所有芯片静态功耗的总和了。

给他供电的5V-LDO,虽然仅仅只有0.5V的压差,但都感觉明显发烫,

如果用了一拖二方案,情况更糟糕,直接要考虑改供电方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编码器的地方,用电池供电的多的去了。

这个功耗还是要在乎的。这颗芯片的功耗已经超过了整个驱动器其 ...

不好意思我前面说的不太严谨。

我的意思是什么电池供电的设备必须使用这种工业向的编码器?

电池供电的东西,磁编码器或Broadcom的那种更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前面说的不太严谨。

我的意思是什么电池供电的设备必须使用这种工业向的编码器?

maxon的大部分伺服电机原厂标配就是这种ABZ差分输出编码器,里面都是这个AM26LS31

下到移动底盘,上到航空、月球车,火星车也在用。

磁编的历史也才10年多一点,内部集成单端转差分的,也只有少数那么几个芯片。

磁编的SPI高可靠性长线输出,目前连普及都没普及,只能电机和驱动器一体的时候有机会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on的大部分伺服电机原厂标配就是这种ABZ差分输出编码器,里面都是这个AM26LS31

下到移动底盘,上到航 ...

对maxon用AM26LS31没什么印象,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感觉这可能没什么办法,也许就是厂家觉得这个功耗没有那么重要,毕竟已经在用电机了。

恩。。。。
如果用AM26C31,确实它自身好一点,但是终端电阻和传感器LED造成的功耗怎么办呢?
如果不转时切断的话,这个正交信号断开就不能跟踪位置了,我理解你希望降低这个功耗是希望电机不动的时候保持跟踪位置对吧?
但这样就不能断开它了,那搞个动态的终端电阻也不合适

也许日本的那种接电池的编码器方案是个解

网友E:
AM26C31  容易坏
后来  更换LS的后
没有投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xon的大部分伺服电机原厂标配就是这种ABZ差分输出编码器,里面都是这个AM26LS31

下到移动底盘,上到航 ...

兄弟,SPI本身就不适合长线传输,就算全部转差分,线长了,同步时钟就延时厉害,必须降低回读速度。磁编长线传输早不是什么难题,变通一下而已,我们产品在工业现场(一堆大功率变频器和温控斩波),编码器线拉个二十三米一点问题也没有,当然这需要点技巧,直督督转换可不行,误码成狂。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26C31  容易坏
后来  更换LS的后
没有投诉了

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

26C31的差分输出端口耐压是±14V, 要加额外的ESD/TVS防护

26LS31没有差分输出端口耐压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SPI本身就不适合长线传输,就算全部转差分,线长了,同步时钟就延时厉害,必须降低回读速度。磁编 ...
磁编长线传输早不是什么难题,变通一下而已

这个说的是SPI吗?

讲讲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的是SPI吗?

讲讲经验?

长线从远处把时钟发回来

网友(2024-01-15):
更正错误观点。

安华高某些出货的编码器,已经使用AM26C31 替换掉 AM26LS3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