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暖气管的规格

楼主(2023-12-07):
最近开始冷了家里暖气片热的太慢,换了带风机的那种暖气,确实加热快多了。但是自己管子确实搞得不好看,准备找水电工帮忙接。但是都不接单,只能考虑自己搞。
自己搞才发现暖气管种类有好多种,一开始以为是PPR,后来发现不是,应该是PE管。结果一查又有PE-RT管,PEX管,现在搞不清楚了。
拆开管子的保温层看了下,标注是:ISO-15875-C Class 5/70℃/8Bar tmax,g0℃ Made in Germany。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究竟是什么管子。

网友:
这管子还是德国产的。

网友A:
看标准描述是PE-X
Introduction
The System Standard, of which this is Part 2, specifies the requirements for a piping system when made from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PE-X). The piping system is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hot and cold water install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准描述是PE-X
Introduction
The System Standard, of which this is Part 2, specifies the requiremen ...

看到您下面的说明了,应该是PEX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