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TMC5130测试

楼主(2023-12-07):
通过硬石的STM32F407IGT6开发板和TMC_EVAL搭建硬件测试平台,
        互连了他们的SPI接口,拉低了DRV_ENN,拉低了CLK16,供电了左排母的5V和GND。
        直流供电24V.
现象是电机无法使能,只有0.34W,正常有1W多。
软件上配置了SPI对应的引脚等,但是无法使能电机。

网友:
还要写电流

网友A:
我的tmc5160噪音好大,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tmc5160噪音好大,不知道怎么搞

SPI接口需要光电或电磁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接口需要光电或电磁隔离的

数字和模拟分开?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和模拟分开?有效果吗?

STM32F4+TMC5130的SPI通讯需要隔离,自己之前做过一块TMC5160的板子,SPI通讯口用光电隔离,至少可以正常运行起来

网友:
我现在没隔离,可以转,就是噪音有点大。

楼主:
还要写电流是指在初始化配置中吗?
我是这样接线的,拆了左边的MCU板子想用STM32F4代替,我自己做的板子还没layout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使能电机,如果这样接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使能,没电流怎么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没电流怎么使能

奇怪,突然就使能上了????????
先上电24V给TMC5130使能了,此时电机没使能;
再给STM32F407IGT6开发板上电,这时候电机就使能了,2.23W????
不知道是为什么,奇怪,下面让他动起来试试看

楼主:
是否可以使能和SPI1接线没有关系,取决于DRV有没有接地成功,之前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