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存放胰岛素的小冰箱

楼主(2023-12-07):
最好不超过22升 ,越小越好。个人感觉半导体制冷片的不行。
压缩机的目前看中奥克斯那个22升的。

网友A:
千万不要买压缩机的。

因为压缩机的制冷能力太厉害,万一机器出错,就会零度以下,破坏胰岛素。

我之前买过一个冰虎的汽车冰箱(好像20升),用于储存辉瑞paxlvoid。冰箱设置在20摄氏度。

我进行破坏性测试,不断模拟突然断电,结果没几次,冰箱的配置丢失,变成了出厂缺省设置零下10度。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饮食购物&生活小经验
目标分论坛:电子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买压缩机的。

因为压缩机的制冷能力太厉害,万一机器出错,就会零度以下,破坏胰岛素。

只要冰箱本身没坏,外加一个温控器,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买压缩机的。

因为压缩机的制冷能力太厉害,万一机器出错,就会零度以下,破坏胰岛素。

不断模拟突然断电,感觉这种情况出现概率不大吧,真出现了就去医院重新拿药。而且胰岛素应该不需要20摄氏度,低温不结冰就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冰箱本身没坏,外加一个温控器,价格不贵

你这种人,总是站着说话腰不累。

买过冰箱,还要二次开发?!

你能保证自己二次开发的东西不出故障或没有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人,总是站着说话腰不累。

买过冰箱,还要二次开发?!

不用开发呀,京东上搜”温控器自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断模拟突然断电,感觉这种情况出现概率不大吧,真出现了就去医院重新拿药。而且胰岛素应该不需要20摄氏 ...

压缩机冰箱如果故障,可以零下20度的。胰岛素早就被破坏。我已经使用了区区的10分钟,就测试出国内最大的车载压缩机品牌,会有这个毛病。

最惨的是:病人不知道,继续使用。

很可能就是一条命了。

为何不使用普通冰箱的冷藏室存放?

这种小的冰箱,没有一种可靠的。你一定要使用,只能使用制冷片的,制冷片能力有限,不会结冰,不会破坏胰岛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开发呀,京东上搜”温控器自营”

你是来抬杠的,不是来讨论问题的。

不可靠的东西,再加一个不可靠的东西,你难道就认为可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抬杠的,不是来讨论问题的。

不可靠的东西,再加一个不可靠的东西,你难道就认为可靠了?!

要是这么说,制冷片的就可靠了吗?那就没有可靠的东西了。你说的是不可靠加不可靠,为啥不理解成在可靠的基础上增加一层更可靠的保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这么说,制冷片的就可靠了吗?那就没有可靠的东西了。你说的是不可靠加不可靠,为啥不理解成在可靠的 ...

你就是来抬杠的。

我上面已经说了:

1。这类小冰箱全部不可靠。都是马马虎虎凑合能使用的劣质产品。

2。硬要使用,就使用制冷片的,出故障的时候,不会结冰破坏胰岛素。(最好选择没有制热功能的,因为制热功能故障可能导致冰箱内部66度高温)

3。我上面已经推荐了最佳选择:普通家用冰箱的冷藏室。普通冰箱发明估计上百年了(没有查证,感觉),高度可靠,我看到医务室也是用家用冰箱保存特殊药品的。

网友C:
单开门的冰箱有那种3门的,中间的那个比较小的,我用那个储存茶叶,药品最适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开门的冰箱有那种3门的,中间的那个比较小的,我用那个储存茶叶,药品最适合 ...

中间那个我看到的,是0度不结冰 ,或是急冻。都不适合保存胰岛素。

胰岛素我记得应该是4度以上到25度之间保存,温度越低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我看到的,是0度不结冰 ,或是急冻。

好像是哦,我看了下是变温区,大概 10到零下20度可调,冰箱面板可设定温度的,这样看放药品会不会不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哦,我看了下是变温区,大概 10到零下20度可调,冰箱面板可设定温度的,这样看放药品会不会不太保 ...

是的,如果能调到零下10度就不可靠
因为胰岛素是生命有关的东西,不能出错。

网友:
有专门的医用冷藏箱的,就是储存胰岛素,经验,有生物活性物质。

网友D:
其实制冷片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我们开发给日本的药品保温箱性能是可以的,只可惜没在国内销售。

网友:
如果对体积没要求的话,可以闲鱼买全新的东芝酒柜,早发的话需要的话卖给你了。买冰箱的赠品。 温度范围是 5-18度。 默认 12度

就是这个型号,京东卖的挺贵的。但因为东芝冰箱大量的送,闲鱼上好像5,6百就能买到全新的。 我一开始也想卖了,结果我老婆看了几眼还喜欢上了。
https://item.jd.com/100052823257.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我看到的,是0度不结冰 ,或是急冻。都不适合保存胰岛素。

胰岛素我记得应该是4度以上到25度之 ...

这个参数正好,5-18度,默认12度 https://item.jd.com/100052823257.html。 因为东芝冰箱把他作为赠品,闲鱼全新才5-6百一个。除了体积超过楼主需求,我觉得颜值什么的都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制冷片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我们开发给日本的药品保温箱性能是可以的,只可惜没在国内销售。 ...

环境温度40度甚至更高的时候(夏天经常发生),制冷片很难制冷到30度以上下,这样会损坏胰岛素。

再说一次:家用冰箱冷藏室,是最佳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参数正好,5-18度,默认12度 https://item.jd.com/100052823257.html。 因为东芝冰箱把他作为赠品, ...

你让一个需要打胰岛素的老人家,家里放一个昂贵、庞大、耗电大的酒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让一个需要打胰岛素的老人家,家里放一个昂贵、庞大、耗电大的酒柜?! ...

哦,这个一天大概0.5度电。 尺寸我觉得还好,40多cm*40多cm吧。 正好近期大量的促销赠品,价格也才5-6百快。所以我看参数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境温度40度甚至更高的时候(夏天经常发生),制冷片很难制冷到30度以上下,这样会损坏胰岛素。

再说一 ...

我们有测试环境温度40度,设置5度是性能是正常的,更高的温度没有测过。超过40度确实不好说。整机价格也不便宜。
家用冰箱冷藏室,确实是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温度40度甚至更高的时候(夏天经常发生),制冷片很难制冷到30度以上下,这样会损坏胰岛素。

再说一 ...

我理解这种就是家用冰箱,还是说要吗双门的那种冷藏和冷冻分开的?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41346466524.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用开发呀,京东上搜”温控器自营”

这不是冰可乐汽水,胰岛素冻坏了失效没有发现被使用或者胰岛素损坏没有胰岛素用会出人命的,哪里能用这些玩具级别不可靠改装啊

网友:
压缩机制冷能力迅速集中制冷太强,冰箱最低-22度,冰柜可以-40度。

所以楼主用压缩机冰箱要买压缩机进口,全铜管工艺保证制冷部分足够可靠,控制器最好用机械式做二道温控保险。为了制冷均匀最好必须风冷大容量,而不是楼主说的小尺寸。电子温控器最好选择导电进口仪表。

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或多个可靠的温度采集监测记录仪,类似于冷链用的显示冰箱温度变化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这种就是家用冰箱,还是说要吗双门的那种冷藏和冷冻分开的?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41 ...

你最好买双门的。

你这种冰箱,是0-10度范围,并且无法精密控。

万一0度可能会破坏胰岛素。

普通冰箱的冷藏室,最低只能是4度(高级的可以3度),刚好适合保存胰岛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冰可乐汽水,胰岛素冻坏了失效没有发现被使用或者胰岛素损坏没有胰岛素用会出人命的,哪里能用这些 ...

好吧,确实是这样

网友:
查了一下,胰岛素最低2度。长期保存8度以下。

结冰后就报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现在觉得普通冰箱冷藏室最合适,不接受反驳

糖尿病基本终身用胰岛素,所以选择储藏设备要考虑可靠耐用,避免意外发生。甚至要买三门冰箱用可乐瓶冻一些冰水防止长时间断电人工控制制冷,如果经常停电最好备用一台大容量ups。再配备可靠的冷链温度采集监护仪,能联网查看最好不过。

这种事买个5k以上的冰箱都不能算贵,只可惜现在冰箱都是铁管与铝管工艺完全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糖尿病基本终身用胰岛素,所以选择储藏设备要考虑可靠耐用,避免意外发生。甚至要买三门冰箱用可乐瓶冻一 ...

没有必要买5K的冰箱。

家里目前的冰箱已经足够。

家里停电的情况不多,最多几小时,到时不要开冰箱门,温度不会升高多少。

安万一冰箱坏了,临时让邻居的冰箱保存一下就行。

网友G:
有什么一定不能用普通家用冰箱的理由么?感觉还就是普通家用冰箱性价比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一定不能用普通家用冰箱的理由么?感觉还就是普通家用冰箱性价比最高。 ...

不嫌贵,你可以花几万元买巨大的医用专业冰箱,专门设计保存胰岛素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冰可乐汽水,胰岛素冻坏了失效没有发现被使用或者胰岛素损坏没有胰岛素用会出人命的,哪里能用这些 ...

1.综合看家用冰箱冷藏室最合适
2.改装?改装什么呀?你是没看明白这玩意怎么用的吧?这玩意是把温度探头扔到储存空间里,然后控制的冰箱电源。一个单片机,一个18B20,一个继电器,你认为它是玩具,就是玩具吧

网友:
放家里大冰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综合看家用冰箱冷藏室最合适
2.改装?改装什么呀?你是没看明白这玩意怎么用的吧?这玩意是把温度探头 ...

把温度探头扔到储存空间里?

你就将探头的线从冰箱门放进去?这样会导致冰箱门关不紧,甚至外面水汽进入冰箱,导致里面经常一滩水....

正确的做法,是拆开冰箱,将探头固定在冰箱冷藏箱的外壁,并且将温控器的控制部分,和放进冰箱外壳里面。

这个还不是改装?!

楼主:
租的房间很小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