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械结构的高效的微型固态风扇解决机械结构寿命短噪音大的世界难题

楼主(2023-12-07):
关键词,固态风扇

如题,利用压电晶体机械震动加上独特的设计使气流200km/h高速移动,可以给芯片高效散热。

【多年来最令人兴奋的PC硬件(固态风扇)-哔哩哔哩】 http://b23.tv/D1KJnet

网友A:
振动片的疲劳折损,也不比轴承寿命长多少吧

网友B:
前几年我手上有个吸奶器,拆开用的是两个 mzb4001 串联
应该原理差不多

https://www.murata.com/en-global ... roblower_mzb4001t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我手上有个吸奶器,拆开用的是两个 mzb4001 串联
应该原理差不多

确实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片的疲劳折损,也不比轴承寿命长多少吧

应该不是普通膜片,不然用不住

网友:
村田这个泵的寿命问题、不耐粉尘问题,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挑战